转【模鬼来了 】新手入设备 不懂配置的必看!

楼主(2014-01-21):
F3A配置
电机  XXD外转子无刷2212    KV1400
电调  XXD无刷30A
电池  3S   1500-2200毫安    15-25C
桨     XXD 8060   (推力比超出  不用担心动力不足)
KT微风配置
电机   XXD外转子无刷2212    KV1000
电调   XXD30A
电池   3S     500-1500毫安  20C
桨      XXD9050    (非常好飞   推力比远远超出! 不用担心动力不足)
3D室内F3P配置(整机不超过200g)
电机   XXD2204外转子无刷KV1800
电调   10-15A
电池    2S    250-500毫安     20-25C
桨       8040

舵机    3.7-5G超轻
接收    F3P专用超轻

KT板机  F3P和330配置
电机   XXD2208外转子无刷KV1100
电调   XXD20A
电池    2S       500毫安    20C
桨      9050

KT   尾推动力半像真战斗机
电机   XXD2212外转子无刷KV2200
电调   XXD30A
电池   3S   1500-2200毫安   20-30C
桨      9050桨  剪成6英寸桨

KT腰推板机    战斗机
电机   XXD2208外转子无刷KV2200
电调   XXD30A
电池   3S     800-1500毫安   15-25C
桨      6寸高效桨

电动滑翔机     (1.2米左右的小电滑)
电机   XXD2208外转子无刷KV2200
电调   XXD30A
电池   3S   2200毫安    15-20C
桨      7040

常规下单翼      (二战系列的)
电机   XXD2212外转子无刷KV1400
电调   XXD30A
电池   3S     1500-2200毫安   20C
桨      8060

掠食者     (2米以上翼展重1.5公斤的)
电机    HiModel 2217外转子无刷 KV2300
电调    好赢40A
电池    4S   2200毫安   25C
桨       高强度7英寸

EPP莫尼小丑鱼
电机   AX1806外转子无刷KV2500
电调   10A
电池   2S    250-500毫安   20C
桨      6030

舵机   3.7g超轻舵机
接收   F3P专用超轻四通接收机

翼龙
电机   XXD2208外转子无刷KV2200
电调   XXD30A
电池   3S   500-1500毫安  20C
桨      7060

飘飘
电机   XXD2208外转子无刷KV2200
电调   XXD20A
电池   2S    1800毫安    20C
桨      7060

塞斯纳    (翼展1米-1.4米)
电机   XXD2212外转子无刷KV1000
电调   XXD30A
电池   3S     1500-2200毫安   20C
桨      9050

再强调一下电机与桨之间的关系:
电机型号代表电机的大小     电机的大小与电机的推力密切相关! 大电机很重但有大推力,小电机很轻推力也会很小!    一般200G左右的飞机用2204级别的电机
                300-500G左右的飞机用2208级别的电机
                500-900G左右的飞机可以用2212级别的电机
                900-1400G左右的飞机可以用2216    2217级别的电机(当然高高高手可以用更低的推力比)
                飞机更重需要更大的电机     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吧! 高手来拍砖
电机KV值代表着电机的转速       一般KV在800-1000的电机   需要配11-10英寸的桨
                                            KV1000-1200的电机     需要配10-9英寸的桨
                                            KV1200-1800的电机      需要配9-8英寸的桨
                                            KV1800-2200的电机      需要配8-7英寸的桨
                                            KV2200-2600的电机      需要配7-6英寸的桨(注意桨强度当心射桨)
                                            KV2600-2800的电机      需要配6-5英寸的桨 (注意桨强度当心射桨)
                                            KV在2800以上的电机      建议用9050剪桨(当心射桨)
                                            KV在3000以上的电机      不建议配桨   当心射桨!后果严重
桨的螺距越大     功率也就越大  推力会稍强  烧电调的概率越高

大型前拉单发动机动力的飞机     安装电机时应有2-3° 的右下拉角  以克服反扭力!

网友:
关于最下面的塞斯纳,我有我自己的见解,我的塞斯纳配置是:
朗宇2212 980kv电机  巴毅3s 2200mah 20c电池 好赢40a 9047桨      发现推力不够,起飞后根本无法拉升,需用手抛才可以上天

网友:
非常好的科普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