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to82中文说明书

楼主(2014-01-21):
衷心感谢您购买Saito Seisakusho公司生产的SAITO FA-82a/82aGK航模用四冲程发动机。使用发动机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请按照本说明书的建议使用发动机。如果发动机存在任何因制造原因而导致的产品缺陷,我公司将免费提供必要的修理。在发动机右侧安装底座上刻有表示产品识别代码的字母(如A,A,C等),如需订购发动机零部件或者在产品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通过该识别代码,我公司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客户化服务。
本产品在设计和制造方面首次采用了以高效、耐用而著称的AAC工艺,带给用户重量轻、性能优的使用感受。AAC即铝活塞(A)、铝汽缸(A)、汽缸表面镀铬。
SAITO FA-82a/82aGK发动机的独特之处在于:
汽缸:汽缸头与汽缸合二为一的构造形式极大提升了结构强度,汽缸内表面的镀铬层在电子显微镜下可以看到许多细小的纹路,在增加耐磨性能的同时可以在活塞与汽缸壁之间保持良好润滑油膜,SAITO FA-82a/82aGK无内桶结构汽缸不仅提高了发动机散热性、耐用性,而且减轻了重量,避免了因内桶与汽缸材料不同而引起的应力和变形。
活塞(一道活塞环)、曲轴、燃烧室、凸轮机构、汽化器、汽化器、螺旋桨固定螺母、排气声音、重量、安装尺寸等各自特点略。
SAITO FA-82a/82aGK发动机技术数据
直径 29.0mm 行程 20.4mm
排量 13.47cc 重量 462g,512g(含消音器)
使用转速 2000-12000rpm(建议地面最高转速9000-11000rpm)
螺旋桨 13*7,13*8-14*5,14*6 燃油流量 30cc/min(全油门,10000rpm)
燃料 合成燃料,硝基甲烷10-20% 用途 2C 40-60级固定翼
静拉力 APC13*7-2.6kg,APC14*6-3.3kg RAM13*6-3.0kg
附件 凸轮间隙调整扳手、塞尺、内六角扳手(1.5,2.0,2.5)、消音器、火化塞
SAITO FA-82a/82aGK发动机外部尺寸(略),另注:SAITO FA56/62/72/82发动机安装尺寸相同
A. 燃油:因为四冲程发动机排气温度较高,如使用含蓖麻油的燃油会导致严重的积炭,所以强烈建议使用硝基甲烷含量10-20%的合成燃油,同时使用燃油滤会提高发动机工作的可靠性(SAITO 燃油滤“F-1”性能优异)。
B. 燃油箱:请根据容量选用市场上的优质燃油箱,油面高度设定为与发动机化油器进油口相同,油箱内的重锤与油箱底面保持3-5mm的距离。安全提示:油箱、硅胶管不得有渗漏,铝管应去除毛刺并进行倒角处理。
C. 热火头:因四冲程发动机曲轴每旋转二周做功一次,所以选用正确的热火头至关重要,发动机的表现随着燃油、天气等不同而不同,建议用户选择与实际运行环境相匹配的热火头。安全提示:某些其他厂家的热火头性能不错,可以一试。建议选用SAIGP-01 SIP400S P-SS 热火头。
D. 螺旋桨:通常螺旋桨的选用因飞机大小而异,建议选用:13*7,13*8-14*5,14*6。地面转速超过11500rpm(桨过小)或低于8500rpm(桨过大)可能会损坏发动机。安全提示:建议发动机运转在9000rpm-11000rpm范围内。
E. 发动机安装:可以根据需要以任何方向安装。建议选择垂直或水平方向安装,如果发动机倒置,因粗暴着陆可能首先造成发动机的损坏,另外,倒置方式容易造成发动机液锁。(可选用SAITO专用发动机安装底座及少量螺丝胶)
F. 启动发动机前的准备工作:
① 发动机应牢固地固定在试车台或飞机上进行磨合,切记:固定是否牢靠涉及安全问题,不论安装于地面试车台还是飞机上磨合,务必确保发动机、试车台、飞机皆稳妥固定;
② 如果安装在地面试车台上磨合,请选用350cc-400cc容量的油箱,如果安装在飞机上磨合,用套件中的油箱即可;
③ 燃油可选用15%硝基甲烷、润滑油含量适中的合成燃油;
④ 请选用APC13*7的螺旋桨,转速控制在10300-10600rpm;安全提示:10个起落后应重新拧紧螺旋桨固定螺母及防松螺母,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使用木质螺旋桨的用户,此项特别检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⑤ 四冲程发动机不同于二冲程发动机有明显的峰值转速,请使用转速表确认峰值转速以防止发动机因贫油而导致的超转或过热;⑥-⑨略
G. 启动发动机:可以采用下述二种启动方法(发动机安装于飞机上)
使用启动器启动:①打开发射机、接收机,将油门置于慢车位;②将主油针从关闭位逆时针旋转(正旋)4圈;③从慢车位*门至1/4-1/3行程;④面对发动机顺时针(正向)转动螺旋桨直至有压缩感;⑤热火头通电;⑥用启动器启动发动机。
手拨启动(请佩戴安全手头或使用启动杆):①打开发射机、接收机,将油门摇杆置于慢车位;②将主油针从关闭位逆时针旋转(正旋)4圈;③将油门置于全开位;④用手堵住排气口逆时针(正向)转动螺旋桨2-3圈(不要吸入过多燃油以防液锁而损坏发动机);⑤将油门从全开收回至1/4-1/3行程;⑥逆时针(正向)轻轻拨动螺旋桨至有压缩感(螺旋桨处于水平);⑦热火头通电;⑧热火头通电后等待2-3秒,顺时针(反向)快速拨动螺旋桨,发动机就会正常运转,此为反拨正转。
H. 发动机磨合:好的磨合对充分发挥发动机性能至关重要
① 加满燃油,按上述启动方法启动发动机;
② 主油针不少于4圈、油门不超过一半行程确保发动机转速不超过6000rpm磨合一箱油,同时注意观察排气口和通气口排出的废油,严禁贫油;
③ 主油针不少于4圈、油门全行程再磨合一箱油,严禁贫油;
④ 发动机转速不超过9000rpm磨合半箱油;
⑤ 重新加满油,将发动机交替置于最高转速和低转速,如果高速稳定,地面磨合可告一段落。然后调整好气门间隙和化油器大小油针设定,在略低于峰值转速下飞行10个起落,真正意义的发动机的磨合方可完成。安全提示:磨合期间发动机工作可能不稳定,因此建议飞行时保持适当的安全高度和距离,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I. 化油器调整:调整化油器的基本步骤是通过调整主油针先获得峰值转速,然后结合低速油针和油门开度的调整获得稳定的怠速。
① 加满油箱,启动发动机,油门全开,通过转速表和声音确认峰值转速;安全提示:主油针关得过小可能导致螺旋桨固定螺母松动。②缓慢收油门,结合低速油针和油门开度的调整将怠速稳定在2000rpm-2500rpm;(小油针起始位置:油门摇臂平面旋进1-1.5圈);③怠速稳定后,缓慢*门至全开位,如果在发动机加速过程中转速不稳定或者出现转速突然增加的现象,请重新调整小油针,确保怠速至高速的加减速过程中发动机转速呈线性且稳定;④快*门,如果转速不能与油门杆同步达到峰值,减小主油针一格,再次调试,直至获得满意的发动机响应;⑤怠速、高速、响应都调试完毕后,增加主油针三格,将发动机的实际使用高速调整为比峰值转速低300rpm,此项措施会极大延长发动机寿命;
J. 日常使用、维护及注意事项:
① 过贫的油气比将导致发动机过热和损坏;②气门间隙调整:发动机使用一小时后应当调整气门间隙,此项工作须在发动机充分冷却后进行。拆下热火头和气门室罩,正向转动螺旋桨带动活塞至压缩行程上止点,用附带的扳手和内六角将进排气门间隙调整至零间隙,然后固定锁紧螺母;(注:本公司发动机在正常运转状态下,缸体膨胀量要大于气门机构的膨胀量,所以冷却状态下要求零间隙)安全提示:气门间隙要定期调整,如果附带的0.1mm塞尺可以塞入,则表明气门间隙该调整了。③固定排气管时请在螺纹处涂少量密封硅胶;④要定期检查螺旋桨及排气管(热车时)固定螺母紧度;⑤飞行后请从汽化器或通气口喷入“事后油”润滑发动机;⑥如果发动机长时间不用,请拆下热火头、后盖、气门室罩等对发动机进行清洁,润滑后重新装回并用塑料袋密封保存;⑦为防止燃油侵蚀发动机,关车前高速运转10秒后直接切断燃油停车;⑧为防止磨损、咬死等故障,可用黑钼油润滑发动机各活动部位;⑼-⑿略。
K. 分解与组装注意事项:厂家不建议分解发动机,但必要时按以下步骤:
① 遵循哪里拆下哪里装的原则,同时注意方向、前后、顺序等;
② 汽缸螺栓的拆卸要格外注意,应对角拆卸,不可用蛮力;
③ 固定汽缸螺栓时也要遵循对角紧固的顺序,螺栓头可以涂一点润滑油;
④ 安装凸轮机构时,如左图:曲轴位于上止点,齿轮标示点在正下方;
⑤ 活塞、连杆、摇臂、销钉、挺杆等零部件要物归原位,组装前可以使用润滑油,注意安装顺序和方向;
⑥ 只有发动机后盖螺拴头是电镀的
分解三原则:标识零件、注明方向、对角松脱;
组装三原则:零件清洁、充分润滑、适当紧固;
⑦ 化油器安装方向调整:如图所示,化油器可以根据使用需要调整四个不同的安装位置。安全提示:化油器固定螺栓不要拧得过紧,否则油门转动困难。

网友(2014-03-16):
介是神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