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熔胶与枪在KT板机中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4-01-21):
热熔胶与枪在KT板机中的使用问题

KT板机通常都用热熔胶来粘接,有人说这样比用泡沫胶快,没有异味,制作方便,也有人说热熔胶冬天冷的时候硬且脆,夏天时又容易软化,这们看来优缺点各占了一半。
听人说不如自己试一试,于是今天我找出胶枪来试试看,胶棒是以前剩下的小胶条,买的时候是白的,现在有点发黄了。当我要往松膛上上胶条时,那胶条居然断了,果然印证冷时硬脆的缺点,脆就脆吧,还要看看粘接的情况,就找来KT板的边角料试粘,我的KT板机是做了背胶写真的,所以边角料上也有背胶,试粘冷缺后试 了一下强度:背胶与背胶和PVC面粘着强度一般,倒是KT板芯与板芯粘着强度还可以,粘接 的地方都 比较硬。从实验看用热熔胶粘接KT板还是有一大隐患的。但是如果只是做出来当摆设也末必不可。
下一步准备用泡沫胶试试,只是这种胶在我所在的城市是个稀罕物,找不到。

网友A:
泡沫胶 我是在网店买的 我买大瓶的就做了一架飞机 现在有点稠了 不知道可以用什么稀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胶 我是在网店买的 我买大瓶的就做了一架飞机 现在有点稠了 不知道可以用什么稀释 ...

这个还真是难题,
网上有人答复:粘稠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用久了,挥发性气体跑光了,所以会粘稠,第二是因为天气冷,气温低,会粘稠,第一个只能加稀释剂解决,第二个就可以加热一下,方法:太阳底下晒,热水泡。火微微加热。热吹风吹
严禁用香蕉水、苯类溶剂、醋酸乙酯、油漆稀释剂稀释、洗刷。因为会腐蚀泡沫。
还有一个无水酒精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是难题,
网上有人答复:粘稠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用久了,挥发性气体跑光了,所以会粘稠,第二是 ...

只能这样了 试试看吧

网友B:
704硅胶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4硅胶非常不错

谢谢你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