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创】全球鹰改装系列!!

楼主(2014-01-22):
根据自己改装的高度选择前轮高度。
3MM钢丝
这是连接的方式,现在先不着急连接
使用原装起落架垫片的预留孔安装新的起落架,因为原装起落架的预留孔比较深,能够承受一定的压力,所以没必要再改装,舵机位置根据转向摇臂的距离来决定
为了这转向轮刚开始头都搞大了都不知道怎么改,这样的改装灵感是来自已经报废的F15前转向轮
现在开始组装
先将摇臂插进去,取好安装位置然后将轮子固定,全球鹰机头与机翼的结合部分连接少如果降落太暴力了会将机头折断,我这个就断了现在用的木片加固。   全球鹰翼展2M,64MM涵道推力太小,全油门都很难飞,所以改装尾推是必然的。
尾推改好后重心会后移,如果原装机翼上的起落架不改的话飞机屁股会擦地,所以需要将原装起落架位置向后移2CM,如果考虑到尾桨可能扫地的话可以加一个固定的小轮子在后面
这样子安装9寸浆就可以爽飞了(切记如果安装后轮的话必须有一定的离地间隙,给飞机起飞抬头预留一定的空间)
原装的副翼由于是根据真机比例缩小的副翼就感觉有点小,影响操作灵敏度,所以我将其改大了,试飞过后感觉良好,机头稍微有点轻,看来是为FPV设计的,装上PFV设备应该能做到平衡。现在设备还不齐,等设备齐了再做个测试。
我是新手,大家的跟帖是我学习前进的动力,谢谢!

网友A:
上涵道的话,会不会减掉一部分机翼就能减轻重量呢?感觉机翼太长了,重量也要降低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涵道的话,会不会减掉一部分机翼就能减轻重量呢?感觉机翼太长了,重量也要降低才行。 ...

其实这飞机在飞行的情况下非常平稳,机翼面积不大重量和1.2米的塞斯纳差不多吧,剪了的话会影响飞行的平稳。

网友:
要想标题长  必须空格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有你们我才能更好的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点意见或建议嘛

网友:
我很欣赏你的转向轮,有个滑道,真不错,好想法!

楼主:
全球鹰手抛 有难度

网友C:
这东西看起来很难飞,买回来还是做静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看起来很难飞,买回来还是做静态吧

空中非常平稳

楼主:
引用 楼主:
空中非常平稳

降落需要点技术

网友:
好家伙      群友帮顶

网友:
还有减肥空间

网友D:
看到楼主你这伤痕累累的机翼,感觉到这全球鹰是不是很难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楼主你这伤痕累累的机翼,感觉到这全球鹰是不是很难飞啊?

呵呵 那是撞树上了

楼主:
这飞机唯一的技术要求就是起飞和降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点意见或建议嘛

意见就是全球鹰不上涵道我好伤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见就是全球鹰不上涵道我好伤心啊

你可以选择上个70大推力涵道试试

网友C:
成品机还要那么多改动,难怪这机便宜。原来是没给测试。

网友:
这机翼实在是太长了

楼主:
如果选择用涵道就不用改这么多

网友E:
不适合FPV。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适合FPV。鉴定完毕。

我准备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成品机还要那么多改动,难怪这机便宜。原来是没给测试。

傻鸭说话就是直接了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傻鸭说话就是直接了断

这机舵面要加大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舵面要加大才好飞。。。。

嗯  不加的话 反映迟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傻鸭说话就是直接了断

简单明了,一针见血

楼主:
推荐使用尾混空,更好操作,今天刚试了

楼主:
新动态  昨天下午天块黑了,视线不好  头插地彻底炸废了

楼主(2014-02-23):
好久没人来了  自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