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福音 教你制作最简单的飞机

楼主(2014-01-22):
新手怕什么 怕炸鸡 下面的飞机具有制作简单 成本低廉 还具有保护电机电调舵机的特点
绝对是新手练习的最佳选择

儿时的纸飞机大家都会做吧
1.量尺寸 (根据自己的动力调整大小)
2.切KT板(根据自己的动力调整大小)

3.安装电机(不同的电机有不同的安装方式 请随机想办法安装吧)
4.安装舵机
5.完成后是这样
6.重心位置

网友:
回帖奖励 +1 牛币

纸飞机·!!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有舵机的!~

网友:
不错哦我改天也搞个

楼主:
没碳棒的可以用烧烤用的竹签子代替 效果一样 竹签子很便宜3块钱一大把

网友:
遥控纸飞机·不是都得装舵机么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配置啊

就这个尺寸的飞机 建议用1806 或者2204电机 3.7克舵机或者6克舵机 10-12A电调 2s 或3s电池 500mha电池即可

网友B:
不错,但是我没看懂这个怎么控制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但是我没看懂这个怎么控制方向

用三角翼混控

网友:
早就做过  我的还是有刷电机

网友:
为啥我什么都看不见

网友:
看着非常不错

网友:
330好做耗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