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了个喷火

楼主(2014-01-22):
新做了个喷火,用了朗宇X2208电机,还未进行放飞,不知道拉力够不够,不够的话再换2212的

网友:
比较有型的机子,好飞

网友:
放个四平上来

网友A:
放点细节图上来嘛

网友:
多大的飞机?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 也是不知道上多大的电机 和浆

网友:
仓身板机?

楼主:
应该是1米稍微大点的,配2212电机30A电调就妥妥的,我是试试2208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点细节图上来嘛

我是参照优酷视频上做的,原先没看视频,机翼给粘死了,后来又给割掉

网友(2017-02-17):
什么视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