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天使模型论坛,作者“youlan”---DLG舵机选择建议和测...

楼主(2014-01-22):
DLG滑翔机对舵机的要求比较高,因为飞行模式常常需要在几个毫米之间切换,这对舵机的精度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襟翼切换角度的准确性决定了可变翼型的准确性,舵机的精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飞行器的飞行性能,性能不够达标的舵机用在DLG上往往回中不够准确,而且有比较大的虚位,需要反复修正,浪费无动力DLG宝贵的能量。出手角度也会不够准确,经常随机小幅度变化
我们来罗列一下DLG对舵机有哪些要求:
1,良好的角度精度
2,精密而坚固的齿轮系统
3,比较轻的重量和较小的体积
4,良好的耐用性,等等
5,一定的力量要求

推荐选择大厂出品的舵机,数码舵机会比模拟的舵机更精准,只是会多费一点点电,国产舵机目前来看总有那么几项不达标,我们期望国产品牌能给DLG爱好者更多的舵机选择。一般国外的DLG爱好者使用这几款舵机,我选择几款人气比较高的作为推荐

数码:JR385,国外叫285,这款舵机几乎是inpod最合适的舵机,各项指标都很不错。(参考价格,220元)
          hitec HS5045HB,极极小虚位,已经使用,很薄9.8MM厚,力量不大,标称1kg/cm 4.8V,(这数据标的太保守了)不过我用下来用1S锂电驱动,力量没有问题。个别铰链            很硬的DLG可能不够一点(160元)
          hitec HS5035HB ,非常小的尺寸,4.5G,力量为0.8KG,用在尾翼上也是一个好选择,对于迷你DLG也适合用在副翼上 (200元)(*已经使用,齿轮挺精密的,回中精度一般,单拉线后精度还可以,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方尽量用更大的舵机)
          MKS 6100,国外测评说非常给力,比较矮的舵机(250元)
          MKS ds65K ,很迷你的尺寸,据说也是非常给力的舵机,前期有容易烧的问题,现在据说改进了(400元)
          DS09SCD(6100),9mm非常薄的尺寸,是装在机翼上最合适的舵机之一,因为有一点高,装在一些机身内可能会有一点不方便,已经使用,精度很好(200元)
         DES261,格劳普纳出品的小舵机,比5045稍矮,稍厚,虚位极小,精度稍稍稍逊色5045一点点,力量1.8KG(100元)

模拟:hitec HS55,回中性能比上面的两款稍稍差一点点,会有一点点极小的误差,非常经典的产品(98元)
        hitec HS50,这一款是6G级别的舵机,力量为0.6kg,用在尾翼上比较合适,同样也是非常经典的产品9(130元)
       JR 375,这款基本是385的模拟版本,论坛里的nick在用,精度比385稍微差一点点(100元)

使用了很多款舵机,做一些总结
舵机选择的原则,只要空间允许,能用大的舵机就绝对不用小的,小舵机承担大负荷工作,不是什么好事情
首先我推荐性价比之王毫无疑问是5045,装机身内,厚点的机翼都挺好的。个别舵机有一丝虚位,大力掰的时候能感觉到,所以用在机翼上最好做一下精选,这颗舵机,用在机身内我给8分,机翼上7.5分,其次更好点的机翼舵机可以选择DS09scd。
基本上机身内5045,机翼上DS09SCD是我认为性价比最高的组合,已经没有什么缺陷了。据说MKS的舵机动一点点微调都会有反应也许他们是更好的选择。这个差别其实很小,98和100的差别,我个人也不是器材党,经济预算也有限,我觉得5045+09已经足够好了。

下一次想试试MKS6100或许也试试DS65K,等米下锅ing

应一些模友需要,简单的点评一下银燕的几款舵机,对着两款舵机,我的评价是,价位很低,适合入门用
ES08A,细腻度很一般,假如说5045这样的舵机把行程分成了1000格,那么ES08A就只有200格,比如你让舵机停在100格的位置点上,舵机每次基本都能会到100格的位置上,但是如果你让舵机停在100.5格的位置上,舵机就会有时候停在100格,有时候停在101格,切换一些小的飞行模式,舵机常常会没有反应,齿轮相对而言虚伪还尚可,有一点虚伪,但是不算太糟糕。
ES08DE,银燕的新数码舵机,但是就整体素质而言,并没有好到哪里去,运转的稍微细腻了一些,死区依然很大(甚至感觉比08A还稍大一些,小舵量回中的精度不高
测试视频

7.16,试用了格宁541BB,首先感谢原虫可以到我这里中转他购买的舵机,给了我宝贵的测试机会

舵机比较的薄,虽然是5G级别的舵机,但是尺寸没有比9G的小很多,舵机输出轴很高

大舵量回中还是比较准确的,行程也很细腻,小舵量回中比5035差一点,还是国产舵机的通病,死区太大(厂家标称<3us  ),驱动电路设计的不够好。此外齿轮存在比较明显的虚位,但是转到一些角度的时候虚位会减少,尼龙齿轮,相对而言刚性不是那么的够,有那么一点软软的感觉。力量方面,同样的标称0.8KG,假如5035的数值没有虚标的话541恐怕撑死也到不了0.5KG(难道是棒子货力量标的太谦虚了
这款舵机怎么评价呢?初步感觉齿轮比蓝剑小舵机的“饼干齿轮”要强一点,其它方面感觉一般。

PS目前我测试过的8G尺寸以下的nano servo , 35HD 是最好的选择,在DLG上使用,综合实力最强
说在最后,其实我们对国产舵机的要求不高,小舵量回中精确点,能到HS55的精度就可以了,厚点就厚点吧,好歹机身里面或者稍微厚点的机翼还能装下,价格70以内都是可以接受的,也许是市场造成的,厂家不愿意做这样的舵机。看看这两年国产舵机的发展趋势,金属齿轮,超大力量,超快速度。但是精度呢?,唉。。。

8月购入了DS09SCD舵机
这款舵机是大家公认的最好的机翼舵机。超薄(9MM),力量1.6KG-2.0K
舵机比5045要高出一大截,使用下来精度和5045是难分伯仲的都挺准的,副翼回中误差基本没有。虽然09标称力量比5045高很多,但是实际感觉来说并没有高出这么多,舵机的虚位比5045小不少,掰动摇臂的感觉是明显的硬。我用5045装了Sword MK4 ,09装了Sword MK5
5045的齿轮非常的顺,不通电情况下,轻松的摆动舵面就可以驱动舵机,09就难多了
在1S锂电下,5045明显的比09速度要快很多,但是DLG不需要很快的舵机速度,这一点没有很大关系
另外我感觉DS09scd的行程好像要大一些
舵机臂都是含纤维材料的而且非常的厚实,做TD不用担心舵机臂变形问题,舵机螺丝也有好几个,不用担心丢了找不到,这一点真是人性化啊

需要注意的是09之前的质量门事件,这款舵机出过一些问题,极个别买来就是死的,或者买来通电360度旋转。我判断是引线断裂这类问题。所以我还是自己拆开来检查一下为妙,
内部做工一般,比5045差一些,其中一颗拆开来,一颗MOS被焊接歪了,检查了一下引线,有两个引脚靠的特别近,我还是自己用镊子拨了一下,引脚已经上过胶了
总的来说,做工有一点小瑕疵,不够规范的那种感觉。舵机还是很OK的,毕竟这么薄,精度又这么好的舵机真心就这一款,不买它也没得选
2014年,第一天献上DES261舵机的测评,感谢龙井提供的测试机会,
DES261是格劳普纳出品的舵机,DS09实际是也是他们代工的,这让我对261的期望也很高
元器件用的不错,也带一个轴承,舵机虚位尚可,比5045稍大一点点,拉线的话可以忽略差异,力量标称1.8KG,看到这个数据还是要感叹一下hitec的舵机力量实在标的太保守含蓄了。。。数码控制板上的主控芯片和DS09的一样,都具备编程能力,可以设定死区,行程,速度……等等东西
我手上的DES261,有一点点抽风现象,舵机偶尔会极极极小范围的来回摆动,这个问题是舵机的死区范围设定偏小,建议自己买一个编程器把死区调大1us,回中精度良好,可以算是一线水准的,稍稍逊色于5045那么一丁点点。我有了很长的指针鸡蛋里挑骨头才比较出一点点区别,区别很小很小,如果你会合理 利于舵机行程,这颗舵机的精度完全够用。对于拉线系统来说区别就更小了,弹簧会收拾舵机的虚位和一部分死区,261的舵机臂和5045比简直无敌扎实,十字舵机臂要稍矮一些,还可以磨掉一点高度,节省体积。
DES261 厚度11MM,高度比5045更低1MM,体积非常适合我的MK5型机身,hitec的45HB和5045舵机传说已经停产,失去了 5045来说 261也是一个好选择,261也是一款不少人都在用的舵机,有潜质成为新的性价比之王

楼主:
说说我的见解,其实我们自己玩的一般都是比较低级的,对舵机的要求并不高,对此我们可以用银燕公司生产的8.5g或9g数码舵机,其效果可见一斑

网友A:
不是玩3D的对砣机精度没多大要求。希望它在空别扫,别死机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玩3D的对砣机精度没多大要求。希望它在空别扫,别死机就成了。

要是抖舵怎么办

网友A:
上面说的价格是美金吗?买一个舵机就要200?换人民币。。。。  ,航模暴利,LZ支持你研发高精度平民价的舵机出来、。舵机不精准现在不是有飞控可以附助吗?

网友:
一般飞机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把

网友:
写的不错,很有内含

网友:
很少有的舵机方面的介绍帖,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的价格是美金吗?买一个舵机就要200?换人民币。。。。,航模暴利,LZ支持你研发高精度平民价 ...

舵机坏了呢,同样的道理

楼主:
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