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译】3D特技飞行的飞行技巧与设置秘诀---译者kk

楼主(2014-01-22):
3D特技飞行的飞行技巧与设置要点

2012年10月24日  作者:Gerry Yarrish  原载Model Airplane NEWS

来自航空时代档案——世界特技飞行冠军、“3D特技飞行之父” Quique Somenzini 的建议,助你最大程度挖掘飞机的潜力。

(KK注:基克·苏门兹尼 。昵称 QQ , 阿根廷裔美国人,Mode1压杆手法。6次杀入F3A世锦赛前6名,1次冠军。如上图)

     尽管具体的操控技巧对于3D飞行十分重要,然而正确设置好飞机,可以有助于更好更容易地完成飞行动作。让我们来仔细看看飞机和遥控设备的设置。

控制舵面

    要完成绝大多数的3D飞行动作,你的飞机舵面必须具有足够大的面积。事实上,方向舵、升降舵和副翼是3D动作的核心。到底要多大呢?唔,按照百分比来说,升降舵应该至少占水平尾翼面积的40%,方向舵至少应占垂直尾翼面积的50%,副翼至少占机翼总面积的20% 。

     舵面偏转角度和面积一样重要。升降舵最少应能各转45度,方向舵至少45度,副翼至少35度。由于大面积舵面结合大角度偏转,即使流经舵面的气流很少,仍然能够控制飞机。例如做“过山车”动作时,飞机飞行速度很低,以至于仅靠由螺旋桨产生的气流(即滑流)就能维持飞机持续完成如此大的姿态变化。在“过山车”的最高点,当飞机前进速度为零,螺旋桨滑流会流过尾部表面和处于滑流范围内的一部分副翼,此时要操控动作,飞机必须具有很大的舵面,才能充分利用这部分很小的滑流。特别长而宽的副翼可大大帮助飞机在零速度下更好地完成动作。

      尽管拥有超大舵面和足够的舵量(偏转角度),还必须能够安全、稳固地工作,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完善的连杆系统和有力的数字舵机十分重要。数字舵机比模拟舵机具有更大的保持力矩,可以避免任何舵面颤动的可能,而且这些可能性在你增大舵面面积及偏转角度后会显著增大!

重心

      在完成暴力3D飞行中,飞机重心(CG)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当重心往后移动,飞机安定性变差,俯仰和方向控制会更灵敏,反应敏感。大多数特技飞机的CG大概在机翼平均气动弦长(MAC)的32%-33%处。如果将CG进一步后移,就能在俯仰和方向上更灵活,但飞机也将更不稳定。一般来说,当CG大概在MAC的37-40%之间,可在特技性能和不稳定之间取得最佳折中,当然这取决于具体的飞机。

      当进行一些诸如过山车,平螺旋,眼镜蛇(鹞式仰停),瀑布,钟摆等动作,飞机重心尤为重要,仅仅拥有大舵面不足以控制飞机的俯仰。注意,当做扭力滚一类的动作时,重心就不是关键因素了。为此,一架标准的特技飞机,重心大概放在MAC的32%比较合适,并不需要通过向后移动重心来使飞机更加灵活。

      众所周知,对3D特技飞行来说,最佳的重心位置其实是个折中点,真正的挑战在于找到一个适应绝大多数动作的最佳平衡点。自选动作项目应当兼顾3D动作和精准的特技动作,控制表现应当自始至终很平顺而稳定。往后移动重心,飞机更容易做狂野的3D动作,但很难飞得精准而扎实;反之,如果飞机头重了,比较稳定,动作容易做准,但要玩 3D 动作就几乎不可能!所以重心的选择需要折中考虑这两个极端。在 TOC 的自选动作部分,绝大多数飞手会在尾部加配重,使重心后移。

      关于这一点,不同的飞机,不同的飞手情况不同。我飞精准动作的时候喜欢重心在MAC的35%处,而比赛自选动作时候习惯往后移动到38%。图示说明了如何找到MAC(平均气动弦长)和重心位置。我习惯用这些数值作为参考,在飞行中调整来获取最终重心位置。我发现这是正确设置飞机的最佳方法,所以我的飞机手感都一样,微调参数都一样。

飞行测试重心

      精准飞行的重心很容易进行飞行调整:保持飞机水平正飞,45度拉起(全油门),做1/2滚转至倒飞状态。飞机应该能保持倒飞状态、45度直线飞行约2-3秒,然后向机背方向倾倒(几乎不需要推杆来保持飞机的直线飞行)。

      3D 动作的测试,半油门保持飞机水平正飞,滚转至倒飞状态。飞机应能保持倒飞状态直线飞行3到3.5秒,然后开始向机背方向倾倒(几乎不需要推杆,飞机能维持水平倒飞)。如果飞机倒飞时爬升,说明尾部过重了,在我看来,这就超出了精准和灵敏度的范围。

      如果注意观察下我采用了倒飞的办法测试重心,可以看到对于精准飞行,飞机是45度;而对于自选动作飞行,是水平飞行。两者重心位置的差别在2%-3%,这也正是精准飞行和自选动作飞行设置的实际差别。

      当你找到最适合众多特技飞行动作的重心,飞机就能达到最佳性能。例如,要在自选动作部分加入扭力滚、快滚和其他精准动作,就需要和在精准特技飞行时一样的重心位置。如果自选动作里3D动作较多则不在此列。

      大舵面,大偏转角,靠后的重心,这些都会使飞机变得非常敏感,反应灵敏,所以需要用好遥控设备的功能。高速动作平顺,精准,优雅,保持较好的整体形象与3D特技要求低速下大仰角,大偏转以及滚转变化,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要用到指数曲线和倍率功能。

遥控设备设置

      要完成3D特技动作,你必须做好遥控器设置。要完成 3D 和精准特技飞行混合的自选动作,遥控设备关键因素之一。虽说并不是要拥有最顶尖的遥控设备才能做自选特技飞行,但其中有两项遥控器功能对设置来说会有很大帮助,即:倍率(dual rate , D/R)和指数曲线(EXP)。

      有多少飞手就有多少种遥控器设置,因为绝大多数人靠“感觉”来飞。出于这个考虑,我会解释我自己在自选动作下如何设置遥控器。我希望对你的设置有所帮助。

      很多3D特技动作对三个方向的舵面都要求最大的偏转角度,所以我将升降舵、方向舵和副翼的倍率都设置到140% 。务必查看连杆、摇臂和舵角,确保舵机能够自如偏转到最大角度。确保升降舵上下偏转角度一致,副翼也一样,都检查好之后,再设定小舵角(低倍率)。不过首先要考虑,“什么时候我会用到小舵角?”  我一般在 “常规” 飞行用小舵角,做快滚、螺旋等3D特技动作时用大舵角(高倍率)。

      调整小舵角比较复杂,因为涉及了倍率和指数曲线,而大舵角简单些,只涉及到指数曲线。不同的人习惯小舵角可能不一样,我的小舵角是:升降舵25%-30%,方向舵80%-90%,副翼60%-70%。刚开始调整时,我相信这些参数对你来说也是不错的位置,这也是我经常用在新飞机上的设置参数,然后才到飞行场地进行细致调整,从而获得最佳参数。

以上文字为本人原创翻译,欢迎指正,转载请注明。
原文:http://www.modelairplanenews.com/blog/2012/10/24/flight-tips-and-setup-secrets-for-3d-aerobati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

你的头像有意思哦

网友:
我的头像普普通通,五颜六色,很好看[偷笑]

楼主:
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