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质DLG制作 更新至蒙皮部分 (转豆芽)

楼主(2014-01-22):
一开始以为dlg是最简单的飞机,一开始没怎么关注他,后来深入了解后才发现DLG原来是装机最复杂,对技术要求最高,对材料要求最高的飞机,这也正是我为此着迷的地方,尤其是甩出去那一瞬间的快感
   但是复材飞机价格昂贵,有点吃不消,所以一开始准备做个DLG,但当时只是在把他当做一架普通的滑翔机来做,所以后来飞的不想也就放弃了,但是我自认为在翼台的制作上还是很有创新的,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下

尾翼
1cm机翼
机翼加强
鸡肋机头
整机效果
尼龙块打磨的翼台
用450的碳纤桨做加强,环氧固定
蛋疼的蒙皮
试飞,本身还想再从主翼上做个涂装,但是试飞失败后就没信心弄他了
铝合金加碳片做机翼加强
用尼龙块自己打磨开孔,攻丝做的翼台,铝片加碳片做的加强
有些跑题了,之前这个没成功,虽然不算架好的dlg,但肯定算得上是不错的滑翔机了,

言归正传

对dlg还是如此的痴迷,所以决定在网上买,看了半天,最终决定买这个套材来自己做,就当先用这个飞机来入门了,
话不多说,先上组装过程,太细节太傻瓜方面的图片就不发了,只是发了一些关键的步奏和需要注意的地方来 与模友们分享

打开包装
不知道哪位眼尖的模友看出下面这个图片的问题了
还好有解胶剂,给修回来了,所以大家在装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把方向看好,
而且底下这条椴木梁一定要流出条缝,用来装下盖板
这个要自己切一条缝,用来装舵机安装版
将之前那两块木头装进来
这一步不要忘记点点胶水
整体效果
舱盖
将五块三角木头粘起来,并将底部打磨平
粘到机头上,上面要留出一个台阶来粘机头上盖板
将尾巴对齐并打胶,固定好后,这两个小洞,就是穿钢丝的孔可能有限误差,用锉刀打磨一下即可
整体效果   照机身弧度先切掉一些,再打磨    打磨后的效果,注意打磨尾巴的时候最好把尾管包起来以防磨花

机身就完成的差不多了,明天再把机翼的制作过程传上来

楼主:
由于考虑到dlg机翼在甩的时候机翼横向力比较大,所以自己擅自在轻木梁上加了碳片,其实不加也可以的
将翼梁于5mm宽的碳片粘一起增加强度
并将碳片打磨,别忘记涂胶加强
既然加了碳片,所以每块翼肋都要用锉刀磨去0.5mm的宽度,注意磨得方向要一致
装完翼肋后,装  上加强  梁,此机翼是工字梁,同样的方法装  下加强梁
装后缘轻木片
翼尖
将7*7的轻木条削成三角形
与每片翼肋比好位置,并磨上2mm深的槽
装好
由于翼梁加了碳片,所以前缘蒙皮就多出来一截,切掉他
用工字钉固定后打胶
用夹子固定打胶,保证粘接可靠   完成  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因为粘接误差,两个机翼可能角度不一样,如图
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保证两个机翼的角度是一样的,这样才能装出完美的飞机
调整完毕,消除误差
打磨之前先削掉一部分,减轻打磨工作量
有的模友不太明白这两个零件时用在什么地方的,我讲一下。
将磁钢卡到这个零件上
像这样粘好,就完成了
痛苦的打磨过后,机身就犹如女人的肌肤般光滑了

楼主:
让大家久等了,之前在买蒙皮,耽搁了点时间,本身想用玻璃布加环氧把前缘加强一下,但是考虑到重量,放弃了
尾翼,虽然很薄,但也要尽量打磨出平凸翼型出来
碳片加强
垂尾很脆弱,所以也要碳片加强
蒙皮,铰链处直接用蒙皮代替
机翼蒙皮,前缘那个黑的是用记号笔涂得,仿碳盒的效果,
这样先粘发射器是错误的做法,应该先蒙皮再粘发射扣
由于熨斗温度有限,所以蒙的不是很近,又用热吹风加热,但要主翼加热均匀
机翼蒙皮效果,57g,可以接受
机身蒙皮效果,机头和腰部弧度较大的部分可以先用熨斗蒙,在用热吹风加热即可达到满意效果     蒙出来效果不错,只是感觉翼尖有点脆弱,不敢使劲甩,所以还要想办法再加强

网友(2018-12-29):
四年前的好贴 可惜图片加载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