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问题,关于电机的安装和机身

楼主(2014-01-22):
请教在机身水平的情况下,后推机的电机头部是不是如图1那样稍微往下一点,前拉机电机头部是否如图2那样往上抬一点??

在前起落架高于后起落架的情况下,机头电机或机尾电机是否与机身保持水平??如图3、4

网友:
不管前拉还是后推 首先找好重心调整好你的迎角 然后在调整你的电机 我是这样调整 不对楼下指教

网友:
好像前拉的电机应该向下倾斜吧

楼主:
咱先别管重心不中心的,就说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