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铂金30AOPTO 不给接收机供电的问题 (油门校准)

楼主(2014-01-23):
        最近攒F550,买的好盈铂金30AOPTO 电调,插上电机接上电池,电调“123”响了几声,然后每隔两秒响一次“滴”,根据说明书说是丢失油门信号。后来才知道好盈铂金30AOPTO 电调不给接收机供电,因为攒多轴前要先做油门行程设定,所以就想了个解决办法

       拿一个可以给接收机供电的电调,插在接收机上,接上电池给接收机供电,好盈铂金30AOPTO 电调也插在接收机上上电做油门校准。

       PS:多轴上飞控可以给接收机供电,所以对不给接收机供电的电调不要担心!

网友:
回帖奖励 +1 牛币

好!终于找到了

网友A:
版主 好盈铂金30AOPTO  有参数 你咋没好好看看  而且有好多新摩友还发过帖子说这个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 好盈铂金30AOPTO  有参数 你咋没好好看看  而且有好多新摩友还发过帖子说这个是  ...

虽然是版主,但也不算老玩家。以前真不知道还有不给接收机供电的电调。。。奇葩呀

网友:
你才知道。。。那你多轴直接来一个稳压模块不久行了?或者你用飞控给接收机供电  飞控用稳压模块供电  这个是我的方法  我也是铂金30a的电调

网友(2014-03-23):
怎么个情况??楼顶也能评分?

网友(2016-04-15):
随便5V供电给接收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