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2种桨平衡器做了个对比,都是利用身边常见的废料。

楼主(2014-01-23):
晚上值班闲着没事,就找来仓库的废料做了2种桨平衡器,第一次做,手工不咋滴,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呀。
第一种:
    利用的材料是:坏掉的耳机听筒里的小磁铁
                           绝缘塑料板(也可以用木头板的,总之只要是平板好加工都可以用的)
                           502胶水、砂纸
                           废旧电器里拆出来的2头丝杆中间光杆直径3mm的螺栓和螺帽(也可以用全丝的,螺栓长度尽量长点)
    做这个桨平衡架子的尺寸可以根据自己找的材料尺寸和要调校的桨的大小来决定。锯好的塑料板(木板)的宽度无所谓,但高度要根据自己想调校的桨的尺寸来确定,比如要调校10寸桨,那高度至少要大于5寸。那两块竖立起来的板的间距大约为:丝杆的长度加2片小磁铁的厚度。同一块竖立起来的板子上的2片小磁铁极性相反。我锯好的塑料板的尺寸是:宽50mm,长120mm、180mm、210mm。
    把一片小磁铁用502胶水粘在螺帽上,粘之前把小磁铁拿到粘好的竖立板上的2片小磁铁上方试试,要求这片小磁铁和那两片粘好的小磁铁极性相反相互排斥。另一个螺帽上的小磁铁也用同样的方法粘好,极性和粘好的那个一样,这样拧到丝杆上后丝杆的两头可以任意倒换。尽量让小磁铁的中心和螺帽的中心在一条中心线上,这样精度越高调校出来的桨效果越好。
    把小磁铁粘在螺帽上是为了让单独的一根丝杆好穿插螺旋桨,比较方便的更换螺旋桨。常见的小孔螺旋桨3mm的丝杆刚好能穿插进去,大孔的螺旋桨就可以先套好轴套在穿插丝杆。

第二种:
    利用的材料是:圆形的强力磁铁(也可以是废光驱激光头上的方型强力磁铁,磁铁的个头尽量大点)
                           绝缘塑料板
                           502胶水、砂纸
                           废光驱里拆出来的光杆导轨(光杆导轨的直径刚好3mm左右)
    同样桨平衡器的架子的尺寸需要根据光杆导轨的长度和所要调校桨的大小来确定。因为磁铁和光杆导轨之间的吸力 比较大,一定要在架子的适当部位加上肋板,防止架子变形导致光杆和两端的磁片都吸引在一起。
    光驱上拆下来的磁铁和光杆
    通过对这两种方法制好的桨平衡器的对比,个人感觉第二种比较好,制作简单,精确度也比第一种高,结构比第一种简单,不存在小磁铁和螺帽同心不同心的问题。
    说的有错误的地方或有好的想法请模友们多多指点。

网友:
牛。。。。我还是不知道是怎么样个原理来平衡。

网友A:
这个早就有做过效果不错 楼主DIY手工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早就有做过效果不错 楼主DIY手工一流

嘿嘿,

网友(2016-03-08):
楼主DIY手工一流

网友(2016-04-08):
牛,知道怎么制作了,楼主解释下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