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切割 的问题

楼主(2014-01-23):
小弟今天做了个热切割,电阻丝用的是热风机里面的发热丝,拆出来拉直发现拉直不了,没去想那么多,装上架子了之后,拿去切一块泡沫,发现切出来是波浪状的,如何去搞到他呢,求解
关于热切割  的问题 热风机,的问题,发热丝,电阻丝,关于 作者:沈淼章 2846 电阻丝
关于热切割  的问题 热风机,的问题,发热丝,电阻丝,关于 作者:沈淼章 4946 效果,波浪状~~~~~~~~~~~~~~

网友A:
我以前也用过 你先电压调高点让电热丝温度到点使劲一拉就直了 我现在使用二胡弦 还有线切割下来的钼丝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用过 你先电压调高点让电热丝温度到点使劲一拉就直了 我现在使用二胡弦 还有线切割下来的钼丝也不 ...

好方法,不过我怕触电

网友:
最大24v不要再高了我国安全电压36v 但要看工作环境

网友:
微微上调电压 不要太高否则会烧断

网友:
波浪面用砂纸打磨一下也可以弄平

楼主:
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2014-03-22):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用过 你先电压调高点让电热丝温度到点使劲一拉就直了 我现在使用二胡弦 还有线切割下来的钼丝也不 ...

网友:
很简单 ,你先用手加钳子 尽量把它 弄直, 然后关键的来了 , 找个钢尺,把电阻丝放在钢尺下搓,必须放在平面上,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