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元打造1:35 田宫 德国二型F/G轻型坦克静改动 直播

楼主(2014-01-23):
坦克还在路上,先占个坑,稍后上图~~
田宫的这款坦克适合练手,大小适中也很好改,好像原本就是设计成电动模型的,价格也很实惠,是静改动之佳选。
来算下此坦克成本(不算遥控接收):
1:35 田宫F/G轻型坦克 45元
两个舵机 20元
废旧锂电池(需要拆其中状态较好的一节来用) 0元
很便宜吧,呵呵,只要用手头废旧的设备就能改一台玩玩了,如果空余时间多的话,自己用ABS板搭一台坦克价格就更便宜了。

楼主:
接上面,这款坦克比较小,长13CM,需要小点的电机驱动,首先要来两个有刷小电机和有刷电调,我用废旧的9克舵机改的,把电位器的线焊掉,接两个2K电阻(不同舵机的电阻值不同),要先通电调下微调,电机就可以双向转动了
电池,我用原来挂掉的3S 1500MAH电池,拆其中状态较好的一节改的,性能比较差不过在这种小坦克上够用了,直接接接收机就行
接收机,我这只有FUTABA R2006GS,体积比较小,可以装在这坦克上,多余的通道日后可以改装其他功能
电池的开关,这个开关比较小,占的空间也小

网友A:
改电调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电调高啊

算了下两个电调加电机成本就20元不到(用扫了齿的舵机成本就为0了呵呵),总共不算接受和遥控坦克总成本60出头,很便宜啊呵呵

网友B:
电调是怎么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是怎么改的啊

后面我会讲到的!  第一个电调没给制作过程拍照,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了下两个电调加电机成本就20元不到(用扫了齿的舵机成本就为0了呵呵),总共不算接受和遥控坦克总成本60 ...

我这就一大堆扫齿的,我也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就一大堆扫齿的,我也来改

很好改的,不过要注意下扫了齿的舵机就得自己做减速组了,呵呵

楼主:
太不给力啦没人顶啊,这版块好冷清,另外个9克舵机没找到,今天抢在快递放假前去采购了2颗辉盛舵机,这两颗也改360度,驱动坦克用,上次改的就拿来旋转炮塔了
PS:尼玛顺丰真是垃圾啊,怎么走了三天还没离开帝都,不知道年前能到么。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2018-12-16):
不明觉厉啊!看看能做成什么样子

网友:
想知道接下来怎么做啊

网友(2019-01-19):
履带是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