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滑翔机】特技动作辞典

楼主(2014-01-25):
现行特技机的特技动作种类繁多,而对其总结归纳的却不常见,故尝试做个辞典与大家共享。
筋斗类

                筋斗 Loop
                就是所谓的翻筋斗。 一般性做做很容易,但圆圈要想画得很规范,则需要油门的工夫和升降舵上的微妙操作,需                    要相当的技术。 升降舵上拉称“内筋斗”(INSIDE LOOP),升降舵下拉称“外筋斗”(OUTSIDE LOOP)。

HESITATION LOOP(角形筋斗)
多角形筋斗 SQUARE(正方筋斗)像描绘正方形那样的动作。 另外也有三角形、六角形筋斗。 做得准确规范还是相当难的。

古巴 8字
筋斗进行到后半圈时开始半滚转,在对面也同样翻筋斗,画8字。

因麦曼(翻转) IMMELMAN TURN
在筋斗的顶点做半圈滚转。 据说从前有个叫因麦曼的人因操纵不得力的飞机,为快速取得高度,从而产生了这个动作。

SPLIT S字 SPLIT S
与因麦曼翻转相反,半滚转之后向下方翻筋斗。

滚转筋斗 Rolling_Loop
边滚转边翻筋斗的动作。 通过错开滚转的转动和左操纵杆的转动,而一直保持机身向上的姿态,即可完成一周的筋斗。动力和翼面积充分,轻量的飞机做起来会轻松。 两周滚转筋斗:做两圈滚转的同时翻筋斗的动作。 做得规范很不容易。

TIGHT ROLLING LOOP(滚转眼镜蛇筋斗-ROLLING COBRA LOOP)(滚转空翻-ROLLING FLIP)
非常紧密的滚转筋斗动作。 几乎是在机翼失速状态下进行控制。 好象全世界也没几个人做得好?

CHINESE LOOP (滚转一次的筋斗)
做一次的滚转,翻一个筋斗。 即加一圈横滚的筋斗。相反的方向

雪崩(AVALANCHE)(红心筋斗-HEART LOOP)
在最高点加入急滚(SNAP ROLL)的筋斗动作。。 拉烟的飞机可在空中画出红桃心形图案。

.
滚转类
滚转 Roll
中文应该叫横滚。 为使滚转在同一轴心上,需要对升降舵、方向舵做微妙的调整操作。

慢滚 Slow roll
充分利用飞行场地,非常慢速滚转的动作。 方向舵和升降舵如果操作不细致,很难做到轴心不扭。 要想学习滚转类的操作基本功,建议从这个动作入手。

快滚 Snap roll
快速边拧边滚的动作。  锥形翼及容易翼尖失速的机型,内侧的机翼高速失速,快速翻转(SNAP)。 真机“比奇”只使用上拉升降舵和使用方向舵,即可做到快滚。 这是因为与RC相比,翼载荷非常大。 快滚有正滚(POSITIVE)和反滚(NEGATIVE)之分。 正滚是升降舵上拉,副翼和方向舵打向同一方向,而使其转动。 反滚是升降舵下推,副翼和方向舵打向不同方向,而使其转动。

2位横滚 2 point roll
滚转中,每隔180度,加入静止动作。 但没怎么见人做过这个动作。 除了正面切换到反面之外,侧飞时的左右切换也应该是2位横滚。

4位横滚 4 point roll
滚转中,每隔90度,加入静止动作。 到处都有人练这个动作。 一眼看上去,感觉挺简单,但要做得优美规范则非常困难。

8位横滚 8 point roll
滚转中,每隔45度,加入静止动作。 能练熟这个动作,应该是高手了。

16位横滚 16 point roll
滚转中,每隔22.5度,加入静止动作。一周要加16次。 也许需要国际水平・・・。

270度定位滚
每隔270度加入静止动作的4位横滚的变形。

桶滚 BARREL roll
好象在木桶中跌跌撞撞做螺旋状滚转的动作。稍稍打一点副翼和方向舵,做筋斗动作。

眼镜蛇横滚
45度角上升姿态中做横滚动作?

.
平圆周类

                平圆周 Circle
水平画圆动作。

滚转平圆周(ROLLING TURN) Rolling circle
边做横滚边做水平圆周的动作。 油门和副翼几乎保持不动,而控制升降舵和方向舵的左手舵杆,每到横滚时,都要画椭圆。 做慢滚练习,对这个动作的掌握很有效。由于有意错开横滚时前进转向和左手舵杆动作的时机,于是机身会忽左忽右地走偏。向内旋转好象要比向外旋转困难得多。也有把这些都组合在一起的动作。4次横滚平圆周 平圆周重合一次之内,做4次横滚动作。 做好非常困难。

1次横滚平圆周
平圆周重合一次之内,做1次横滚动作。 做好也非常困难。

侧飞平圆周 Knife edge circle
边侧飞,边水平画圆的动作。

侧飞2位横滚平圆周?
一边有节奏地切换侧飞姿态,一边画出水平圆周的动作。将飞机的动作配上节拍明显的音乐,效果最好。

4位横滚平圆周 4 point rolling circle
边做4位横滚边做平圆周。

FLAT CIRCLE(NO-PUNC CIRCLE-实心平圆周)
机身没有倾斜地画圆动作。 如果飞机有充分的侧面积,侧飞平衡性好的话,则可以象汽车那样保持水平状态转弯。

.
眼镜蛇(Harrier-鹞式)类
眼镜蛇 Harrier
机翼完全失速,靠动力一边吊住,一边上仰45度水平移动。不同机型,难易程度完全不同。国外也称为鹞式飞行。 眼镜蛇的动作有正反面切换(半滚状态前进),也有眼镜蛇水平8字。

眼镜蛇横滚(滚转眼镜蛇) Rolling harrier
以眼镜蛇的姿态横滚的动作。 维持45度仰角,同时以一定的速度滚转,飞行轨迹保持直线非常困难。

眼镜蛇横滚平圆周 Rolling harrier circle
眼镜蛇横滚的同时画水平圆周。 如果这个动作做得紧凑,是否可以进入高手级? 围着仓库里的柱子转圈・・・。

眼镜蛇横滚左右切换
眼镜蛇横滚的同时进行左右切换的动作。 看似简单,其实很难。

ポピダンス
机身与垂直之间倾斜15度的姿态,做超快速正面眼镜蛇旋转动作。 以机头为中轴,尾翼在直径3m左右范围内转小圈。 SOMENZINI发明的动作。(应该有更多旋转)

侧飞类
侧飞 Knife edge

机体侧偏90度的飞行动作。 需要引擎的充足动力和一定程度的机身侧面积。 由于方向舵变成了升降舵,升降舵变成了方向舵,最初会很不习惯,反复练习后会习惯的。 不同机型会有左偏、右偏、下偏、上偏要通过设置混动(MIXING)来纠正、消除。 另外,机体上下的重心位置也非常重要。

侧飞的左右切换右侧、左测连续切换的动作。 既有像跷跷板那样左右倾斜的动作,也有向同一方向旋转切换的动作。 应该是2位横滚的变形。

侧筋斗 Knife edge loop
边侧飞边做筋斗的动作。 需要机身侧面积和一定程度的动力。 飞机的性能起决定性作用,有的机型很容易完成,有的机型怎么练也没用。

侧飞翻转(侧空翻) Knife edge flip
侧飞状态下做侧空翻动作。 侧飞45度上升时,降低油门,进入失速,全开方向舵+全开油门,好象失速倒转,为此,旋转半径可以做到很小。 既有仰停中做侧空翻,以仰停结束的动作,也有垂直上升中做侧空翻,以垂直改出的动作。

侧飞水平正方?
侧飞的姿态,在平面上画正方形。 E-TOC(电动-TOC)上CHIP HYDE做了这个动作。

眼镜蛇侧飞
机头上仰45度,慢速侧飞的动作。

超低速侧飞漫步
机头上仰75度-80度,以超低速侧飞。 仰停的横向移动。

侧飞的往返?
侧飞的姿态,向左向右反复进行紧凑水平飞行。

     .
失速・下落类
失速倒转(榔头) Hammer head 在垂直上升的顶点减小油门,在失速的同时,打方向舵做掉头的动作。

吊炉烤鸡(急仰) Wall
顺风状态,以中低速进行水平飞行时,猛烈抬起所有舵面,使机翼整体失速,机头向上,将机身横向滑动。 翼载荷大的飞机,滑动的量大,动作好看。 能做大量拉烟的飞机最富表现力。 尤尔吉斯・凯利斯的拿手戏,正式名称为“墙”——WALL,“吊炉烤鸡”好象是他在日本说笑时取的名,据说还有的动作叫“肚子饿了”・・・。(笑)

降落伞 Parachute
垂直下降中的吊炉烤鸡(墙)?

翻转 Flip
几乎没有前进速度的状态下,猛打升降舵,使机体前翻或猛转的动作。 上升中收紧油门,在失速前一刹那,打满升降舵,同时油门全开,就可以做好这个翻转动作了。

楼主:
落叶 Flip leaf
垂直下降中,反复剧烈推拉升降舵,使飞机像一片树叶那样落下来。 如果动力充足,这种动作也可以上升。

自由下落 (电梯) Free fall
收紧油门,从高处使整个机翼失速,同时打满升降舵使机体保持水平,缓慢下落到地面附近。此外,还有侧滑下落,边做眼镜蛇横滚边下落——滚转下落,侧飞下落——侧落等等。

QUIQUE 下落 Quique fall
稍稍加点油门,头部稍稍上抬的姿态下落。

瀑布 Water fall
原地翻转之后,下落的动作。

侧飞瀑布 Knife edge water fall
侧飞翻转后,保持侧飞姿态下落。

鹞式着陆
迎风自由下落或仰停,保持这种姿态,垂直着陆的动作。

机尾后滑 Tail slide
垂直上升中,油门减到最低,原地后退的动作。 如果是带拉烟的飞机,则在烟雾中徐徐下落,场面壮观。 长时间做这个动作非常困难。

横滑?
几年前,在厚木基地的航空SHOW上,尤尔吉斯的苏霍伊,在45度上升中,翼尖对着前进方向,原地使机体横向移动了几秒钟。机体直立(接近仰停)边上升,边像螃蟹那样横行。 吊炉烤鸡的侧飞版?——这个叫法有点勉强。上升侧滑? 这个动作的正式名称和操舵方法不明。

 .
仰停类
仰停 Hovering
使机体在空中停止的动作。 有风时,做眼镜蛇直立,即可仰停。 这是相对简单的,我们要做的是在无风情况下,垂直站立。 垂直站立的话,会进入旋停(扭力滚),所以,为保持仰停姿态,要靠副翼来抑制机体的旋转。 有风时的仰停和无风时的仰停应该说是不同的操作。

旋停(扭力滚) Torque role
在仰停状态下,靠螺旋桨的反扭力使机体旋转。 和学习骑单车一样,只有靠自己反复练习,没有别的办法。 我是这样练习的:将油门推到使机体缓缓上升的位置后,右手离开舵杆,只用左手操作,使机体垂直上升。 有风时,必须要与风同速使机体流动,否则就不能做好这个旋转。 题外话,还有四平八稳地端坐着做旋停,也有围着旋停中的飞机转圈走等特技。 还有旋停中,靠副翼来控制旋转速度的特技。

反向旋停
通常是使机体反旋转的动作。 副翼向右打,硬要把飞机反过来转。

忍者 Ninja
旋停时机尾几乎扫地,开始拉烟将飞机隐藏起来。 好象是成家起的名。 正宗成家的忍者

弹簧高跷 Pogo
旋停中机尾翼接触地面后上升?

旋停水平圆周 Torque role circle
边做旋停边在半径10m左右的范围画圆。 需要难以想象的技术!

悠悠球 Yoyo
旋停中(或垂直仰停中),靠油门的操作,反复上升——下降(机尾后滑)的动作。 下降时,机体震颤很大,做好不容易。

贴墙仰停动作。 德国的Manuel传到日本的。可看他的网页上的录像。 他在空中边做仰停,边往墙上贴,就地在墙上做失速倒转降落。

蜻蜓产卵?
这也是Manuel做的动作,在池塘上仰停,机尾时时扫拂水面。

  .
旋转类
旋转 Spin

水平飞行中收紧油门,在失速之前一刹那减速,然后打升降舵和方向舵、副翼,使内侧的机翼失速,从而进入旋转并垂直下坠。 正面旋转(正螺旋)拉升降舵+副翼和方向舵打向同一侧; 背面旋转(反螺旋)推升降舵+副翼和方向舵打向不同同方向。 旋转途中,正反螺旋交替,叫做混合螺旋(CROSS OVER SPIN)

平螺旋 Flat spin
使机翼失速,以水平旋转姿态降落。 从普通的旋转状态开始,加大油门,副翼的方向相反,靠副翼和升降舵来维持水平姿态旋转。 如果是3D机的话,水平飞行时,方向舵要打到底,靠拉升降舵+副翼来维持水平姿态,则可进入平螺旋。 背面平螺旋,是倒飞时使机体旋转的动作。 升降舵为推杆。

撒手锏(飞刀) Throwing knife
进入高速平螺旋后,在原高度被风吹得水平移动。

龙卷风(上升平螺旋) Tornado
翼载荷小的飞机,连续做平螺旋,也会上升。 也有以平螺旋姿态起飞的动作。

恐慌(螺旋棒) Blender
滚转垂直下降,猛地进入平螺旋。 英语名为“搅拌机” 据说还有这个动作的原形称为“打滚——TUMBLER”。 到底是怎样的动作不清楚。 好象比“打滚”还要低空的改出叫“恐慌” “恐慌”本来的动作是个组合“ 「4位滚的同时,进入2分之1筋斗,——螺旋棒——旋停」 现在一般都把螺旋棒叫做恐慌了。 保持打满副翼的状态,垂直下降,方向舵打向副翼反方向,升降舵推满,然后将副翼反打到逆向,则进入背面平螺旋。

上升恐慌
上升滚转后,猛地进入平螺旋。

侧飞旋转(CORKSCREW——螺旋式开塞钻)
翼尖面向地面,边旋转边垂直下降的动作。 据说这个动作从背面旋转状态开始,反打方向舵即可做出来。 操控方法也好象“因机而异” 从侧飞状态开始时,副翼向左,方向舵向右,升降舵全拉+油门全开。 此外,还有倾斜上升中做侧飞旋转的动作。还不知道叫什么名。

Moon salto
高速顺风水平飞行之后,关闭油门,猛地急滚后下降。 机体急速刹车,瞬间减速。
Lamcevak
倾斜45度上升中,反向急滚(右方向舵),开始打舵进入正向急滚,油门全开做翻滚动作。 电视上看过几次,没看明白。-- 谁有此RC飞机的录像请一定提供给我们。

    .
名称不详
摆尾
仰停状态下用方向舵摆动尾巴。 配上快节奏的音乐,是个非常幽默、愉快的动作。

侧飞摆尾
侧飞中上下摆尾的动作。 这是成家的拿手好戏。

花样螺旋?
倒飞几乎扫地,急速上升,进入上升平螺旋。 做得好可以保持在空中停止,像花样滑冰一样旋转。 名称不详,随便起个名。 连续做出这个动作和紧凑的倒飞筋斗,会出现一个有趣的动作。

超紧水平8字
使用方向舵和升降舵,在与视线同高处,画5m大锝字。 不时加入一些平螺旋,机体会像跳舞一样赏心悦目。

  .
其他
侧滑 SIDE SLIP
使用方向舵使机体横向滑动,使用副翼修正机体的反向倾斜,同时降低高度。 空气阻力增大,对机体来说,起到空气制动作用。 为着陆时减速,真机也会使用这个动作。倒飞侧滑(地面拉出两条线!)
可可・舞
连续缓慢地重复左右侧滑。

手抓机 HAND CATCH

仰停中,使机体靠近自己的手,伸手抓住。 安定状态下仰停时抓住,左手抓住后,右手收油门。 这个动作如能100%完成的话,肯定会胜出一筹。

嘴咬机 MOUTH CATCH
使机体仰停,用牙齿咬住飞机的动作。 一定要求仰停非常稳定的飞机才行。 螺旋桨碰到非常危险,请勿模仿!否则后果自负。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笑)

空中放置 AIR PLACE
手持机体,油门推到仰停状态,像放到空中一样,撒手起飞。

UCON 侧飞姿态围绕操纵者高速旋转。 E-TOC上,CHIP HYDE做了这个动作。平螺旋姿态做旋转,可能更像UCON。

旋停阻断器(反扭力滚装置)
用天线阻止扭力滚的动作。

钓上一架飞机・・・
用天线抓住机体的动作。 飞机不轻不行啊ー。(笑)

墙上起飞——着陆
E-TOC上Jason Noll选手展示的动作。 从竖立的桌子上起飞,向同一张桌子降落,着陆时,起落架挂在桌子上。
掷翼尖起飞(SAL)
这也许算不上什么动作,气动布局好的飞机即使抛掷翼尖也飞得很直。 从这个动作直接进入其他动作也很有趣。

穿裆
把握时机跳起,越过机体的动作。 这也是Manuel 带来的动作。

钻桥洞
这不是什么动作,但录像实在很酷,所以介绍一下。(笑)

楼主:
把帖子都给顶一遍

楼主:
我来顶一下

网友A:
无图说个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说个毛啊

新华字典里有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华字典里有图吗

2个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