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元冲浪者FPV装机

楼主(2014-01-25):
去年双十二网上做活动,买了个88元的冲浪者空机,后来便宜又买了个U1飞控,想做一个休闲的FPV机,说干就干,利用一个周末完成了组装和调试。
说说配置:
载机:1.4米冲浪者白板机(机翼对插结构,中间用覆铜板拉住,螺丝固定)
电机:XXD 2212 KV1400   (因为手头只有这个闲置的电机,将就着用,下次换一个好一点的)
电调:好盈 天行者40A 无刷电调
螺旋桨:8060 黑桨
飞控:U1加GPS
OSD:穷人OSD(与飞控共用GPS)
图传:伯通2.4G700mW
摄像头:索尼420线 CCD
舵机:鹰之舞 9G
由于图传是2.4的,所以接收机用的是天地飞72M,地面加了功放
U1飞控没有OSD功能,手头有一个闲置的穷人OSD,正好利用上了
遥控器改装了一下,做了个一体控,前段时间发过图片,这里就不重复了,链接在这里http://www.moz8.com/thread-13259-1-1.html

下面进入正题,下面是飞机详细的照片

摄像头

固定架,可俯仰

电池固定,采用3300的3S电池

飞控安装位置

GPS安装位置

电调安装

电机座加高

电调和GPS

电机座

电机座

图传发射机

机翼固定

垂尾固定,方便拆卸

舵面安装

方向舵机安装

图传走线

图传走线

升级舵机

平尾加强

副翼舵机

机翼防擦

机翼固定

副翼舵面

舵机线,方便拆卸哦

整机

前视

摄像头斜向下

螺丝固定

一根动力电,一根图传供电

仓盖上装了磁铁

整机图

整机图

整机图

电机座推力线

图传天线固定

网友A:
不错,就是电机差了点,X1已经平民价啊,白板机,机翼有炭杆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是电机差了点,X1已经平民价啊,白板机,机翼有炭杆的吗?

又看见你了,你这头像太容易惹人注意了

网友C:
没做防干扰?电机插了。舵机也要用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是电机差了点,X1已经平民价啊,白板机,机翼有炭杆的吗?

有碳杆,2跟6MM的碳杆,电机可以再换,很方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做防干扰?电机插了。舵机也要用好的。

这飞机所有的设备都用的是廉价的,本来目的就是休闲飞,如果哪天飞丢也不会觉得太可惜,所以没上好设备。至于抗干扰,目前没发现干扰的地方,已经试飞了一次,飞行性能不错,3300的飞半小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碳杆,2跟6MM的碳杆,电机可以再换,很方便,呵呵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看见你了,你这头像太容易惹人注意了

几年前一直留着的表情图片

网友D:
你的U1能用H飞控的G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U1能用H飞控的GPS???

可以用,MTK3329 10HZ GPS 都可以用,

网友E:
都是穷人的设备,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穷人的设备,顶起来

哈哈,谢谢帮顶,玩航模就是为了开心,没必要跟风

网友(2014-03-01):
我也要装这个机机,先收藏留参考

网友(2014-05-11):
白版的就是太软了!!

网友F(2014-09-21):
楼主88元冲浪者哪买的?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88元冲浪者哪买的?求链接

去年买的,不知道还有没有了,你淘宝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