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后三点起落架跑偏的问题(转)

楼主(2014-01-25):
最近看到很多朋友抱怨后三点飞机跑不了直线 其实不是 的

的确相对与前三点飞机 后三点的确动安定性是差点 但是也没大到没办法控制的地步

不然 2战前的 飞机就不可能起飞了

结构上分析 前三点的飞机主轮在重心后 主轮就提供了很好的安定性、 再加上 起飞过程中 后2个轮子一直着地 所以很稳定

后三点就没有这些优势拉 主轮在重心前面 而且 速度一快了后 尾轮离开地面 就更加不稳定了

但是上面说的 只是理论上的分析 总的来说后三点有这么多的问题 但是仍然能在方向舵的作用下很好的跑直线 正因为这样很多飞机才用后三点的方式 也能做到正常的起飞

我们飞行过程中遇到了很多这样的飞机 后三点的 可能是用一种型号的飞机 有的就是跑不直 速度一快就歪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方向舵一修正要么是没作用 要么就是猛的转一小圈 打桨

大家不一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安装 或者飞行过程把轮子别成了外束状态

轮子轴线从飞机顶部看 被别成外8字

这样飞机跑起来一但有点转弯的倾向后 比如 飞机有点左转 右边的轮子相对正确方向的角度减小 阻力减小 左边的轮子相对正确方向的角度加大 阻力加大 飞机跑起来就很不稳定了 你如果强行用方向舵去修正的话 就会产生 力量不够 或者 作用力量过大猛的转一小圈 打桨

解决的办法非常的简单 就是把外束该为内束状态 这样整个过程就反过来了 飞机能跑出很直的直线 注意 内束缚的角度不能过大 不然行走阻力过大 起飞加速很慢 内束以3度左右为适宜

同样的道理 前三点的飞机如果主轮外束过大的话也能产生

请看图

网友(2015-04-16):
技术贴 支持一下 哈哈

网友(2019-12-27):
好贴,认真研究过的,有理论支持。

网友:
我测试过的,内束角的效果没那么好,有时候可能还会更惨,加内束角要求飞机左右的升力差距不能太大,飞机的重心不能太高,不然效果就像高速开车突然打方向,很容易侧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