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H地面站 下载链接及说明书

楼主(2014-01-25):
H飞控 安卓地面站

简介:
可代替电脑地面站,通过蓝牙模块连接到数传板。
可显示飞机数据状态,包括经纬度、GPS星、速度、高度、离家距离、电压等。
可在地图上显示飞机位置、手机位置,设定航点、指点飞。
提供3D飞行轨迹文件,可使用手机或电脑googleearth打开,方便查看。
截图见帖子最后

-------------------------------------------------------------------------------------------------------------------------------------------------------------------------
V1.10新加入【坐标定位功能】
无数传只凭OSD坐标,也可以定位飞机位置,无普通手机地图的火星偏移!
OSD显示的GPS坐标(以度为单位,小数点格式),输入到地图中,地图即可显示坐标的位置(已纠偏)。地面站退出后仍保存着坐标,
并可同时显示手机位置,便于找丢失的飞机。

操作步骤:
确认手机已经联网。
打开地面站软件,在底部切换到【谷歌卫星】页。
确定谷歌地图右上方的三个地图类型(【离线】/【缓存】/【卫星】),处于【缓存】或者【卫星】的选择(如待搜索坐标已经有离线地图,则可使用【离线】)。
点击【手机菜单键】,点击【更多】-【坐标定位】项。
输入经度的整数部分、小数部分,确定。
输入纬度的整数部分、小数部分,确定。
谷歌卫星地图会自动移动到坐标所在位置,并显示绿色小飞机。
手机坐标定位,会在谷歌卫星地图上显示“P”的标记。
关闭重开地面站,飞机位置仍旧显示。
可在底部可切到百度路网,查看路网地图。可切换到数据页,查看保存的坐标(需要关闭地面站重新开启)。

其他问题请参考以下说明。
--------------------------------------------------------------------------------------------------------------------------------------------------------------------------

最新版本 的问题:

更新说明:

2013.10.10 V1.11
修复航点/指点飞保存提示错误的bug,增加航点保存延时,适用于新电台。

2013.10.8 V1.10
1、当航点/指点飞 保存失败时,提示错误。
2、加入坐标定位功能,可用于未连接地面站时,手动输入OSD显示坐标,即可定位飞机位置。

2013.7.21 V1.9
加入对GPS、WIFI、移动网络的判断,防止有些平板没有这些功能时异常退出。
优化离线下载对话框顺序,把WIFI检测放到下载统计后。可根据离线下载所需的预计流量自行决定,是否只用WIFI下载。

2013.7.8 V1.8
更改google服务器,有些无法下载的地区现在可以下载了。去掉了google服务器选择设置。

2013.7.3 V1.7
2013.6.28 V1.6
修改zoom最大为17,避免偏远地区无zoom18而显示下载失败的问题,并让地图数量降低到原先的1/3。(原先下载的HobbyFPV/maptiles/18目录可手工删除。)。
允许离线下载的地图范围扩大一倍。
增加离线下载地图范围的经纬度显示,用于电脑离线下载。
离线地图下载检测WIFI连接加入重试和忽略。
增加谷歌卫星地图下载服务器选择,当地图块下载失败较多可以切换服务器尝试。
自动改名地图块后缀名为.map,防止地图.jpg被相册加载。(原有地图块被浏览到或者离线下载统计到才会自动改名。可以手工删除HobbyFPV/maptiles文件夹,重新下载。注意手机相册可能需要重启手机才会更新相册内容)

2013.6.14 V1.5
修改谷歌卫星地图下载服务器,避免卫星地图块下载失败。
增加谷歌和百度地图之间的缩放、移动操作的联动
修改离线下载剩余时间显示的bug

2013.6.14 V1.4
2013.6.13 V1.3
更新内容:
增加google卫星地图页,屏蔽百度的卫星地图,保留百度路网矢量地图。
谷歌卫星地图增加【拖拽开关】、【离线地图下载】
数据页增加菜单项,【立即保存航迹】【查看航迹记录】
google卫星地图页,地图类型【离线】【缓存】【在线】
增加【自动检测和更新】功能,地面站开启时检测版本信息,提示更新。

2013.6.1 V1.2版本
更新内容:
加入航点、指点飞图标的拖拽
加大字体,调整地图上图标大小
蓝牙连接和飞控连接分离显示
优化蓝牙的重连速度
数据页初始化时显示上次飞机的经纬度
增加地图缩放保存
压缩航迹文件,分日期存放目录

2013.5.29 V1.1版本
更新内容:地图页的菜单中增加了【离线地图】,可手动进行各个城市的矢量离线地图下载。

2013.5.27  V1.0版本
第一版

适用固件:
MAVLINK1.0协议的数传板和飞控板固件

数传板固件更新贴:http://bbs.hobbyfp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

飞控板固件 版本日期迟于20130331的V1.1固件。
飞控固件更新贴:http://bbs.hobbyfp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

本地面站与APM不兼容,请勿咨询相关问题。

初始化设置步骤:
1、购买串口从机蓝牙模块,注意必须是从机、串口,带降压芯片,可以5V供电的。比如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123356205
2、根据蓝牙模块商家提供的波特率设置方法,将蓝牙模块的波特率设置为57600。
3、将蓝牙模块连接到数传板上,标着GCS的4根排针接口(原先连接USB转TTL模块),依据-对-,5对+,RXD对T,TXD对R,用杜邦线连接(有些蓝牙模块可能T/R标记方式不同,如果以下步骤无法连接蓝牙模块,可交换TR,试试TXD对T,RXD对R连接)。
4、可以向几米购买以上1、2、3步骤的已设置好波特率,配好对应杜邦线的蓝牙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534362328
5、数传板接上电,开启手机的蓝牙功能,扫描蓝牙设备,搜索到蓝牙模块并匹配(几米配套的蓝牙名称为hobbyfpv,密码为1234。其他蓝牙模块可向商家咨询)。
6、安装安卓地面站,打开。首次使用必须选择保存对应的蓝牙模块。地面站有两个页面,分别为数据和地图。在数据页,点击手机的菜单键,在菜单中点击【选择蓝牙设备】,再点击刚才匹配过的蓝牙模块。
再次使用无需进行以上步骤
7、如果蓝牙连接正常,数据页的【连接状态】会先显示断开,然后显示成功,表示已经正常连接到数传板(如无法连接,请检查蓝牙模块的波特率和连接线)。
8、当飞控板和数传板的连接也正常时,数据页会显示飞控的数据状态(如果无法显示,请检查飞控的433电台、数传的433电台及连接线),必要时可先连接到电脑地面站测试。

使用指南:
遥控器飞行模式和地面站飞行模式的理解(重要!以下简称遥控器模式和地面站模式):
1、遥控器所控制的 平衡、手动、航线(或OSD航点)、定点盘旋模式是高优先级,只要遥控器打到这几个模式,地面站无法
控制飞机,只能监视飞机数据状态。
2、只有遥控器将模式开关打到返航模式(这里可以理解为弃权模式),飞控才会把控制权限交给地面站。(如果不使用地面站或者地面站连接断开,飞控会直接返航)
3、当飞控把控制权限交给地面站后,地面站设置的模式(包括定高定向的航线模式,定点定高的盘旋模式,航点模式,返航模式,指定高度和位置的指点飞模式)才会起作用。
4、任何还在遥控器控制范围的时候,遥控器模式切到非返航模式,即可抢回控制权,停止地面站的控制。
5、遥控器切到返航模式(弃权模式),飞控继续执行上次被停止执行的地面站模式(上电默认为返航)。

数据页:
可查看经纬度(WGS-84坐标系)等飞机状态数据。
注:WGS-84经纬度只适用于googleearth,请勿适用于国内百度、国内map.google.com等带纠偏的地图,会有误差。具体情况可搜索【火星坐标】。
当飞控不再发送飞机坐标到地面站(数传链接中断),或者地面站刚开启未连上飞控时,显示为上次飞机定位时的经纬度。

状态连接分为【蓝牙】和【飞控】。
当【蓝牙】显示关闭,表示安卓系统的蓝牙功能无法使用,或者从未选择过蓝牙模块。请匹配并选择蓝牙模块。
当【蓝牙】显示断开,表示地面站无法连接到蓝牙模块,请检查是否蓝牙模块选择是否正确,数传板供电是否正常。检查无误后可等待半分钟自动重连,再尝试退出重开地面站。
当【蓝牙】显示连接,表示地面站正常连接到数传板。

当【飞控】显示断开,表示地面站与飞控的通信不正常。请检查飞控是否开启,电台工作是否正常。
当【飞控】显示连接,表示地面站能正常收到飞控的数据。

数据页菜单说明:
【立即保存航迹】:每次关闭地面站时,会保存飞机飞行的航迹(可用谷歌地球googleearth打开),按下此菜单项,会立即保存之前的航迹(不需要关闭地面站),并重新开始记录新的航迹文件。
【查看航迹记录】:查看或删除保存在sdcard中的航迹记录。以日期为文件夹,以时间为文件名。(航迹文件在/sdcard/HobbyFPV/kmz中,也可拷贝到电脑观看)
【选择蓝牙设备】:选择连接在数传板上的串口蓝牙模块。

地图页(谷歌卫星、百度路网)的界面说明:
1、【当前模式】按钮:显示当前飞机的飞行模式。按下去可选择地面站飞行模式。(注意当遥控器还未打到返航模式(把控制权让给地面站),设置的地面站模式不会立即起作用并显示)飞控的模式详解点我
2、【当前航点】按钮:显示当飞机执行航点时,当前正在飞往的航点号。
3、菜单【长按操作】:在地图上长按执行的操作,包括无操作、设置指点飞,添加航点。
4、菜单【拖拽开关】(谷歌卫星才有):只有开启拖拽,才能在谷歌卫星地图上拖拽航点和指点飞图标。
5、菜单【清除航迹】(百度路网才有):清除飞机飞行中显示的绿色航迹。
6、菜单【航点操作】:
保存:可以将地图上显示的航点保存到飞控中
清除:清除地图上的航点(需要点击保存,才能真正清除飞控中的航点)、
读取:读取飞控中的航点到地图上

7、菜单【移动地图】:单次移动或者设置连续移动地图的方式
移至飞机:单次移动地图到飞机所在位置
移至手机:单次移动地图到手机所在位置
查看航点和飞机:移动并缩放地图,显示所有航点和飞机位置
持续移至飞机:随着飞机移动,不断移动地图到飞机所在位置
持续移至手机:随着手机移动,不断移动地图到手机所在位置
8、菜单【离线地图下载】(谷歌卫星):可以下载当前显示着的地图范围的离线卫星地图块。
8、菜单【离线地图下载】(百度路网):可以查看和下载百度路网地图各个城市的离线矢量路网地图,当下载时,地图左上角会显示下载进度。
9、菜单【地图服务器选择】(谷歌卫星):可以选择谷歌卫星地图服务器,一般建议选择服务器1。当下载失败较多时,可试试切换服务器。
10、顶部文本显示:连接状态、卫星状态、相对家高度、飞控动力电压
11、地图:可拖拽移动地图,可双指缩放地图大小。
11.1【地图类型】(谷歌卫星):在地图右上方显示的一排按钮。分为
【离线】:只使用手机中存储的地图块。
【缓存】:地图块如果手机中有则使用;如果不存在,则后台下载并存储到手机中。(如果网速较快,会立即显示出来,如果网速慢,需要移动或放大缩小地图来刷新)
【在线】:完全使用网上在线的地图块,不使用手机中的,也不后台下载。
一般可使用【离线】或【缓存】模式。

11.2 航点/指点飞添加:设置【长按操作】为航点或指点飞,地图长按地图无图标处,持续1秒以上,可添加航点、设置指点飞
11.3 航点/指点飞编辑:点击航点/指点飞图标,可设置高度,删除航点。
11.4 航点/指点飞拖拽(谷歌卫星):设置【拖拽开关】为开,可以拖动图标位置。
11.5 航点/指点飞拖拽(百度路网):长按住航点/指点飞图标,持续1秒以上,可以拖动图标位置。
11.6 手机坐标:谷歌卫星上显示“P”的标记,百度路网上显示为一个蓝点。

常用功能使用步骤(以下必须将遥控器模式开关打至返航(即把控制权交给地面站)):
1、设置定高定向航线模式:点击【当前模式】,选择【定高定向】

2、设置当前位置定点定高盘旋模式:点击【当前模式】,选择【定向盘旋】

3、设置返航模式:点击【当前模式】,选择【返航】,也可以将地面站关闭(从菜单键的【退出】项中退出,如果只是按主页键,地面站还会在后台运行),也可以直接断开数传板或电台的电源。

4、设置航点:
4.1确认已经用遥控器在飞控OSD菜单中设置过家。
4.2地面站菜单【航点操作】-【读取】,菜单【航点操作】-【清除】清除掉除家以外的航点。
4.3菜单【长按操作】-【航点】设置长按地图的动作为添加航点。
4.4长按地图依次添加航点及其高度(相对家的高度)
4.5菜单【航点操作】-【保存】,将地图上的航点保存到飞控上,等待提示【航点/指点飞保存完成】(10秒以内)
4.6菜单【航点操作】-【读取】,从飞控中读取航点,以确认航点设置正确。
4.7需要飞航点的时候,【当前模式】-【航点】切换到航点模式,【当前航点】-【航点x】选择航点序号。

5、设置指点飞:
5.1菜单【长按操作】-【指点飞】设置长按地图的动作为指点飞。
5.2长按地图,设置指点飞的位置和高度
5.3等待提示【航点/指点飞保存完成】(10秒以内)

其他说明和提示
1、地面站如需退出必须点击菜单【退出】来退出,不然会在后台运行,也就是说不怕电话等其他情况打断地面站的工作。除非手机内存很小,执行了需要很大内存的其他程序,地面站会被安卓系统中止。

常见问题及解答
问:地面站需要网络链接/流量吗?
答:需要。【谷歌卫星离线】需要微量流量初始化地图引擎,百度路网需要微量流量定位手机。
【谷歌卫星缓存】根据本地离线缓存情况,需要下载地图,【谷歌卫星在线】实时下载地图,各需要一些流量。
如果使用【手机版谷歌地球googleearth】打开航迹,那需要较大流量。

问:如何把谷歌离线卫星地图包拷贝给别人?
答:使用手机管理软件,找到目录/sdcard/HobbyFPV/maptiles,拷贝到别人手机的同样目录。

问:如何把百度离线矢量地图包拷贝给别人?
答:使用手机管理软件,找到目录/sdcard/BaidumapSDK,拷贝到别人手机的同样目录。

问:如何彻底卸载地面站?
答:在安卓的程序管理里卸载地面站,并删除目录/sdcard/HobbyFPV,如果不想保留百度地图离线包,再删除目录/sdcard/BaidumapSDK。

问:相册里都是地图图片怎么办?
答:V1.6已经修复该问题,地图块扩展名更改为.map。但是原有地图块被浏览到或者离线下载统计到才会自动改名。
可以手工删除HobbyFPV/maptiles文件夹,重新下载地图。另外注意当改名或删除maptiles目录后,手机相册可能需要重启手机才会更新相册内容。

问:谷歌卫星地图离线下载失败很多怎么办?
答:谷歌服务器对一个IP下载数量有限制,可试试重启路由器或者重新拨号,改变IP。

问:安卓平板可以使用这个地面站吗?
答:可以。

问:我的安卓平板只有WIFI,外场没有网络怎么办?
答:可以把手机的上网共享打开,让手机充当WIFI热点,即可让安卓平板上网。如果已经下载了离线地图,只会耗费少许流量。

后续改进计划
1、支持飞机跟随手机
2、整合卫星地图和路网地图

网友A:
能用来显示FPV的图像吗?就是摄像头的图像

网友:
还是三维的,真是不一样,无人机的发展飞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来显示FPV的图像吗?就是摄像头的图像

恩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对的....

真的可以的吗,那不是就可以用手机来作为显示器了,可以省下买显示器的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可以的吗,那不是就可以用手机来作为显示器了,可以省下买显示器的钱了 ...

你的手机带AV输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