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接收电--根据老贴整理

楼主(2014-01-26):
遥控模型飞机的接收电很重要,一旦出问题,只有一个结局:失控炸鸡。小弟前几天就炸了

要保证接收电没问题,需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1、电池的品质要好。
      干电池不能用,放电电流电量都有问题。最好用的其实就是FUTABA和JR原厂的镍镉接收电。自己组电池组也是可行的,但是单体电池的品质一定要有保证,杂牌就别用了,最好的是三洋的,也要注意假货。至于是镍镉还是镍氢,个人认为只要电池单体品质过硬,都是可以用的,总体来说,镍镉电池的内阻要小,大电流放电能力强。电容量大的电池,内阻要小,大家可以按这个思路去选用电池。

2、电池的连接一定要可靠。
      这既包括电池组里单体的连接,也包括整个供电系统的连接。4VF里配的电池夹能不用最好不用,一定要用的话用橡筋绑住,勤检查接触情况。还有就是电池组通过开关到接收机这一电路中的所有插头一定要可靠,有时候接触问题不好发现,就把发动机着车后测试。

3、充放电一定要合理。
      镍镉电池组一定要先放光,再充满,才能保证可用电量。镍镉电池的记忆效应不可忽视,常见有些模友用的是FUTABA原厂电池组,但是每次都是上来就冲,从不做放电,那么可以断定,他的电池的可用电量一定是大大小于标称电量,离掉电摔机不远了。镍氢电池的记忆效应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可以在每次飞行之前充电,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也应该充分充放电几个循环,以消除记忆效应。镍氢电池自放电比较明显,长期不用的话要定期充电。充放电的工具最好用带液晶显示的智能充电器,这样能做到对充放电的电量心里有数,对电池组的状态也有直观的了解。现在一个这样的充电器不超过300元,只要能避免一次炸鸡,就值回票价。

4、低温的时候电池的放电能力大大降低,有效电量按减半计算。

      最后说说我的电池使用习惯。我用的镍氢电池组大多是6V的,单体都是A2/3动力电池(单体外形尺寸和火鸟电池组的电池单体一样),点焊成电池组,电量1000MAH,每次飞行前用2C电流充电,每充电5次,完全放电充满两个循环。镍镉电池组有自己组的,单体在新华电子城二楼东南区一家买的,他家有点焊机,可以直接焊接成电池组,组好后充分充放电5个循环,实际电量在1100MAN,基本和原厂电池组指标一致,带两个数码舵机三个模拟舵机的ZEQUE70,可以保证6个起落安全供电。其实在TAOBAO网上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合适的单体电池,店家也都提供电焊服务。还有就是FUTABA出的原厂电池组,每次都是先放电再充满使用。电量显示不要过分相信,常有不靠谱的时候,我大多数飞机都没装电显,从不为电池担心。

希望朋友们永远不要因为电的问题炸鸡。

KILL补充:目前镊铬电池分缠绕式和烧结式两种,作为发射电,两种形式的电池都可以使用。尤其是缠绕式的容量可以做的更大,可以应对更加长的飞行时间。但是接收电只能使用烧结式的,因为它的内阻更加小适合大电流放电和震动大的使用环境。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电池一定不要用电烙铁锡焊,因为高温会损坏电池正极的橡胶材质的单向出气阀。而应该采用多点高频焊接。

MOYOU模友提出不同看法:
      首先是楼主说的第1条中所说的干电池不能用,其实干电池中也有很多好的电池,比如说南孚、金霸王、劲量等等。我用了很多,都没有问题。首先是放电问题,这些电池的放电电流虽然没有镍镉和镍氢电池大,但作为接收电是足够用的。其次它的放电电流很稳定,电压几乎成直线下降,不会出现镍镉电池和镍氢电池等充电电池的到了放电极限电压而出现电压骤降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电量显示器或用万用表检查指示还有部分电量但没有多长时间就出现了失控的情况!
      其次是futaba原装电池盒装电池后要用皮筋绑住,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皮筋表面摩擦系数较大,它会把电池固定在一个位置不动,当飞行当中飞机发生震动或惯性的作用,电池的位置会相对改变,造成接触不良,然而这个时候的皮筋会将电池固定住造成长期接触不上而形成失控。
其余的我完全赞成。

我的回复:
      我想说的更多是“可靠”性,而不仅仅是“可能”或者“可行”性。
干电池的可用,我想应该建立在如下前提之下:
      1、舵机数量不多,且没有数码舵机
      2、名牌的新电池
      3、应急
      从经济角度考虑,干电池也比不上充电电池。
      对于电池夹,FUTABA原厂的电池夹比较紧,前后错动造成虚接的可能性要远小于电池甩出来的可能,两害取其轻而已,最好还是不用电池夹而用焊接好的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