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贴 焊接T头和香蕉头 新学的 还请大婶们指点

楼主(2014-01-28):
发个新人贴   玩航模之前也不会焊接 由于家的老爷子电工出身 教我焊的 但是还和老爷子有所差距  不过焊t头和香蕉头基本够用了 还请老鸟们指点   !!1 买了个灰机 不敢飞想申请哪个u2s飞控   我还会发更多帖子的  还请大家和狼哥支持  !!录像不到2g  由于上传到优酷太慢了 所以压缩了下 清晰度降低了还请见谅!

网友A:
等熟练飞了申请,毕竟飞控还是要手动调试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熟练飞了申请,毕竟飞控还是要手动调试下的

模拟器上基本可以随时安全降落了    可是飞我做的飞机就是飞不起来 不知道咋回事
买了个成品   我也不敢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上基本可以随时安全降落了    可是飞我做的飞机就是飞不起来 不知道咋回事
买了个成品   我也不敢 ...

飞吧,炸烂了买个滑翔上飞控飞的超级安逸,到时候就得考虑433

楼主:
这个冲浪者不也是滑翔机嘛

网友B:
提醒楼主你这焊接 不管是T插还是电机 电调橡胶头 焊锡一定要饱满 这可是大电流的东西 上天就不是玩笑啊 另外建议你焊橡胶头最好用 助焊剂 其实焊接也没你这么麻烦 也不用锉刀直接焊就行   你这外热式烙铁 也不好用 那种头就不爱沾锡  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醒楼主你这焊接 不管是T插还是电机 电调橡胶头 焊锡一定要饱满 这可是大电流的东西 上天就不是玩笑啊 另 ...

哈哈 谢谢大神的指点   也是我没别的 就这些  凑合这先用  用完了在试试那个焊锡膏  早有耳闻 哈哈

网友:
航模可不能凑合没別的意思安全第一

网友C:
飞控并不是用来练习飞行技术的,只是对飞行技术的一点补充。最好还是先把基本飞行技术练好再上飞控。

网友D:
楼主 用松香当助焊剂   你试试  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E:
恩恩 我的也还没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顶一个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用松香当助焊剂   你试试  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恩 焊出来的东西很圆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并不是用来练习飞行技术的,只是对飞行技术的一点补充。最好还是先把基本飞行技术练好再上飞控。 ...

恩  好的  那我就先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恩 我的也还没飞

一起灰啊 哈哈

网友:
新人贴  焊接T头和香蕉头 新学的 还请大婶们指点 飞控,香蕉视频128TV,什么是TIG焊接 作者:乱心术_﹌ 4831 新人贴  焊接T头和香蕉头 新学的 还请大婶们指点 飞控,香蕉视频128TV,什么是TIG焊接 作者:乱心术_﹌ 2843 新人贴  焊接T头和香蕉头 新学的 还请大婶们指点 飞控,香蕉视频128TV,什么是TIG焊接 作者:乱心术_﹌ 4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