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U2飞控 接电源 4s供电

楼主(2014-01-28):
在u2群里看到好多人都在问U2如何接4s电池?osd怎么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一闪一闪的,这是因为电调输出的5V不稳造成的,为了解决OSD跟4S供电的问题,就给飞控加了两个稳压模块,一个是5V一个是12V(可调电压的模块)4S动力电池,就得用12V模块给摄像头跟图传供电,如果用3S电池动力电池供电的话就不用那个12V的稳压只用5V的就可以(建议吧电压调成5.5V)如果你用的点调好,也可以不用,话不多说 看图
----------------------------------------------华-丽-分-割-线-----------------------------------------

两个调压模块
把电压调成12v跟5.5V
12v给图传跟摄像头供电
图传接线
闲的没事给图传的信号线加上个磁环,抗干扰
摄像头接线(其他的)
5v飞控供电

网友A:
技术贴  顶  前排了

网友B:
飞天狼  19:47:09
【原创】U2飞控 接电源  4s供电
http://moz8.com/thread-16404-1-1.html?x=0
★太认真先森℡  19:47:45
谁写的,这么不及时
我都接好了
飞天狼  19:48:23
呵呵

网友C:
翻阅早期的飞控供电 应该有这个的4S供电 你这个就是双电源模块供电 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  顶  前排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天狼  19:47:09
【原创】U2飞控 接电源  4s供电
http://moz8.com/thread-16404-1-1.html?x=0

嘿嘿  确实有点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阅早期的飞控供电 应该有这个的4S供电 你这个就是双电源模块供电 简单

说明书里有,还是有些人不愿意看说明书不怎么清楚,老是问,所以就做个帖子

网友:
我只用一个12V稳压模块,而且没用电流计

网友D:
顶一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个小时

呵呵

网友(2014-06-04):
还有个疑问,如果5V接到输出通道,那么不是输出通道少了一个,如何解决?

楼主:
一样的   电调的正负极包起来,插上降压模块的5v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样的   电调的正负极包起来,插上降压模块的5v

就是在接降压模块的通道上,电调的正负极不接了,直接接信号接头,用1P杜邦插头?我的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在接降压模块的通道上,电调的正负极不接了,直接接信号接头,用1P杜邦插头?我的理解对吗? ...

嗯 只接电调的信号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只接电调的信号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