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用433直接做遥控器,不用遥控器改装,再也不用买遥控

楼主(2014-01-28):
三年前的一次失误,我的H飞控带着原装的DSX9的接收和所有的设备飞丢了,找了很久很久,还是提空回家,损失了三千多。。。后来转转四轴,从最差的2212开始转载8架四轴,到最后的4112配铂金,突然发现,反而不敢大胆的玩了,失去了很多的乐趣,曾经的2212配个杂牌的电调,穿梭在各种复杂的丛林中的感觉再也不敢飞了,,突然又留恋起XXD的配置了,,,
突然发现433可以直接用舵机信号控制的,这样一来,不是可以用舵机控制器直接控制433了吗,433经过实践的考验,性能还是比较可靠的,而且距离远,价格便宜,我以前的一个接受就要1200元,飞丢了实在心痛,,
想到了,就赶紧做一个,

同时又做了个低成本的载机,,载机是用U2的,800毫瓦图传,索尼700线单板摄像头,载机上的设备,一共就1000左右,,然后配上自己做的165翼展的无副翼载机,全程不开自稳,都可以自动平衡,低速到完全没动力时候,垂直下降,都不会翻,这次可以大胆的远航了

网友(2020-07-28):
这个是真的可以有。楼主高人!!

网友(2019-11-19):
仰望大神,学习敬佩!

网友(2017-09-14):
舵机控制板 机械手臂控制器+NRF24L01无线 云台2.4G DIY跟焦器?

网友:
求固定翼图纸

网友A(2014-01-28):
沙发 看不明白 有简单的教程吗

网友:
表示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看不明白 有简单的教程吗

其实很简单,你搜索一下8路舵机控制器,里面有介绍怎么控制舵机的,,舵机控制器的8路,每一路,有输入端和输出端,输入端直接连接电位器,输出端直接连接433就可以了,,

网友B:
切糕和图传不干扰?

网友:
好牛逼的 一体控  我也有这个想法  不知从何下手啊

网友C:
我去,我怎么没想到哪  晕     你有完整的接线图吗?

网友:
魔友是人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糕和图传不干扰?

绝对不会干扰,跟你说个小窍门,其实干扰不干扰,对设备的好坏有很大关系,差的图传发射和接收的杂波很多,甚至有很多别的波段的跳动乱信号出来,这样就导致了干扰别的设备,接收也一样,不够精确,或抗干扰电路没有,导致别的波段的信号也进去了,,,,我的方法很简单,买个可靠点的接收,哈哈,我用的是真品的百-特图传,效果还是啊错的,价格也便宜,不过有很多假冒的,小心购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绝对不会干扰,跟你说个小窍门,其实干扰不干扰,对设备的好坏有很大关系,差的图传发射和接收的杂波很多 ...

罗美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美不考虑?

罗美好东西啊,不过我没用过,不敢说,而且价格相对贵点,我的一体机地面拉锯,先只开图传,等距离拉到图传快接收不到的时候,打开433发射,图像没有任何的变化,说明没用被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我怎么没想到哪  晕     你有完整的接线图吗?

我算不算全国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啊,哈哈,下次我发一个视频给你看看就知道怎么做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算不算全国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啊,哈哈,下次我发一个视频给你看看就知道怎么做的了 ...

啊,可以微调吗?

网友(点评):
可以的,只是需要电脑链接飞控或者直接看fpv才能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