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浅谈,入手后会遇到的问题。给想买apm的新手看看~

楼主(2014-01-29):
APM中文网————多旋翼中文wiki说明地址: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E7%9B%AE%E5%BD%95/

最近在apm群里钻了很久,从新手开始!一直探索关于apm飞控。也许学习了很多关于apm飞控的一些相关。
言归正传
大家都知道,apm是开源飞控,开源的飞控好处在便宜~可是在售后上比较落后,没有商品飞控好。做工也有待考察~本人就悲剧了,买回来,apm陀螺仪有问题~
1.所以提醒一些新手买apm的时候,在价格便宜的上面要做好对卖家apm的检测工作的要求,再三要求他们检测飞控后再发货!再三提醒他们!
2.国内的apm飞控,价格层次不齐~250-500都有!这只是单飞控价格!差距就那么大!所以大家心里有数。想便宜买又想好,确实人品要好!不然就是来回邮寄,返厂或者换~如果你不想折腾,还是买商品飞控吧!
3.apm拿到手,希望你自己知道要做什么,淘宝店很多都有wiki的地址!有固定翼的,有多旋翼的。看你喜欢想要飞什么飞机,去合适的wiki去看~
这里给大家一个正在翻译成中文的wiki。现在目前来说已经把多旋翼的飞行模式翻译完毕。其他还会不定期更新!

中文版apm   wiki
APM中文网|开源自动驾驶仪      http://ardupilot.cn/ 感谢APM中文网的翻译~~

4.飞控买回来,应该会给你一个短路子~这个请千万不要丢掉!这个是插在jp1上,让电调给apm供电的。国内一般都插上。插上之后就不要管了!没有特殊要求不要拿下来!
上图红色标记这个位置就是jp1插口。
5.电脑端安装apm驱动和地面站软件。
这个安装说简单很简单说难有的时候遇到了你就麻烦.这也是我自己遇到的!很少有人说出来。我也到处查了,也没有具体说为什么的。
有什么难的呢,下面让我给你道来:
飞控用usb连接电脑,安装地面站软件!地面站软件wiki有下载!我就不另外放出地址了。大家勤快点去下载吧~安装什么的网上也有!我也不多说了!
1。说说遇到的问题吧!mp地面站自带驱动软件的!在安装地面站软件的时候一般都能安装的上。能够安装驱动的就略过这步~
2。驱动死活安装不上的。
首先看看你那windows系统是不是精简版~如果是精简版,那么你中枪了!如果你很想玩apm又没有别的电脑能用。那么请你快速的重新下载完整版的windows系统吧!因为精简版的把一些文件精简了!所以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的系统不认。只能白搭!所以还是去重新安装完整的系统吧!我飞控拿回来这个问题郁闷了我三天!最后重装系统解决问题!
最后别忘了还有个证书要安装。路径在C:\Program Files (x86)\APM Planner\Driver里面

3。能够连接apm了,下面就是检查你的飞控好不好!不好的话立马找你的卖家说明情况!然后解决你的问题!
首先,地面站软件更新至最新版。
一般你下载的旧版在启动的时候会提醒你更新!实在不行也可以进去更新
红色的是更新官方最新固件蓝色的测试版固件可以提前享受80%界面中文版!感谢我们的翻译团队   感谢APM中文网

4.然后usb连上你的飞控和电脑!下载你需要的固件~
然后这个界面你可以选择测试版固件还有以往的固件
红色标注是测试版固件,蓝色标注是过往固件比如2.91b固件。自己根据自己需求来更新吧!

现在新版的mp地面站软件很郁闷的是下载的时候会超时因为最新的地面站软件下载固件很考究大家的网速。别以为坏了,一次更新不了,多点几次更新,耐心等待!这个时候千万别去碰飞控。让他结束更新,下载,写入的过程!
最新的3.1版本在更新结束的时候会提示已经开启了电机的怠速!这个请注意!不要到时候都问为什么我的apm一解锁就螺旋桨就转了!那是因为新的固件加了电机怠速这个设置!因为本人apm不在身边,顾没法上传照片!以后有机会上传。你可以在连接apm后在扳手图标里面的pits里面寻找MOT_SPIN_ARMED这个参数!原固件默认值是70,你改成0就可以了!然后写入飞控就好了。

5.apm现在分有罗盘和没有罗盘的飞控!一个2.6一个2.52.这两个看自己,随意选,板子都差不多!一般大家买的时候都是成套的买!淘宝上都有告诉你哪个配哪个gps!2.6的gps上有罗盘,2.5的没有罗盘的gps。如果你买的gps是有罗盘的,而你又是2.5的飞控,那该怎么办呢?找到你的板子。然后我画出来的两个小金属元件给它断开就行了!你就可以用gps上的罗盘,避免干扰了
2.6的gps 有两根线,一个2p的插头是罗盘。接在这里!

6.说了这么多apm了下面在说说3dr吧!
3dr现在网上有三四种,几种3dr的插头也不一样!

这些数传不同厂家,不懂价格!当然建议买好点的!实在没钱买便宜的那就看人品有没有买到质量好的!如果不好,赶紧厂家换!换换总能换到好的!
现在来说说3dr的连接!

大家看到了!还几种接口的。哪种好呢?现在大多是这一类接口的!

线是直接弄好的!
3dr和osd都是是插在这里的
如果你两个都要用,那就需要你自己连线!或者买成品连线
可是因为这个数传的接头是大的!所以你要减掉连接osd那个头子,然后再连接3dr远程端的插头!这里面关乎到连线!很重要!很多人能够加载3dr能够设置数据,就是连接不上,老是连接超时!那么请检查你的连线错了没有!因为买回来的成品线有的时候并不配套!你焊接或者缠线的时候要注意了!3dr跟飞控连接有四根线,一个黑线,一个红线,我都不用说了!这个不去管它!也不用动!要动的是另外两根线!一般的3dr背面有写线对应的极~正极,地线。信号线!如果你连接超时,请把两个信号线调换一下!一般是3dr的rx线对应飞控的tx线  3dr的tx线接飞控的rx线。如果还不行,那就要返厂回去修了!

7.电流计

8.最后附上apm接线图

9.老晚了!就写这么多吧~我也是把我知道的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提一下的!如果有写的不对的可以提出来我在改进,并不是一定的。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老手可以后面跟进!apm是个很好的飞控!如果有时间,其实了解了,这个飞控还是不错的!开源的好处就是更新快,价格便宜~能够让你开动脑子!

网友A:
我买回来的时候也是遇到你上面所说的驱动问题,连续下载四个安装系统后才下到完整版的,才安装成功,确实很磨人!呵呵  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回来的时候也是遇到你上面所说的驱动问题,连续下载四个安装系统后才下到完整版的,才安装成功,确实很磨 ...

我跟你一样!所以现在写出来提醒大家一下~~呵呵~能够用上就是好事

网友:
讲的很好!顶,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0不错,新手很有用,APM好是好,就是太折腾了

网友:
赞一个。我很在意他能支持H6结构么,就是“非”字结构的轴对称六轴(非中心对称

网友:
+1,不错,辛苦你了~~~这样的耐心是不错的!

网友B:
谢谢lz,非常好
我最近也在为买APM的事犯迷糊,淘宝上稂莠不齐的,不知道该买哪家的。楼主能提点建议吗?
PM下你的APM的链接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lz,非常好
我最近也在为买APM的事犯迷糊,淘宝上稂莠不齐的,不知道该买哪家的。楼主能提点建议吗?
P ...

apm
建议淘宝买大家公认的那几家~雷迅的蛮好的~做的apm还是不错的~其他家的层次不同~要看你的人品~如果不差钱的话。买雷迅全套~其他的话,你要跟卖家沟通好!索要质保,还有发货检查~一定让他发货前验证过关了再发货!我买的便宜的~所以陀螺仪有问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人品不好还是怎么的!折腾了很久。所以上来写这篇文章!

网友B:
引用 楼主:
apm
建议淘宝买大家公认的那几家~雷迅的蛮好的~做的apm还是不错的~其他家的层次不同~要看你的人品~如果不 ...

学谢谢楼主,我在淘宝上没找到雷迅家的网址呀。还有哪几家做的比较好

网友C:
帮顶,虽然我还没i有遇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谢谢楼主,我在淘宝上没找到雷迅家的网址呀。还有哪几家做的比较好

http://cuav.taobao.com/?spm=2013.1.0.0.175mwk
雷迅科技,其他的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虽然我还没i有遇到过问题

谢谢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回来的时候也是遇到你上面所说的驱动问题,连续下载四个安装系统后才下到完整版的,才安装成功,确实很磨 ...
我跟你一样!所以现在写出来提醒大家一下~~呵呵~能够用上就是好事

恩 是的 刚刚开始也是以为自己下错驱动 调参软件,然后咨询后才知道是是系统的问题 ,辛苦了 saite0001 写那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
建议淘宝买大家公认的那几家~雷迅的蛮好的~做的apm还是不错的~其他家的层次不同~要看你的人品~如果不 ...

雷迅是哪一家?我没找到呀,还有那家的APM比较好?

网友(2014-03-28):
不错,很有内容

网友:
详佃,有内容,好好贴,好

网友:
很相信,新手学习了,windows8系统行吗?

网友(2014-06-16):
四轴爱好者,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4-08-30):
楼主 其实系统被精简了也是可以装驱动的   关于找那个驱动目录的话可以再电脑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目录中找到一个新建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的建立时间和你装apm地面站的时间是一样的 apm驱动(93.89K)

网友(2014-10-11):
楼上的朋友们。有谁编译过apm地面站的源代码?求告知  我编译不成功。 想借鉴下自己搞个上位机

网友(2015-03-25):
大神,能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吗,在安装地面站的时候遇到的,谢谢啦

网友:
内容太多,支持一个在读吧

网友:
楼主这一帖吓得我都不敢买apm了,但我喜欢折腾还是决定买apm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收益匪浅,多谢。

网友(2015-05-07):
装不驱动的,可以用驱动精灵试下,我也是这样装的

网友(2015-06-28):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5-10-14):
正在学习apm,从cc3d到naze32到apm,要学的东西真多

网友:
很不错,正打算组装四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