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初尝Y6 轴,SKY-HERO 之新秀

楼主(2014-01-29):
其实SKY-HERO  在市面上已经露面一段时间了。Y6 一直都是高速小王子,飞行起来颇有直机的赶脚

第一次在珠海3DX 看到表演,高速飞行就已经深入脑海

无奈平日太忙,一直没机会给自己装机。终于到了过年,按照惯例都是要败一点***解解馋滴·····

无奈平日太忙,一直没机会给自己装机。终于到了过年,按照惯例都是要败一点***解解馋滴·····

由于临近过年,尽管迫切,但事实上还是被各种事情耽误,一天能装得也是很少。别拍砖,慢慢看看了

网友:
速度快`费电``不过这像无人直升机

网友:
好飞机,想入一套哦!

楼主:
包装很用心,每一个配件都用海绵胆分隔安置。就算再恶略的运输环境,零件也不易损坏。

开箱亮相!首先是精致强壮的塑胶件,整齐排列一下

支臂是相当粗壮的30mm 碳纤管。也就是这个猛料,让sky-hero 突破百公里时速变得轻而易举。

电子系统部分搭配了naza-v2  和比利时原厂的sky-hero  2815-470kv 马达。实惠料足,支持6s 电池,超大拉力。

接下来开始正式的组装。

好,接下来就是最开心的装机,根据之前对说明书和机型结构的阅读及分析,这次我打算按照以下顺序进行组装。(第一次安装,有可能再途中会做出更改,拍砖的留情)

1: 安装机身脚架和主体
2: 安装三只管臂(假组装)
3: 安装飞控系统和接收机
4: 将电调与电源线链接,并且连接飞控做初步设置。
5: 安装好马达,确认好转向以后,连接电调,并完成马达座与支臂的组装
6: 大体结构组装完成,做最后的调参。

楼主:
第一部分:
脚架管的安装
需要用到的螺丝是m3*16 四颗  m3 螺母  四颗
安装方式如下图:

将长螺丝穿过脚架管夹座,和螺母对锁,先不要锁紧,还有一根可变高低的脚架一同装上后再一齐锁紧。

网友:
很高端大气的样子

楼主:
装好以后,准备好脚架管胶圈,尺寸大小都是刚刚好的。

按照图片上套入即可

楼主:
脚架与机身连接的方式非常好,是快拆的结构

看图即可明白,只要旋紧即可固定脚架柱

并且可以根据不同大小的云台,随机跟换不同长度的脚架柱

楼主:
接下来开始安装机身

在比利时设计师的眼里,碳纤板似乎不用钱,大量的使用了碳纤材料,机身用得亚光2mm 板,结实美观。哪怕是一张打好孔的光板都值得细细品味,看着就爽啊

这里的组装用得是3*12 的尖牙螺丝,透过机身板直接缩进塑胶的机身连接片,一定要注意文字正反的统一哦。

并且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机身板两片是一样的,但是每一片都有正反之分。可以仔细看图片上得沉头孔位。

楼主:
搞定!!

翻一面再看

楼主:
这一步我们需要安装的是电池板的连接柱

这个连接柱是做过特殊处理的,增加了减震的功能。因为电池板除了挂电池,更重要的是可以挂置云台。减震柱在此便起到了机身震动的过滤作用。

准备好减震柱,还有固定螺丝四颗。

机身上有四颗沉头螺丝孔位,如下图

网友:
新年快乐

网友(2019-04-26):
顶上去——让更多人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