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意见

楼主(2014-01-30):
第一次做飞机........   .................       搞得不好看   .....................勉强看吧...........

用哪个电机好

网友:
看不明白  ,这样也能飞?

网友:
我去``你太有想法了,不过很有意思``你要考虑飞机的翼展长度,还有飞机的重量,还有你的电机拉力,拉力怎么算先不说``就说你的电机是多少的直径的,如果不配对好的话```可能你的飞机只能地上跑```

网友:
lz想的太多了

楼主:
呵呵  前几次做的从楼上飞下去有时很好 有时不行  飞了几次  不想下楼去捡   把它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