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郑州___大汉】板机制作步骤 自己总结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4-01-30):
板机的制做步骤
一、先选好图纸
把小尺寸的图纸放大到想要的尺寸(在放大时以机翼的两端为准,也就是翼展),放大前仔细查看图纸是否有少的部分,两面都要覆膜的地方图纸是否齐全。
二、出写真
在写真出来后,先不要覆在板子上,把一块板子上有正反两面要覆膜的地方选出来,先剪下来一面,在板子覆膜后,把板子切下后再把事先剪下的地方覆在同样形状的另一面。
三、切割
按照图样的边缘把很块机身切下,同时把要挖的孔挖出来。(需要注意的时,在切割时一定要保持刀片的锋利,下刀时一定要压到底,一刀成,尽量不要在一个地方重复切割,用毕纸刀时,及时拆断刀片)
四、装前检查
在粘之前把切下的各部分先拼装一下,看看是否有一妥的地方,如果有进一步修整,同时把个各舵面需要开的舵机切开,如果在拼粘后再开会不方便是。(开舵面一种是一刀切下在连接处切45度角后用胶带或活页边接,另一种是利用覆的膜做绞链)后面会附上开舵面的操作示图。
五、机身拼接组装
机身拼装最好用泡沫胶,先在对接的两边少量均匀涂摸泡沫胶不可太厚,稍等几分钟后待胶表面光滑干后把粘接处一次对准按上即可,会非常结实。泡沫胶的好处是轻,有韧性。在机体拼装完后在有些地方可用热熔胶棒加固一下为宜。(注意粘接飞机若全用热熔胶棒虽操作干净快捷但会加重飞的重量)在机身拼装完后在身翼的适当位置用碳杆或竹棒加强。(三角翼型的机翼加强杆尽量放在接近机翼的最宽处,普通翼型的加强杆放在机翼的重心处,用热熔胶棒固定。
六、机轮的安装
转向轮位置在机头或机尾适当即可,就要说一下付重轮的位置,
前三点式或后三点式飞机的付重轮位置过后或过前会造成起飞时抬头力距增大,不易起飞。
前三点式或后三点式飞机的付重轮位置过前或过后会造成飞机翘起机头或机头前栽翘起机尾;后三点式飞机付重轮的位置应该在飞机重心垂线前侧15度的延长线上,前三点式飞机付重轮应在重心垂线后侧15度延长线上)
七、电子设备的安装
1、电机
电机的选择
前拉式飞机一般选用低KV值的电机,腰推和后推机用KV值高的电机。
电机应通过十字架安装在电机座上,将电机座用热熔胶固定在机身上。
前拉式飞机的电机安装要有3-5度的右拉角或加2度的下拉角,以便克服电机的反扭力及机头轻的问题,后推机可腰推机电机安装一般不要求有角度轴线在水平和垂直的交点上为准。
电机安上后通电看旋转方向是否正确,若反相任意对调其中两根电机线即可。
2、电调
电调通过魔术贴粘在机身中轴线靠近电机处能连接上电机,方便电池的安装,如机身大要加长电调线。
3、接收机
接收机通过魔术帖粘在机身中轴线上机身中间或驾驶舱内,(注意后推可腰推机不要靠电机太近以免桨打断接收机天线)
4、舵机
根据机型不同位置也不同,一般安装位置尽量接近舵机,缩短拉杆的长度。安在开孔处或直接用胶固定。
八、其他
1、舵角
舵角一般固定在舵面绞链边缘处,和舵机摇臂在一条线上。舵角插入机翼后两边用胶粘牢(用螺丝固定的舵除处)
2、摇臂
摇臂上用快速接头的一定要让穿入快速接头的孔略大一点,让快速接头轻松转动,过紧则会损坏舵机和控制舵面不准确。
3、U型夹
U型夹在安装后尽量用小皮筋或热缩管套上,以免飞行机脱勾,同时拧紧锁紧螺丝固定拉丝。
4、桨保和子弹头
子弹头用于前拉机,前拉机的桨产生向前拉的力,用桨保会射桨造成危险,损毁飞机;桨保用于腰推或后推机,由于桨受到外力后能发生位移会有效的降低桨的损毁。
5、桨
一般前拉机用低速大桨,后推或腰推机用高速小桨,桨安装前注意方向将有字的一面朝向机头。
6、拉杆
拉杆一般用钢丝、碳杆、细木棒,钢丝线,在拉杆过长时要加上套管或在拉杆上加上几个支撑点,减少舵量因拉杆变形造成舵量的损失。
九、电池
电池是安装板机的一个重要环节,在飞机所有设备安装完成后手用捏着飞机重心,将电池放在机身上直至飞机水平略向前你为宜。标记好位置后对应的放到机腹或舱身内。为了抵消电机的反扭力,将机腹向上机头对向自己,电池放在刚才标记点靠近中心的右边一侧。
电池先用魔术帖粘上后,最好再用魔术扎带捆扎最为安全。
十、试飞
1、试飞前通上电,机头向前站在飞机后对应摇杆的各个方向看舵面是否一至,然后调整。
2、将飞机垂直拿起,推油门看大油门时桨是否能把飞机垂直推起,若不能推起说明动力不足,需调整飞机重量或电机和桨的配合。
3、一切正常后可试飞,大油门将飞机用力快速向斜上方抛出,观察飞机状态,若不稳定先用摇杆修正方向,待飞机有一定调试后减小油门通过微调对各通道修正,重心靠前或靠后待飞机降下后向后或向前移动电池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