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比笨我是冠军】教你自制射程200公里左右的GPS制导小...

楼主(2014-01-30):
1:这个巡航导弹不大,重量为200公斤(其实也不小了)。
 2:这个巡航导弹飞不远,也就是200公里左右。
 3:这个巡航导弹的精度一般,CEP大概20~30米。
 4:这个巡航导弹的威力不大,顶多带个30公斤的弹头。
 概略说明:
 首先,自制的巡航导弹由以下几个系统组成:动力系统;弹体/气动外形;制导、控制系统,战斗部。
 第一:动力系统,也就是发动机。
 为什么先说它呢?因为这是导弹的核心瓶颈,在现有条件以下,可以选择的方案少,所以整个导弹系统必须围绕它来设计。
 我们能够搞到,比较合适的发动机是一种民用的模型用小型涡轮喷气发动机,不带加力,海平面推力约为27公斤,自重为3公斤左右(推重比接近9,相当出色),我们计划使用两台发动机作为动力系统,可以产生55公斤的推力。由于这个巡航导弹不象一般的飞行器那样,要作幅度较大的飞行动作,所以,设计推重比在0.25左右,也就是导弹的最大起飞重量为200公斤左右。
 发动机使用航空煤油,
 满载油耗每分钟为0.8升左右,经过实际测试(国外的模型爱好者的资料)发动机的最大实际工作时间大约为1个小时左右。就此设计,弹体内油箱容量为80升左右。飞行速度为200公里/小时。
 此发动机是美国或者是丹麦生产的,价格为不到3000美元一个(听说国内的厂家也要生产,预计价格会是进口产品的一半)。
 发动机造价:45000元。
第二:弹体/气动外形
 由于导弹不是飞机,不用考虑作过多的机动飞行,弹体的外形尽量简单:采用圆柱形弹体+头部整流罩,目的是在最节约材料的情况下,保持较高的结构强度,同时有利于内部设备的安装。设计弹径35厘米,全长180厘米,内部容积0.35立方米左右。采用有副翼的平直上单翼机翼结构,使用平直上单翼机翼目的是简化设计和制造,同时提供比较大的升阻比;使用副翼的目的是便于.纵和控制(这在制作模型时常用,比较成熟)。设计翼展 1.8米,弦长0.5米,翼面积0.725平方米。采用V型复合尾翼结构,因为此种结构在航模中有较好的基础,.纵和控制比较成熟,稳定性也比较好,因此使用两片尾翼代替了传统的三片,既当方向舵,又控制姿态,好处有两个:简化结构和避开发动机的气流影响。发动机左右对称的安装在弹体两侧,中心*后的位置,好处是不用费心的设计进气道和尾喷管,而且尽量保持两个发动机的距离,有利于发动机散热避免热量对弹体内制导和舵机的干扰。
 整个弹体由铝合金龙骨,买铝合金型材,请学校或者研究所的实验工厂加工,实在不行作铝门窗的也行,铆接结构。蒙皮使用树脂玻璃钢或者碳纤维制作,后者的成本高不少,但是在同样的强度下要轻得多。
 圆柱型弹体内布局从前到后依次为:空速管,弹载计算机舱,传感器舱,弹翼舵机,油门调速器,油箱,战斗部,尾翼舵机。
 使用的材料包括:
 1:模型舵机6个(弹翼各用两个,尾翼各用一个),单价:80元,共计480元
 2:V型尾翼比例分配器一个,单价:140元。
 3:油门比例调速器两个,单价:100元,合计:200元。
 4:油泵两个(使用汽车雨刷水泵),单价:20元,合计40元。
 5:铝合金型材若干,蒙皮若干,五金零件若干,各种粘合剂、密封剂、油漆、五金零件,标准件若干。
 弹体造价5000元以内。
其实这部分的设计是最有意思的,整个系统包括硬件,软件两部分,先说硬件部分
 弹载计算机负责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导,二是控制,采用标准的微型工控机的设计思想,台湾研华2601主板,5X86-133的CPU,32M内存,提供4个COM端口1个8位ISA插口,甚至还有集成的显示卡和声卡,大小仅仅相当于一个3寸软盘,外加一个256M的电子盘,一个用于控制舵机的D/A转换器,重量不超过1公斤。总价格在 5000元左右。
 导弹采用GPS+地形+惯性制导的强大联合制导方式
 GPS:JJTech的OEM接收板,12通道,RS-232输出NMEA-0183格式数据,大小相当于一块PCMCIA卡,重量50克左右,加上天线也就200克。北京价格800元。
 地形:工业用微型无线电高度表,作用距离300米(垂直),RS-232输出,连探头重量300克左右。北京价格2000多元。
 惯性:工业用微型陀螺仪,带磁罗经,RS-232输出,重量200克左右,北京价格1500多元。
 以上设备全部使用5V供电,总电流小于30安培(包含舵机),考虑总工作时间为1小时,使用28个1.25V/4500mAH笔记本用锂电池组成的电池组供电(4×7)。购买两个旧的IBM笔记本电池组拆得,大约300块钱。重量1公斤左右。
 整个硬件重量大约4公斤(不包括舵机),造价1万元左右。
 软件部分自己开发,.作系统使用DOS或者Embeded
  WindowsNT,或者干脆用Windows95。你还需要好的地形图,国家地理信息中心可以买到1:50000甚至1:10000的精确地形图,航空照片,卫星照片都有(必须有专门部门开具的介绍信),35元一张,200公里射程大概需要4~6张。如果您用于国外的化,美国的国防测绘局的精密地图也能买到,价格网上就有。
  这样一个导弹造出之后,大约重量组成
 1、结构(包含发动机、舵机、电池):70~80公斤
 2、电子设备:10公斤
 3、燃油:60~70公斤
 4、还能剩下30~40公斤的地方安装战斗部。
 弹载计算机主板:
 GPS接受板:
 陀螺仪:
 电罗经:
 导弹的造价大约6万元人民币,加上设计,实验和制造费用,估计在10万元以内。
 有了这些大家也就不难制造出导弹了吧!!!
战斗部。。
1. 简化版“Bde-tona-tor”的制造。用“Bde-tona-tor” 比TNTde-tona-tor威力大,可先到化工原料商店买甲苯、X、硫酸,然后按水浴法制TNT(三X甲苯),具体流程、工艺在80年以前的高中化学课本上有,在制得的TNT针状晶体中加入约10%的铝粉混合均匀,简化版“Bde-tona-tor” 就算制成了,要进行药柱成型,仍然可用水浴法将TNT融化、搅拌、浇注,但温度一定要控制精确,否则你就提前上天国了,呵呵。
2. 简易核弹头的制造。把医用钴60磨成粉与少量de-tona-tor混装空爆即可污染城市大片地区,且没法消除。但使用时要参考气象云图,避免大风、大雨。
3. 去掉笔记本电脑的显示器、光驱等部件减轻重量,将其作为导弹电脑,升级制导系统。
4. 购入带RS232接口的GPS接收板,与电脑联机进行全程GPS导航,省掉陀螺仪。
5. 隐身弹体的制作。到化工原料商店购买四氧化三铁(俗称铁红)、少量氧化锌,按铁红95%、ZnO5%混合作为隐身添加剂加入环氧树脂中,作为制作玻璃钢的粘结剂,一副“劣质隐身弹”就算成功了,当然,如果在重点部位再刷几层“隐身粘结剂”效果更好。
6.简易图象末制导系统的制造。
a. 买一带U**接口和动物体自动跟踪程序的摄象头。
b. 用数码象机拍摄目标(房屋、工厂、储油馆、变电站、高压铁塔、仓库等)图像,记着带上光度计,记下光度指数。
c. 将目标输入电脑,既是业余型,什么符里叶变换、普洼松分布就免了,就用ph图像处理软件抽取目标轮廓特征,使其看起来象一个特殊汉字(简化、繁体均可)。
d. 运行Motorola慧笔2.52程序,打开笔迹学习个人签名,将这一特殊汉字输入、识别、储存,一个简易目标自动识别程序就弄妥了。
e. 将简易目标自动识别程序和动物体自动跟踪程序相结合、调整,即可造出简易图像自动识别跟踪程序。
f. 调整摄象头对比度、亮度,使摄象头只保留物体的主要伦廓线。
g. 将目标数码相片通过多媒体设备投影出来(注意光度与目标实拍光度指数相同),将摄象头、简易图像自动识别跟踪程序、电脑、舵机进行联机调试,实际上是在进行仿真模拟飞行,当移动目标图像位置、改变目标图像大小时,舵机能作相应动作,则简易目标末制导系统就算大功告成。
7.消声器升级。打字累了,参照冲锋枪消声器原理,结合发动机转速、废气排量、微孔消声原理自己弄吧!
再补充一点:
生物弹头制作简法。到某医学院实验室偷取结核菌或其它通过空气传播的细菌、病毒,再准备培养瓶、营养液、琼脂、恒温箱、消毒液等,不必考虑浓缩、活性什么的,细菌、病毒培养出来,只管装二大瓶飞到城市上空来个空爆,***莓国就够受了,包管二个月内媒体也好、议员也好,都不会来找你中国麻烦。
1 在燃料中加入40%的X甲烷,可提高发动机功率约15-20%。如使用碳纤维管作骨架,可减轻10%-20%的结构重量。
2 发动机选用50cc的轻型摩托车发动机比较合适。这种发动机的油耗比较低,也比较便宜,来源也比较稳定(至少在日本如此)。如果对性能要求高一些可以采用250cc的两冲程发动机。
3 结构尽量采用玻璃钢和工程塑料一次成型工艺。 4-8 10 11 机电系统基本要自制。航模用的比较贵而且可靠性和耐久性都难以满足长时间飞行的要求。16 膜盒式高度表自制难度比较大。应该想其它方法。
建议你先好好研究嵌入式系统和实时操作系统的编程和接口,然后再动手作大件。
用摩托车发动机恐怕不行,因50cc4冲程摩托发动机重约10Kg(不含反冲启动器、消声器)输出功率仅1.1KW,而GMS牌4cc2冲程航模发动机重约0.4Kg(含消声器)输出功率即达1.1kW。建议购买进口航模发动机,如35cc2冲程发动机,其其输出功率约35马力,重约5kg还带发电机。
如果采用带RS232接口的GPS接收板和笔记本电脑,则可采取全程GPS制导,免去高度表.
好啦现在只要您钱够你就可以自己在家批量生产啦。。。。。。。。。。。。

网友(2014-03-16):
我也顶起出售广告位

网友(2017-04-14):
神帖,你是不是叙利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