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谈谈3D飞行中的遥控器设置!

楼主(2014-02-01):
转自模型爱好者论坛 原著:J3

我一直在飞板机,用的设备是FUTABA FF9,我是这样设置的:

1、舵面角度。40-50度,方向舵和升降舵可以稍大,副翼可以小一点。一般连杆连接舵机十字摇臂最外一孔和舵面摇臂里面倒数第二孔就可以了,然后再通过遥控器的行程来调整到想要的角度。

2、大小舵角。大舵角设置的是最大的角度,主要是小舵角。一般副翼、升降舵设置为50-60%;方向舵为60-70%。FF9的设备可以将三个舵面的大小舵角切换开关同时设定在一个开关,飞行中切换的时候很方便,我一直都设定为A开关。

3、EXP。三个舵面基本一致,负的30-40%。

4、油门曲线。我没有设置油门曲线。练习悬停的时候设置,使中油的时候油门的反应变迟钝一点,可以让悬停更稳定。

5、飞行时间。我通常设置为10-12分钟,通过B开关控制。一个起落的飞行时间最好设置在15分钟以内,时间过长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造成事故。

6、侧飞混控。一般的板机都做成发动机、机翼和平尾在一条线上,所以侧飞的癖性很小,即使不设置侧飞的混控也能飞出比较直的侧飞直线。根据每架飞机自己的特性,一般设置在正负5%之间就可以了。侧飞混控需要边试飞边调整,5-6个起落基本就可以调整好。

7、快滚。FF9的设备有个快滚(SNAP ROLL)的开关,我设置的副翼是负90%,升降舵是正30%,方向舵是负40%,就可以飞出比较漂亮的快滚。

我的设置基本就这么多,应该说要达到很高的飞行水平,遥控器的设置、调试是比较复杂的。象我们这样普通的爱好者不需要很多的设置就可以满足飞行的要求。很多高手用不带电脑功能的设备也能飞出很高的水平。可见设备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关键还是我们的两个拇指,呵呵。

另外,关于设置应当是根据每个人的习惯来定的,没有统一的标准,用起来习惯的就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