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农民级别的FPV设备问题,绝对收益·为你少走弯路·你懂的

楼主(2014-02-02):
    1.图穿选择。250块钱左右
新手得话我还是建议1.2G的图穿,要射能力强,距离远。比2.4和5.8G的图穿好很多唯2缺点就是,第一是违法的但是我感觉没什么问题现在管的不是很严。第一接收回来的图像没有2.4和5.8G图穿那么清晰,但是不碍事·距离1.2〉2.4〉5.8.。。图像清晰度,5.8〉2.4〉1.2.。为什么说不碍事。因为回传地面的图像基本没区别。录像的话是在飞机上SD卡录制的 。所以显示器看的只是远距离的时候看方向用的。其他都是SD卡录制的。所以我建议1.2G的图穿,牌子的话 贵点的是罗美1.2G距离最远  便宜的有 柏通 百特。。还要一点是。想更远还是上个14的平板天线,注意 一定是1.2G的平板别买错了 ,功率选择800MW 的便宜。。250块钱就能FPV了原装天线都能有  5公里左右,比2.4  5.8的远几倍了。 当然  还要个缺点,是1.2G图穿干扰2.4G的控,既然能玩FPV的还是需要个433增加距离。我建议用·非凡433 最便宜最具性价比的。功率放大器就不要考虑了,伤身辐射大距离美433远。你懂的,不懂百度···
     2.  摄像设备介绍250块钱左右
别人都说 山狗 .鹰眼. 808 是不二选择,但是价钱都是600块钱左右,所以不太农民级别。。所以我介绍这款绝对的合适,不比鹰眼 山狗 808差。、那就是行车记录仪。我现在用的就是,,,淘宝搜索  96650行车记录仪。250大洋左右,蓝色的那个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96650方案。所以我建议买便宜的,因为是一样的芯片,和镜头。效果当然是一样的,鹰眼也是96650方案。效果一样。功能基本 一样,缺点是重量是70克。拆开外盒和屏幕是30克。还有就是 镜头在中间的有点麻烦,所以你需要买个镜头延长线 8CM的太长了供电不足的,淘宝搜索    镜头24pin延长线   当然不需要也行看飞机的款式和你自己的金钱所需要。
   ·然后就是接线方法。 AV输出 需要用一个耳机插口,3个线的那种  然后剪开。红色那个是音频线  FPV所以不需要接红色线,其他2个线就行,接到OSD的2个视频输出,具体其他2个线是什么颜色我就不太清楚,反正除了红色不要其他2个线就是AV的一个地线一个信号线。就OK了。接反了没事显示不出来再调换过来,不会烧的因为没有 电压线,不需要担心接错导致烧坏
再然后就是供电。你需要一个USB插口的那个线剪开.因为USB线,都是几条线的  红色是+黑色是- 其他的就不用了·剪掉 所有都是统一的所以你不用害怕接错,  然后从接收机随便一个通道接出 +- 线  因为接收机每个通道都是3条线你只需要接出+-线,接收机都有写的注意看下·,因为接收机的电压是5V  ·刚刚好 你就不用买什么稳压模块了、因为这样你就不用害怕记录仪没电导致关机;了。··· 明白吗不明白就问,我手把手教会你
·3   飞控 先介绍什么叫飞控,新鸟们都不知道什么叫飞控。,飞控就是能够保持飞机平衡,无论怎么做只要转向后自动恢复飞机的平衡,不用担心飞机2边摆。还有就是你飞出距离后遥控失去控制后,飞控帮你自动飞回你起飞的地点,在空中盘旋就是要遥圈子的意思 .保障不会吧飞机飞丢了,损失太了。 当然不能保证你能飞回来 有飞控之后丢掉飞机的几率是20%左右。没有飞控丢失的几率是100%·····399块钱。一套带GPS 电流计,OSD```有返航模式。定高定向,这里帮裙子打个小广告。淘宝搜索F2飞控、最便宜的飞控了。我现在在用,所以介绍因为便宜农民级别。还有就是U2飞控。但是贵100多,所以你选择。···效果基本一样,飞控很多,因为也是上千块钱的就不介绍了不是农民级别。
OSD是什么?新鸟都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你看别人飞的视频应该有的视频是显示 高度,速度。还要你离飞机有多远。总共飞了多少时间,飞了多少公里。还有就是电池用了多少电。遥控433的信号是多少左右就要失去控制。经纬度,什么什么的时间什么的,那么OSD就是水印在摄像回传到地面视频的数值。、在地面显示器里看到、这就是OSD的效果。
4.既然能玩FPV那就少不了。遥控增程433···基本最多貌似我看到的是25公里。够你用了  非凡433  是499块钱。最便宜的远距离增城了··方便还能选择功率。 还要贵一点的是切糕433. 其他的就不一一介绍了 因为都是上千大洋的 。不是农民级别··
5 动力系统,新鸟都有这个想法 飞机小点,能够方便携带的、航程久一点,距离5公里左右的来回.就买一些小点的设备,电池,载机,那么我告诉你 如果身边没有现实师傅的话,你这个想法就是费钱,。所以以我的经验告诉你你是错的,除非你已经玩目视对飞机所以性能都了解透了。我建议开始玩FPV选择的动力系统是 朗宇的X2814 1000KV或者1100KV。电池的话如果是3S就选择1050  11.5.5,如果是4S那么就选择9X6。桨叶我选择的是防APC牌子·,实在一点,你会问X2216不行吗,行,但是为了呢以后的FPV着想还是X2814 实在一点,·现在的FPV都是流行的是X2814。 电池我用的是3S电池,毕竟图穿也是12V的所以不用接什么稳压模块。来麻烦自己。电调,买个天行者60A吧150左右。也是FPV的首选。
6.载机问题。很多很多,我熟悉的我在用的还是飞翼。毕竟抗风力强。好飞,2个舵机搞定,X5X6X7X8  看你的选择了 X6我建议。你懂得不懂问群朋友。如果你飞 天行者1900 1680 冲浪者什么的都行,,反正什么机型X2814 都是完成,也是最合适的,
7遥控问题。我用的是天地飞7 。但是通道有点不够而且 遥控也贵了点,所以介绍600块钱的10通道 华什么科D10  600大洋左右,保证你以后都不需要换控了···6通道的遥控就不介绍了 没有显示遥控参数的屏幕完成属于摸索状态,不建议7通道以下的遥控。
7FPV显示器。都是高亮度。什么什么牌子的好,哪都是有钱人玩的玩意,你淘宝搜索  雪花显示器  7寸大小就合适了  200块左右的, 够你用的了·。我也是用200大洋的 因为我也是农民。··

以下还要什么问题就问吧,,详细介绍下我现在用的设备。图穿柏通1.2G 1.5W 有点大了 我买的时候是359块钱。摄像录像 行车记录仪  96650的那个 259块钱的。回传录像一个搞定。···飞控 是非凡F2飞控·399块钱· 遥控增程 非凡433.  499块钱   声明下我不是什么托。我只是在用他的只因为他便宜。 电机X2814 1100KV  买2手的 90块钱。· 电池5200  3S电池 便宜货160块钱和2块2200。150块钱·为什么药用到2块2200电池,因为一个是给显示器 一个给433增程 供电·
桨叶是用1050防APC。4快钱一个,多买几个备用,..遥控用的是天地飞7  450块钱, 显示器 200块钱,2个金属银燕舵机18块钱一个 。载机用的是瑞风飞翼2代1.42翼涨。199大洋一套。我改装了对插。方便携带,我的帖子有视频,http://www.moz8.com/thread-16771-1-1.html穿越看看吧。顶下顺便···新手帖子不太会发。
然后就计算下多少钱了···359+259+399+499+90+150+160+150+199+450+200+桨叶5个20块钱。+36·=2521块、、玩FPV你懂得工具什么什么的都没算在内,FPV你就最少准备4000块钱的资金。我介绍的只是让你少走弯路 不用重新买设备而浪费钱,。我介绍的都算是最便宜的FPV设备了起码不会过时、。。。。。。。最要注明的是。只介绍给会飞飞机会转弯会降落的的摩友。如果你不会飞飞机,那我会大声告诉你。,。。。小朋友 你先买个飘飘来练习飞行吧,FPV不合适你新手,,,··哈哈老鸟们。这是我的经验。有什么不对说出来,大家分享下,我也不怕喷。起码我不会忽悠入FPV的新手。·在此 希望站长送我个X6嘿嘿·

网友:
午夜顶贴户

网友A:
一点也不赞同你说的那些图传的事情  图传觉得你说的不对下面所以忽略不看了  没技术含量  你1.2G  800MW   5公里   5.8G的图传同样功率你测试过吗   只能说1.2G便宜不能说好   大家大部分用的是2.4G遥控器  你的1.2G图传飞多轴你试过吗  重量就是问题的  呵呵  完全不赞同你说的

网友B:
我用过1.2G,5.8G的,但最后还是果断换成5.8G的。当初1.2G 800mw柏通配罗美接收,距离我就不想说了,但杂波那叫一个蛋疼。时不时地花屏。本人不超级远航,5KM内随便耍耍就可以了,5.8G 400mw配三叶草天线,3.2km,飞行高度在150m以上,图像无压力。到了3.5KM基本就挂了。但我的FUTABA 6EXHP 72M遥控器还有信号,不是失控返航,而是手动切返航。
个人觉得关键在于控,看我头像里面的控吗?当初花了两个月的工资买来的6EX

网友B:
5KM内FPV穷人配置:二手6EX+F2飞控+5.8G 400MW+三叶草天线+显示器+三脚架+鹰眼+1.3米飞翼+动力套装+电池+舵机=450+399+299+70+125+60+500+120+100+100+40=2263元。我只是把我平时飞的东西算在这里,大家有什么补充的,就直接加钱就可以了。但是你们看这个配置里面的东西!简约而不简单。
申明一下里面的价格东西:我的鹰眼是老款,所以价格是500元,动力其实都是XXD电机+天行者电调。这个我不用解释什么,XXD的电机也不是非常差劲,相反,我比较喜欢用XXD的。既然是穷人,当然都要用便宜的,但不该省的最好就别省。例如遥控,图传,摄像头。  我宁愿用二手的进口控也不用全新的国产控,不是我喷国产的控,只是国人真的在用料方面太他妈坑了。玩模型,最关键的就是控。反正我6EX用了7年从未失控,就是原装接收PIN脚被我自己换了一套镀金的,天线已经不知道是第多少根铜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也不赞同你说的那些图传的事情  图传觉得你说的不对下面所以忽略不看了  没技术含量  你1.2G  800MW    ...

我又不是介绍 飞多轴的,,而且我也有说明1.2G干扰2.4控 你没看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1.2G,5.8G的,但最后还是果断换成5.8G的。当初1.2G 800mw柏通配罗美接收,距离我就不想说了,但杂波 ...

你也知道花了 2个月工资 那是撒概念了。 FPV基本都要433  不用433玩目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KM内FPV穷人配置:二手6EX+F2飞控+5.8G 400MW+三叶草天线+显示器+三脚架+鹰眼+1.3米飞翼+动力套装+电池+舵 ...

XXD的电机不是不好。但是效率不敢说。我是用开了的,所以我介绍 X2814 ··我这个90块钱收回来的x新买要160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也知道花了 2个月工资 那是撒概念了。 FPV基本都要433  不用433玩目视啊

这么回复也回复错位置了  肯跌啊。。

网友:
感觉2.4G普遍了,还是不建议买F2直接U2S,F2都不能升级,有些地方不能省,省钱就是浪费钱的开始。

楼主:
那是个人觉得。我用的没问题,升级不升级无所谓。能反航就行了,如果你觉得这个飞控是省钱的开始就是费钱的开始,那个u2也是不错但是应用你的话,直接上h飞控和a飞控。那就不用这句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知道花了 2个月工资 那是撒概念了。 FPV基本都要433  不用433玩目视啊

你说这话就太外行了,我来给你普及下什么叫FPV=First  People  Fly,第一人称飞行。这个学过语文的人都懂,不解释了,另外不用433玩目视,你是千里眼附体吗?能看到3KM外的航模?另外花了2个月的工资,请参考2008年6EX的价格和当时广东电子厂普工的工资。

网友:
FPV必备:到手可飞的一套飞机(建议选择72M遥控和好一点的载机),摄像头,图传,显示器。
没有433,没有飞控,没有除了以上那些必备的东西,也叫FPV飞行。先把FPV的意思搞清楚,不是加什么加什么设备。加飞控是为了返航和稳定,加433是为了远航。你肯定没玩过涵道机FPV,等你把FPV搞清楚了,你就不会有那些比较主观的建议了。个人绝无喷的意思,只是帮忙纠正一下,以免误导新手

网友:
加装飞控只是为了让新手入FPV门槛更低且降低丢机率,要知道飞控的发展来源于平衡仪。加装433是为了远航,加AAT是为了让图传传得更远,加头追是为了升级FPV的体验,加车载GPS是为了炸鸡后能及时定位找机,加云台是为了拍摄的画面稳定,等等。。。。。。。。。。。。。

网友C:
楼上在较真啊,楼主说的是普遍fpv的廉价配置,而且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玩的,没啥太大出入啊。
3公里外10米高度飞不知道你的72m的控行不行,433一般没问题。
再有楼主你觉得f2卖399很便宜吗?要知道那只是个硬件啊,成本极低。非凡的利润率太高了,我宁可多花100多买u2,也不去支持暴利。但非凡的433看着还不错,我身边有人玩,但没有一个人用f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这话就太外行了,我来给你普及下什么叫FPV=First  People  Fly,第一人称飞行。这个学过语文的人都懂 ...

看来不是我的帖子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在较真啊,楼主说的是普遍fpv的廉价配置,而且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玩的,没啥太大出入啊。
3公里外10米高 ...

暴利之类的这些还真不太清楚,因为我也不是很懂,·用着感觉好就行,·反正就算看到了最便宜的带OSD 和返航的飞控了  我就介绍了   U2飞控我也有说明是贵了100多。自己选择。。也有提示。。你楼上的那个朋友说的都对,,但是他也不看看题目。所以我的帖子没错。也没忽悠人·  ·

网友:
顶楼主一下,我比较喜欢楼主的推荐。

网友:
不错不错   很详细 很大众

网友:
这都是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在较真啊,楼主说的是普遍fpv的廉价配置,而且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玩的,没啥太大出入啊。
3公里外10米高 ...

433三公里外不能说一般没问题。视飞行空域及电磁环境!433M频率就比72M要高,这个我就不去争论什么,无线电根本就不是拿距离和高度去衡量东西好坏的。另外我支持你F2的暴利说法!也支持楼主的不管什么东西,全看自己的选择!只是有些东西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别扭曲了

网友:
确实学习了,准备飞fpv,航拍家乡,

网友:
帮顶,让FPV进入平常百姓家

网友:
楼主辛苦。必须顶起!
扣去生活费,半年有希望入手.

网友D:
72M的控毕竟是面临淘汰的东西了。没法跳频,一旦有重频就会失控,其实我天7也重来没失控过,但是扶它把看到过N次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72M的控毕竟是面临淘汰的东西了。没法跳频,一旦有重频就会失控,其实我天7也重来没失控过,但是扶它把看到 ...

学习了。

网友E:
四轴fpv 咋搞?麻烦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轴fpv 咋搞?麻烦的了

我是农民 玩不起4轴

网友:
四轴不贵诶 加上遥控电池充电器,花了1600左右 mwc 飞控 600轴距机架,2216 5000mah 电池自组两块3s

网友:
引用 网友B:
5KM内FPV穷人配置:二手6EX+F2飞控+5.8G 400MW+三叶草天线+显示器+三脚架+鹰眼+1.3米飞翼+动力套装+电池+舵 ...

说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72M的控毕竟是面临淘汰的东西了。没法跳频,一旦有重频就会失控,其实我天7也重来没失控过,但是扶它把看到 ...

不解释什么!天7超过1000米给我试试看。我6EX能飞3KM是轻而易举的事。F2也没反应失控返航。
另外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早期的天6为了达到距离,放大发射功率来增加距离,这个是违法。导致天6和6EX在一起飞的时候6EX会受强大干扰!这就是为什么6EX后来推出FASST系统。不信可以去惠州航模打听一下啊,当初坚决飞场封杀天地飞。天地飞有个很好的特点就是中文。但其他。。。。。。。。。

网友:
首先纯属个人观点,我支持天地飞,我天地飞 7  8  9 都有  几年了没一次发现失过控,还中文的,没必要花那么多冤枉钱买进口控,除非钱多,唯一失控一次就是用非凡433 无失控保护,造成丢机。现在用切糕433没问题一直正常使用。
非凡F2我没用过,推荐A控或者 U2,图传呢我用5.8 2000MW  外加AAT 23DB平板天线   7公里高度 高度130米左右 一点雪花都没。我这里电磁环境不好切糕最多也就 6-7公里偶尔会失控。但切糕失控保护正常,都会自动飞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知道花了 2个月工资 那是撒概念了。 FPV基本都要433  不用433玩目视啊

2.4g 遥控不用433也可以玩的  只是看你会不会玩  没有什么标准的fpv装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解释什么!天7超过1000米给我试试看。我6EX能飞3KM是轻而易举的事。F2也没反应失控返航。
另外我告诉你 ...

没有绝对的  我就用 天7遥控过 一公里以外  的  地面测试也有七八百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绝对的  我就用 天7遥控过 一公里以外  的  地面测试也有七八百米      ...

卡了  回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这话就太外行了,我来给你普及下什么叫FPV=First  People  Fly,第一人称飞行。这个学过语文的人都懂 ...

嘎嘎、太有意思了

网友:
坐等小白丢机

网友(2014-06-09):
楼主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