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9问题

楼主(2014-02-02):
(图片)

楼主:
怎么把开机得警告去处

网友:
还在用200元以内的控的路过············

网友:
还在用V911控的路过

网友:
开机时油门不在最低位,所以会出现这个警告,开机前把油门拉到最低就可以了,如果要解除这个功能在遥控器设置那里有个选项,就是开机时是否检测油门的位置,忘记在那里了

网友:
这控开机所有开关必须向上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无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