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做轻量的起落架

楼主(2014-02-02):
做了几个小飞机,飞机和设备全重在200g左右,起落架做了几个感觉都是要么没有强度要么就是太重,有没有能用竹签或者探杆做起落架的

网友A:
淘宝多的是

网友:
我的机机45g都可以配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多的是

什么都淘宝的话那就没意思了,还自己做飞机干吗。。。。。。

网友:
用牙签么,

网友:
……铁丝,加切成圆形的kt

网友:
不错,熊大的帖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oz8.com/thread-12167-1-1.html你看看

这个轮子我这样也做了好几个,就是架子,这个杆子个杆子是怎么固定的,这么牢固,用502感觉没什么强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轮子我这样也做了好几个,就是架子,这个杆子个杆子是怎么固定的,这么牢固,用502感觉没什么强度啊 ...

省事的话用热熔胶,用哥俩好最结实了,那强度,杠杠的。

网友:
这个是我第一次做起落架,一边想一边做,用哥俩好,强度足够了,我的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