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样

楼主(2014-02-02):
买3个可以改成一个3s电池吗

网友:
好多电池

网友:
我觉得串联就好了

网友A:
串联加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加电阻

加电阻干嘛?求教

网友:
内阻好小,业余条件能测得了电池内阻吗

网友:
雪花发表于2014-02-03 00:17:09

加电阻干嘛?求教
串联以后电流也变了

网友A:
雪花发表于2014-02-03 00:17:09

加电阻干嘛?求教
如果电流太大也可能烧坏

网友:
雪花发表于2014-02-03 00:17:09

加电阻干嘛?求教
看额定电流,然后自己买电阻调

网友:
感觉好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太大也可能烧坏

网友A:
雪花发表于2014-02-03 18:40:57

我想吧[挖鼻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吧[挖鼻屎]

只是没听说过做电池加电阻的

网友:
雪花发表于2014-02-04 06:01:39

只是没听说过做电池加电阻的
好吧[害羞]

楼主(2014-03-17):
引用 网友B:
顶顶更健康

谢谢帮顶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秀起来~

谢谢帮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