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到送测飞宇飞控 拆箱小测 上图(测试进行中)

楼主(2014-02-04):
早就听说飞宇要出一款基于固定翼版的飞控,首先简单说一下这个飞控吧,这个飞控是个很专业控了,包括校调的方法。这个飞控在硬件上虽然省去了电子罗盘 ),他这种独特运算方法依靠GPS 来的辨别方向,固件上只有固定翼功能,省去固定翼的航点功能比较适合初级fpv爱好者(个人感觉 可以以后升级此功能更好)。
飞宇飞控固定翼板仍然支持 多种飞行模式超强功能:
1、手动模式、 平衡模式、盘旋模式 、返航模式、3D模式、定高定向模式。而且飞控集成了osd视频叠加功能 (不用单独连接osd模块)可以osd菜单调参数
2、最主要的是支持数传电台(自己比较喜欢地面站)
使用数传电台还有遥控转接板延长遥控距离,通过地面站软件检查飞行轨迹,还可以实时      改发飞机的高度和设置飞行参数

3、价格也给力不到1000超高性价比

4、自带安装线 说明书有详细的安装说明比较不错 ,而且安装后外观线路简洁。

5、有更好地技术支持为模友服务不管有什么疑问都会耐心为你解答还 都是小姑娘哦
这次有幸测试飞宇产品很是高兴也是第一次用飞宇的产品
其实飞控年前就发出了由于快递放假耽搁好几天。等待了好多天终于收到狼哥送测的飞宇飞控  迫不及待 开箱  (性子急哈哈哈哈)并进行小测试  还没仔细研究 初感 OSD界面字迹小点 不知道能不能编辑   在家窗台搜星测试 效果还是 比较好的不一会就3颗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空速触感器比我想象的好做工很好体积也小比较细致
和我自己DIY一比较  我的就太粗糙了
先上图让大家一睹这个小家伙的风采

由我来开苞 包的比较结实
包装比较小巧  以前没用过飞宇飞控也无从比较 (铁盒)
四个小盒子叠在一起 包装比较紧凑
电源  空速 gps 飞控   串口线 ( 安装驱动总是有个感叹号 没用成 ,测试用自己的 )

GPS  空速传感器
电源 电流 触感器  (接头没焊接)
自带的串口线 舵机连接线
飞控
称了下 20克

再来全部 108克
性子急  马上焊T插
准备了热缩管
都焊完了
火机烧一下 还不错
检查 接线无误  上电
OSD界面 光线不好不太清楚 字迹小点或是字加粗 会好点

再来地面站  开关切换 模式  还有两种模式未能测试  (GPS还没有定位)

网友:
抱歉狼发的时候真的忘记了,下回会一并发给你

网友:
好东西,又是米物,坐等试飞。

网友:
狼哥我等你哦哈哈

楼主:
继续飞控安装篇

飞控用减震垫安装机头并橡皮筋固定

空速计安装至内侧加了块软管防止碰撞
电源模块橡皮筋固定
连接接收机 (缺少433等狼哥再送切糕)
GPS模块固定 (原来那个丢了借飞宇公司做测试,感谢飞宇)
图传安装机身下(柏通800MW 1.2g)距离GPS 30多公分,都说会干扰到GPS
电调好赢30A (电调小点不过没用那么大油门)用丹锂2814电机
摄像头 安装(猜猜外壳什么东西)

飞场 再来一张

飞控固定

楼主:
试飞篇 1
一段时间的摸索给测试模友帮助
注意的问题:
1、osd电压显示有偏差我的大概在0.4v左右
2、切返航时的半径最好先设置大点最好在飞行速度的2-3倍,飞宇好像建议1.6-2应该根据机型吧
3、陀螺仪最好每次起飞初始化一次
4、减震一定要做好

osd界面测试,陀螺仪反应很快

没有增程近距离测试平衡模式很给力 猛地打副翼松开马上恢复平衡状态
原始参数试飞 需要慢慢调试 ,第一次接触飞宇产品,有好多不懂。好劲折腾 在飞宇技术的帮助下搞定。飞宇的产品不错技术支持也很给力,还都都是小姑娘刚收到送测飞宇飞控  拆箱小测 上图(测试进行中) 固定翼,电池,舵机,飞控,FPV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2500 (比较有些飞控不说东西咋样就是技术支持跟不上飞友们越是需要帮助也联系不上又再次发牢骚了)
再次提起 第一次出场有些激动 居然把GPS模块搞没了,与飞宇技术交流提起此事马上又发了一块借我测试。感谢飞宇给模友支持。
一段时间的测试收益不少学习到了飞宇的好多东西,也给飞宇提出一些好的建议
比如osd界面优化、 电池电压增加可调参数、 osd加入PID可调参数项、   osd菜单设置返航高度、 设置开关打的次数太多 容易损坏开关等

这次测试风大 天线刮倒了

看看辅助模式转弯松开遥感飞机马上恢复平衡
切了下盘旋模式转过弯风大定住了悬停北风4级马上切回还是很平稳

楼主:
试飞篇2

14年2月24返航模式测试

今天着手测试了返航模式 ,切返航模式飞机S型参数还没调好返航后飞控进入盘旋模式。非常给力

飞机一直在头上盘旋
这次测试4个起落
参数调试还要慢慢来调来测试
遥控直接挂在脖子上与老人聊起天来
远处小树林飞机降落的位置
这里风水宝地
装机

我的装备
测试失控返航关闭遥控电源
飞控很快进入返航模式飞回home 并进入盘旋模式,参数还需调整返航晃动比较大

飞控切返航 与老人聊天盘旋飞很稳看视频盘旋轨迹也稳定
高度保持很好 自动盘旋6分多钟

楼主:
留楼层继续更新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装机 地面测试  默认参数 副翼  反向可以设置,     副翼以及尾翼 灵敏度较低  并且舵量 太小 暂且没有 ...

楼主的显示器是导航  导航能用FPV显示器 我有一个他老掉信号不稳定

网友:
羡慕啊    淘汰了送我吧

网友:
越看越喜欢,啥时候我上大飞机了也弄一个试试``小飞机能测试的东西有限

网友:
收到飞宇飞控就开始摆弄,搞了一下午看他有些火次,可能出问题啦

楼主:
回复沉底啦 楼下回复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