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kk)使用心得:国产发动机完全胜任航模飞行

楼主(2014-02-05):
刚玩航模时,老鸟们说:买进口的发动机吧,进口的好启动、怠速稳、同排量的发动机比国产的有劲。我知道外国的发动机在设计经验上,在加工工艺上,在使用材料上都比国产的要强。但我是搞汽车修理业的,跟汽车打交道十几年,我深知一个道理:发动机工作的好坏,跟进口不进口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亲眼见过装OS、YS发动机的飞机在空中熄火迫降。所以,发动机的磨合调试、安装、使用和保养环节是最重要的。况且,国产三叶不是也在出口吗。于是,我决定全部使用国产三叶发动机。
自从玩航模以来,我共使用过国产三叶的发动机6台。型号分别是二冲15、40、46,四冲52、80,飞过练习机、飞过象真机和F3A。通过我的飞行使用看,不像有些飞友说的那样一无是处。我的发动机在空中从未熄过火,而且怠速稳定、加速流畅、马力强劲。我认为国产发动机质量可靠,完全胜任任何航模飞行。

下面谈谈我的使用经验,以供大家交流:

一),磨合发动机。
首先讲一下为什要么磨发动机。大家知道,新发动机各机件配合间隙配合不好,只有通过合理的磨合,才能使发动机运转平稳。另外,大家用手转新发动机,会发现转动到某一点(上止点)时很紧。这是因为航模发动机为了解决没有活塞环,又要有良好的密封性的问题。其缸桶的上部设计成稍型,活塞运行到上止点时,缸桶和活塞的间隙非常小。当发动机做功时,下窜的燃烧气体最少,发动机有效功最大。这就是新发动机转动时很紧的原因。没有磨合的新发动机着车后,震动大,易熄火。这样上天肯定不行。所以,新买的发动机一定要磨合。磨合的方法是:固定在架子上,不要调整任何油针。油门放在中速,烧两箱油。油门放在高速,烧一箱油。油门放在低速,烧一箱油。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是因为,前两箱油用中速,既能很稳的着车又能减小内部机件的磨损。前两箱油麽磨完后,第三箱油高速磨合时会在机件相对磨好的配合间隙上磨车,不会对各机件产生危害。第四箱怠速磨合是为了更细致的磨合,以使有一个较低的怠速。好了,磨完车后,将排气管、热火头、曲轴箱后盖、化油器总成部分拆下,用汽车发动机清洗剂清洗发动机各部件,凉干后组装。切记,拧螺丝时不能象修汽车那样用劲,以防溢扣。

二),调试发动机。
这个很重要,新车调试和以后的调试都用得着。首先讲一下化油器的工作原理。怠速油针管怠速运转和怠速向中速的过渡,到了中速后,由大油针接替工作。大速工作时,怠速油针也参与工作,只是作用小罢了。大家注意,怠速油针向中速过渡这个功能,往往被人们忽视。明白了化油器的工作原理,您调试发动机就有目的了。具体方法是:第一步调怠速。让发动机转速降低至高于不熄火,用改锥左右调怠速油针,你会发现在某一点上,发动机的转速会升高,怠速油针就固定在这。第二步高速,将油门开到最大,调高速油针,使发动机转速最高。第三步,综合调试。在平地,45度仰角的工况下,都能达到从怠速急推至高速,油门反应灵敏,不喘,说明您调好了。回头降低怠速至2000多转即可。有飞友要求非常低的怠速是错误的,认为越低越好,其实不然。航模发动机是单腔化油器,雾化燃油原理简单,同时飞轮小,惯性小,不可能有很低的怠速。总之,低于厂家规定的怠速2000转左右,什么牌子的发动机工作都不会稳定的。如果大排量的发动机在2000多的怠速上,发现飞机向前走,可剪一段油胶管放在机轮和螺丝之间,增大摩擦。飞F3A的人,为了减少降落滑行距离都这么处理。回过头来,如果您的发动机照此方法还是调不好,不要着急。大概有两个现象:一是加速喘,办法是加大怠速油针的油量,以解决中速过渡时的贫油。二是急收油时怠速熄火,办法是加大怠速油针的油量,以解决怠速时的贫油。
从实际使用中验证发动机调整好坏,还有一个简便的标准:在地上,着一会儿,排气管应有少量的油冒出。在天上,天空晴朗时,您应从排气管尾部看到淡淡的蓝烟。这个标准是既不贫油,也不富油。
很多飞友对发动机在45度仰角、机头垂直向上、机头垂直向下、机身侧置等工况下的高低速运转时间要求过长,这是不对的。因为航模发动机不可能有象真飞机那样复杂可靠。在实际飞行中,飞机的每一个姿态下的持续时间就是几秒中。所以,发动机在各姿态下正常工作10几秒就算合格,实际飞行中不会有任何问题。

三),安装发动机
1, 油箱要与化油器平行。发动机的安装可正安,侧安、倒安,都不影响使用。这里讲的关键是油箱。因为发动机的供油,是发动机排气产生的压力,把油从油箱里压到化油器。所以,高速和怠速时、不同姿态时、油量多少时,压油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油箱的出油管一定和发动机的化油器平行。以满足飞机不同姿态下,油箱供油的相对等量。
2, 记着供油系统不能有漏气。
3, 发动机的散热也重要。航模发动机的散热为风冷,所以,飞行中通气一定要好,不然空中要熄火的。除了练习机发动机暴露在空气中外,其它的发动机罩一定要开通气口。

四),使用发动机
1, 启动。很多飞友为启动发动机而烦恼,实际是您没掌握要领。发动机的顺利启动必须有两个条件:有油,有电。怎样做到有油呢,先空转发动机,在油没进入汽缸前,您会听到发动机清脆的转声,同时感到转动阻力不大。当您继续转,会听到发动机的转声忽然沉闷,紧接着排气管会喷出油,这时“有油”的条件就具备了。如果发动机年久了,气缸压力低,您可以堵着排气管强行上油。如果这时因其它问题,您大幅度恍动、移动飞机了,注意要再重复这项工作。而后,通上电,保证火头发热。这时“有电”的条件也具备了。您尽管地启动发动机吧,她会顺利的唱歌的。启动时的转速,要少高于怠速。
2, 热车。无论什么季节飞行,发动机一定低速热车。夏天1分钟,冬天2分钟。目的是:一是发动机在热车情况下飞行,各零件配合间隙正常、润滑良好,能延长发动机寿命。这跟汽车一样。二是发动机调试的前提是在热车工况下进行的,只有热车下飞行,才能保证发动机工作正常。
3, 地面试验。每次飞行前都要试车,由怠速急推至高速2-3次,并在高速上保持10秒(这是飞机进入安全高度的飞行时间)。正常后,方可起飞,千万不要偷懒。
4, 飞机上天后,不要老是全油门工作,80%即可满足正常飞行。在飞行中,根据飞机的动作加大或减小油门。
5, 用油。不要迷信进口油,关键是要用含10%以上硝基甲烷的油,国产的都能用。注意,更换不同品牌的油时,一定要重新调试。大多数情况下,只调高速即可。

五),维护发动机
1,勤检查。飞上20几个起落,一定要检查发动机各螺丝,排气管、支架螺丝最容易松动。同时检查热火头(最好用8号的,一年四季通用),赃了要清洗,火弱要更换。
2,用抗磨剂养护。航模发动机的缸桶活塞用料不能象汽车那样不计重量只考虑寿命,它是用即轻又相对耐用的合金铝制作的,平均寿命就是50、60多个小时。为了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应经常用汽车用的抗磨剂磨发动机。具体办法是:取下热火头,从化油器加入一瓶盖汽车用的抗磨剂,用手转上10分钟,再用模型飞机燃油清洗干净(汽车用的抗磨剂不能直接加入油箱,会起反应生成胶状物质)。这样做后,发动机的汽密性能和润滑性能会大大提高。
飞友们,大胆地用国产发动机吧,因为它完全胜任航模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