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遥控车基础知识

楼主(2014-02-05):
启动遥控车的顺序:装好电池,先开遥控器,再接通接收机,然后拨动遥控器的方向杆和油门,看看车的是否反应正常;最后才点火。切不可未开遥控器和接收机就点火。熄火可捏住空气滤清器,或者堵住排气管。
油动遥控车引擎如何调整

油动遥控车发动机调整是一个系统的过程,需要仔细入微的了解发动机调整方法与发动机运行状态的关系,特别是发动机磨合,更需要玩家认真的按照调整步骤执行,才可把发动机的性能完全发挥出来。
油动遥控车引擎如何磨合

发动机正式运行使用前,都要经历磨合期,这是为了让发动机在小负荷运转情况下,利用活塞与汽缸的配合,借用活塞滑动面的摩擦力,将活塞和汽缸壁机械研磨到一个最佳配合间隙的过程,此时发动机会排除多余的研磨金属碎屑,如果没有步骤的调整或者直接使用,发动机可能会出现损坏。
油动遥控车手拉启动的方法

正确的启动方法应该是一手按住车架,一手拉动手拉启动器,拉动启动器的手顺着启动器切线的方向将启动手柄拉出。目前的主要手拉启动器一般会让发动机运行3
个周期,也就是说,当手柄拉动到末端的时候,你应该听到发动机3次压缩的声音,第一次拉手柄的时候可以先缓缓的拉出手柄,在得知手柄拉出末端长度的时候,下一次用力拉的动作就可以保持在这个距离以内,以保护启动器和发动机不被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