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 级 电 容 微型 电动自由飞 模型飞机 ( 制 作 篇 )

楼主(2014-02-05):
超级电容 微型电动自由飞模型飞机
(2005年天津中学的校本教材)
      (一)微型电动自由飞模型飞机介绍

1.同学们,咱们以前玩儿的电动模型飞机通常都是采用电池给电机供电,带动螺旋桨产生拉力让飞机升空的方法。现在我们介绍的微型模型电动模型飞机,是用一种容量大、体积小,重量轻,充放电寿命长的3. 3法拉“超级电容器”代替一般的充电电池,作为储存电能的器件。
      电子技术课里我们所用的最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是470μ,今天介绍的3.3F超级电容,储存电的容量是470μ的七千多倍,因此才能做为小飞机的动力电源
超级电容先被普通碱性电池充满一定的电量,然后再给微型小电机提供电流,带动螺旋桨高速转动产生推力。适合随时随地的小空间反复飞行实践。对学习动力飞行的原理与调整非常有利。比起我们以前飞行的弹射模型和小橡筋动力更科学,更有趣。
         2.机翼翼展260毫米,翼弦65毫米,机身全长240毫米。飞行重量8—10克重(超级电容中1.3克,微型电机1.5克,微动开关0.5 克)。采用推进式的动力装置,避免损坏螺旋桨,也不会对人造成伤害,更加安全可靠的飞行,适宜普及活动的开展。
         3. 动力飞行最小盘旋半径 2—3米,留空时间30—50秒,适宜室内大厅或室外小场地尽情的游戏运动
(二)模型制作
        1.材料:超级电容器(3. 3F/2. 5V)、手机内微型电机、微动开关、5号碱性电池2节、1毫米厚彩色吹塑纸、5毫米厚吹塑板(KT板下角料)、饮料吸管、双面胶、透明胶带、泡沫塑料块干胶等。
     2.工具:小刀,电烙铁,绘图仪器
  3.模型飞机制作工艺:
       ⑴按这架模型的制作图和有关数据,用硬纸片作出机翼、尾翼、机头和尾翼翼台的样板。(图4—1)
        ⑵用锋利的小刀沿着样板在1毫米吹塑纸上整齐的切出机翼实际图样。在平行于机翼前缘22毫米处用笔轻轻画一条线(翼型最高点),用直尺压住这条线连同两侧椭圆形翼尖部分一起进行弯折。
用小刀沿直尺切除 机翼中段 两侧的 狭长三角形,为后面粘接上翘的翼尖做准备。
      为了增加机翼强度可在中段最高点连线处上、下面各贴一条10毫米宽的透明胶带。中段前缘也可以用胶带保护,要粘得均匀平整
      中段与翼尖准备连接的断面先用少许泡沫塑料块干胶涂匀,晾干五分钟后再细心的对齐接缝胶合,准确调整两侧上反角(翼端高度35毫米),将机翼完整的粘接成型。
       ⑶用同样办法制作粘牢“⊥”型尾翼。
       ⑷ 机头和尾翼翼台都用5毫米厚的吹塑板制作。重心位置下面的方孔要安装小微动开关,为降低重心,应尽量靠下;电容器的尽量靠前安装,可以机头少加配重,有利于减轻飞行重量。
       ⑸尾杆可以用外径4—5毫米,长度190毫米的饮料吸管,即轻又有一定强度。
       ⑹各个部件制作完成后按(图4—2)用泡沫塑料块干胶首先将模型飞机主体进行胶合。胶合过程中要注意从机头前向后,从模型上方向下,从模型侧面,三个方位认真仔细观察左右是否对称,角度是否正确。待胶干燥之前是可以从容的调整好的
    4.动力系统的制作与安装
     ⑴用3毫米厚桐木或松木片按(图4—3)制作直径40毫米的小螺旋桨。
     ⑵用合金铝易拉罐皮制作安装架,用双面胶将电动机和安装架粘合,安装架插在机翼后缘处的机身正中间,微电机在机翼后缘上部,螺旋桨推进式安装机翼后方。安装架 与机身的胶合也靠双面胶,这样轻巧的胶合可以很方便牢靠的调整电动机的推力线。因为小飞机很轻巧,采用的后置推进式动力,也很轻微,在飞行中和轻微的碰撞,推力线不会改变,更不会造成损坏
      ⑶在老师的指导下应该先学点电路知识和焊接技术。按电路图(图 4—4)用电烙铁焊接的方法连接微电机、超级电容器、微型插座和微动开关。
       电路元器件显露在外面,主要是为了减轻重量,节省制作时间,出现故障也便于检查。主要精力用于学习调整试飞。
       注意:微动开关要处于飞行时闭合状态,让电容向电机放电;充电时要先按住小按钮,呈现对电机的断路状态,让电池只给电容充电
⑷整机装配完成后,重心位置应在距离前缘37毫米处。如需配重,用少许橡皮泥粘在机头前端,更增加了安全性。
       ⑸准备一个串联2节5号碱性电池能提供3V直流电压的电池盒,伸出的导线长约200毫米,用红、黑两色明确表示正负极性,接在微型插头上,用以飞行前插在微型插座上给超级电容器充电。
        注意:超级电容是有极性的,电机不要反转

楼主:
希望大家赏脸,多多回贴

网友A:
牛啊  好帖  超级电容淘宝有卖不

楼主(2014-03-23):
引用 网友A:
牛啊  好帖  超级电容淘宝有卖不

有卖

网友(2017-03-29):
超级电容我用多少个才能飞3分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