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2飞控讲解

楼主(2014-02-05):
先问个问题!死胖子几通道的?

楼主:
如果四通道、u2又是怎么实现四通道控制的呢?

楼主:
一个油门、一个副翼、另两个呢?

楼主:
v尾混控混控应该是两通道吧??

楼主:
求解!!今天突然想到的问题!说的不对请轻喷

楼主:
懂了、懂了、原来新版和老版有区别……

网友:
4通道的,用V尾混控

网友(2014-03-22):
副翼升降  模式切换,手动飞控切换  输出 副翼  升降 油门 GPS  V尾

网友:
V尾有独立的通道

网友:
四通道的,用飞控的v尾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