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割

楼主(2014-02-06):
想做个热切割,但找不到电阻丝材料,大家说你们用的什么做的。不要告诉我用2号吉他弦,我他喵的买不到。

网友:
镍铬合金丝[挖鼻屎]

网友A:
吉他弦一般的乐器店都有卖的,要不就找坏了的电吹风,电吹风的电热丝要选像弹簧一样有弹性的,只有这种能够拉直,再不就去五金店问一问,一般也有电阻丝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吉他弦一般的乐器店都有卖的,要不就找坏了的电吹风,电吹风的电热丝要选像弹簧一样有弹性的,只有这种能够 ...

好咧,谢谢,我去店里问问去。

网友:
电吹风,烧水的

楼主:
买到了,吉他2号弦,

网友:
关键是怎么做啊?

网友:
2号弦,两块钱一根,快来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