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切糕433做了一把小雨伞

楼主(2014-02-06):
    今天测试了手里切糕能用的三根天线,都不是很理想驻波都大于3,以下为三根天线测试照片。
file:///c:/DOCUME~1/ADMINI~1/APPLIC~1/360se6/USERDA~1/Temp/225625~1.JPGfile:///c:/DOCUME~1/ADMINI~1/APPLIC~1/360se6/USERDA~1/Temp/225625~1.JPGfile:///c:/DOCUME~1/ADMINI~1/APPLIC~1/360se6/USERDA~1/Temp/225625~1.JPGfile:///c:/DOCUME~1/ADMINI~1/APPLIC~1/360se6/USERDA~1/Temp/225632~1.JPG

楼主:
   由此看来以上天线都不理想,驻波大效率低,还会使发射机发热量大你懂得。所以我选择了一款人人会做简单易懂的地网天线经过地面测试效果理想,430兆到470兆驻波低于1.8,看图说话

楼主:
以上细心看图的朋友我想都能看明白包括尺寸,只要按照尺寸模仿都会收到理想的效果。以下我自问自答一些可能有人会提到的问题。

          1 照片里那根白色的主振子旁边的是什么?
     答:我为了增加天线强度加的一根竹签子。

           2  为什么选择增益低的地网天线而不是高增益折合振子或者折合J型天线?
   答:  切糕是跳频发射机频率在430-470兆跳频,其他高增益天线频带范围一般在1-2兆范围不适合做发射机宽带天线。这根地网天线是我知道的频带比较宽的天线。

           3 主振子接电缆芯,地网接电缆外皮对吗?
      答:很正确,焊接以后用万用表测试芯线和外皮没有短路就可以。

            4  地网向下的角度是多少???
      答:地网向下的角度是45°

           5  这个天线做完后不需要测试吗?
      答:严格按照数据做误差不会很大,完全可以达到要求。

         6  这个天线和原装的天线比较能差多少??
       答: 我地面测试在原装天线信号强度为5 的时候,换上地网天线信号强度为20左右,以大家测试结果为准。

          7   这个天线有没有方向性??
      答: 没有完美的天线,这个天线是低仰角无方向天线,但是向四周辐射会比垂直向上辐射强。也就是天线对着那个方向,哪个方向信号相对弱一点。

                      先补充这些有不明白的可以跟帖我一一回答。

网友:
厉害  这样是不是距离更远?

楼主:
     这个是我测试切糕频率范围的录像。
http://www.tudou.com/v/mtV-oRpQZL0/&resourceId=117607315_04_02_99&tid=0/v.swf

楼主:
  我用的是大切糕,经过包包指导吧发射功率降低到100毫瓦,使用此天线,实际飞行测试10公里信号百分之98以上。
     所以大家在使用得当的情况下切糕433增程永远超出图传的传输距离。

   1    接收机天线最好要垂直向下,周围不要有金属物。

   2   发射机尽量高,周围不要有金属物。

楼主:
        这个是我使用地网天线,100毫瓦发射功率(大切糕五分之一的功率)飞行视频,接收机用的天线没有改动。
http://www.tudou.com/v/V8ygifbB8Pc/&resourceId=117607315_04_02_99&tid=0/v.sw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方法

详细阅读里面有很详细的照片和尺寸,谢谢关注。

网友:
这个帖子应该置顶,真不错``技术贴好久不见!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做一个试试

网友:
顶,等上切糕时做一个

网友:
真技术  应该多做点  送给论坛模友 嘿嘿

网友B:
这是铜线吗  多大规格的?

网友C:
果然出手不凡顶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铜线吗  多大规格的?

用的铜线,2.5平方以上就行,啪硬度不够就选4平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出手不凡顶兄弟

哈哈 ,这个天线用很长时间了,效果不错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D(2014-05-04):
必须2.5平方以上吗?1.5的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2.5平方以上吗?1.5的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用粗点的主要是考虑机械强度。

网友E:
有好的5.8G图传发射和接收天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好的5.8G图传发射和接收天线嘛?

你指的是三四叶天线,还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三四叶天线,还是什么?

都可以,只要效果好,不嫌形式,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用粗点的主要是考虑机械强度。

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
技术贴 回头看看能不能把我的433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可以,只要效果好,不嫌形式,呵呵

我用的是三四叶天线,但是模友用的发射三叶接收双菱天线据说效果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三四叶天线,但是模友用的发射三叶接收双菱天线据说效果不错。 ...

发射一般都是三叶的,接收是平板?双菱?大炮?还是四叶?接收哪个效果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射一般都是三叶的,接收是平板?双菱?大炮?还是四叶?接收哪个效果好呢???? ...

平板 ,双菱,都比四叶好。

网友(2014-06-23):
这个必须顶贴!

网友(2014-07-29):
这个帖子应该置顶,真不错``技术贴好久不见

楼主(2015-05-07):
希望大家能跟帖谈谈效果共勉一下。

网友F:
天线的总长度又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线的总长度又是多少呢?

哪个位置到哪里的长度,你说的太笼统

网友:
看图回答吧

楼主:
你画出的那是馈线,没有长度限制。在三个振子交叉点一下长度谁便没有限制,但是记住电缆要50欧姆的,

楼主:
你的名字好熟啊

网友:
很多群都有我的身影

网友G(2015-07-22):
楼主是个ham呀,呵呵,学习了,100mw飞了这么远,你那电磁环境真不错,从影子看见你的载机好像是天行者,呵呵,多大功率的图传呀,1.2G?图传天线是如何搭配的呀,很给力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个ham呀,呵呵,学习了,100mw飞了这么远,你那电磁环境真不错,从影子看见你的载机好像是天行者,呵 ...

柏通1.2G,  800毫瓦,天线是三叶配四叶。

网友:
现在我用的桨还不错,是新出的一个桨,用了质量好好的,他叫星航,有兴趣可以试一下
hobbysa.taobao.com用来绝对不会后悔,我这种新手是操不坏

网友H:
没看明白,能不能把黑色的胶带拆了看看里面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看明白,能不能把黑色的胶带拆了看看里面连接

胶布里面就是焊点,你可以看我画的理论图。

网友:
天线用什么焊接,直接焊锡嘛?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胶布里面就是焊点,你可以看我画的理论图。

噢,大概明白了,这个天线ppm可以用吗,好像不太方便,感觉还是转发方便,放哪里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噢,大概明白了,这个天线ppm可以用吗,好像不太方便,感觉还是转发方便,放哪里不动

怎么用都可以,地网也可以用有弹性的软线。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怎么用都可以,地网也可以用有弹性的软线。

有弹性的软线,那怎么保证机械强度和震子的角度呢,我就不明白了,我比较愚钝,最好有图看看

楼主(2015-08-22):
引用 网友H:
有弹性的软线,那怎么保证机械强度和震子的角度呢,我就不明白了,我比较愚钝,最好有图看看

用2.5平方以上的多芯电线就行,角度要求不是很严格。

网友H:
地网是三根吧,这三根是互相连接的吗,用什么链接,是一根硬的铜丝绕一个圆圈,然后把三根地网焊接上去,还是用软线缠在竹签上然后焊上去固定角度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地网是三根吧,这三根是互相连接的吗,用什么链接,是一根硬的铜丝绕一个圆圈,然后把三根地网焊接上去,还 ...

你说的第一种方法就可以。

网友(2015-12-09):
牛,这是真正的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2016-08-01):
你做天线的这个地网线  叫什么  在某宝怎么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