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liangchengxing 】航模直升机的检查与修理

楼主(2014-02-06):
通常的情况里,尾管轻微弯曲变形算是小程度的损坏,如果机体当时有翻倒的话,那么大程度的损坏是必然的,例如:管破裂、主旋翼破损断裂、平衡杆弯曲、平衡片破裂、主旋翼夹头的控制臂、主轴弯曲、横轴弯曲、混控剪形臂及各位杆弯曲断裂、尾轴弯曲,等等。

  一、检查与修理

  碰到破坏或断裂的机件就更换新品,当然,机件有没有完全损或断裂通常用眼睛从外观上就可以分辨。不过,有的机件光从外观是不容易马上看出问题的。例如,木制主旋翼裂开时,最好能用手将它稍微弄扭曲一下,如果该主旋翼有小裂痕,这时候就可以很容易地被看出来。过去,不只一次看到同好很节俭的把裂开的主旋翼用胶水粘合起来,继续使用。RCT不晓得该主旋翼还能继续使用多久,但万一空中飞行时给爆开来的话,结果会是怎样?

   1.主轴
  如果是大幅度的弯曲,只要转动主旋翼头就可以看到主轴中心点呈绕圈状地歪来歪去晃动。但如果是微小幅度的弯曲,则需要拆下主轴,把它放在平板(如玻璃)上,以流动的方法来检查。如果该主轴已经弯曲,那么它在平板上的流动会跳动不滑溜;或者流动的路线朝一方向偏斜。一支笔直精准的主轴,当它放在平板上流动可以从它整个圆柱体的表面始终都能紧贴平板得知。

  一旦发生摔机,建义拆下主轴检查,请特别注意,一架主轴弯曲的直升机,将直接影响到主旋翼的效率。连带的使飞行性能变差,机体剧烈地抖动使设定变成无意义;压重时甚至飞不起来。
        2.横轴

  当横轴大幅度弯曲时,可以从主旋翼夹头歪一边看出,但建议还是拆下来检查,而检查的方法跟主轴是相同的,同样地,弯曲的横轴会使主旋翼的效率变差。

  3.尾轴

  就好像主轴一样,当尾轴弯曲的幅度很大时,只要转动尾旋翼头。就可以看到整个尾旋翼头在绕圈圈地摆动。不要偷懒,拆下轴心在平板上仔细检查。

  弯曲的尾轴将使得尾旋翼的效率降低,并引起尾部的剧烈震动,这对于机体的控制将会有极大的影响。

  4.尾管

  弯曲度极大或断烈的尾管,当然可以清楚别,并直接更换新品,但如果是轻微的碰撞,单靠眼睛无法分辨时,这就麻烦了。因为,要找到一块长度口足以检测尾管的平板物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实在很没有把握确定它精准笔直的话,还是更换吧,反正铝合金尾超便宜的犯不着为了省一支尾管的费用跟一架直升机拼命,对不对啊!碰到尾旋翼才用轴传动方式的机体,在这里要小心谨慎因为,弯曲的尾管将使得内部转动轴没有准确的直线传动,如果继续使用,极容易因为弯曲受力,导致传动轴突然断裂……尾舵便无法控制了!这是多么危险啊! 重新安装尾管时要注意的是,如果尾旋翼是皮带传动系统,则皮带的张力松紧度要调整恰当。

  5.平衡杆

  细细的平衡杆一旦受到撞击,下场往往是弯曲得不成样。想要动俭建国吗?但相信靠着毅力敲打机下之后,就会听得以下RCT给你的建议:换一支新的吧!把敲打的力气跟时间留着到飞行场用功卡实在。

  平衡杆两端锁着平衡片,弯曲的平衡杆必然会影到平衡片的作用,结果就是要会出极差的飞行操控性能的惨痛代价。

  6.平衡片

  平衡片已经破裂就请更换新品吧。但目前常见的平衡片多用尼龙树脂材料实心做法。基本上说来,这样的做法对于本体的强度较大,因此,若是在青蛙跳的非激烈撞急的情况下受损,多半仅仅是边角的小部分轻微折裂,碰到这种情况,若想省点更换新品的费用,倒是可以把折损的部分切除。但要注意切除之后,左右两片的形状及重量要测量到完全相同。如果没把握是该更换;或者切除即可。不妨请有经验的老前辈为你诊断。

  重新安装平衡片的基本务必要注意到:1.平衡片翼型中心线与十字盘平面中心线互相平形。2.左右两面三刀片平衡片的翼型中心线要互相平形。2.左右两片平衡的翼型中心线要互相平形。3.左右两片平衡片与主旋翼头的距离要相同。

  7.拉杆

  这里所说的拉杆,指的是各种长长短短,作用不同的控制拉杆。纤细的金属拉杆受到撞击拉扯,便极易弯曲,有时候拉杆末端的拉杆头甚至在剧烈拉扯中脱落或变形,金属拉杆很容易弯曲,同样地也很容易把它弄回原状,以及金属杆本身的材质是不是已经受损。请注意,弯曲的拉杆,其长度必然短于原本笔直的时候,一旦拉杆的长度变更,就会影响到控制准确度,而如果金属杆本身的材质已经压重受损的话,就极可能在受到重力负载时弯曲,同样地,为保险起见,更换新品最简单。

  更换拉杆的基本原则就是回转原来的长度尺寸,但如果不晓得原来的长度尺寸时。可先把弯曲的拉杆尽可能地弄回原状,这样就可以测量出原来的长度,当拉杆更换完毕之后,别忘了要检查关节 连接处的活动是否轻盈顺利。 8.混合剪形臂

  已经断裂的混控臂就直接更换新品,千万不要企图用胶水把它粘起来,因为,在实际飞行时,这时承受极大的负荷 。

  弯曲的混控剪形臂最容易影响到地方是十字盘的位相准确度,请注意,位相失准的结果将会导致动作方向的偏斜。

  9.传动机构

  在这里所谓的“传动机构”。并不指特定的部位,而是泛指所有跟控制传动有关的机构,由于机体坠落损坏发生时必会带来极大的拉扯力量,这对于互相牵连的传动机构必会造成变形、断烈、虚位之类的情形。检查的方法是让所有的机构活动起来,看看机件之间是否出现不正常的互相碰撞干涉。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完全予以排除。另外,全力要求传动机构做到期滑顺低阻力的境界,也是重点之一。

  二、再度起飞

  正确无误的修理,机体的飞行性能应该和未损坏前一样。当然,有许多玩家所累积的经验告诉我们:修理过的机体,性能必会有所下降,若修理的程度愈大,则性能下降的程度也愈大,这一点说来并非完全无理,起码在修理回复的过程中,不像机体新组装时那样可以注意检查到任何一个小细节。但有时候情况是完全相同反的。不要觉得奇怪,这是因为原先的组装并不良好,结果等到修理时才把不好的地方给修理时才把不好的地方修正!

  三、修理-调整-练习

  修理直升机时的重要目标是“如何让机体回复原来的机状态”。弯曲或断裂的机件就绝对不要再用了。不管怎么说,遥控直升机吸引你的加入趣味性,但这一切都要先建立在安全的飞行环境,不是吗!因此,任何可能会影响到飞行安性的因素,都要彻底的排除,绝对不让它有发生的可能。

  有不少初学的朋友问道:“有必要先置改装品吗?”改装品存在的意议不外乎提升飞行性能和提高机构强度,不管是初学或玩家,在实际飞行时必定有所帮助。但改装部位与程度则须与自己的需求相搭配,这点不妨看看其他同好或听听玩家的建议。切记,多余的改装,还不如多联系飞行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