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FPV丢机远离非凡433(本人亲自深有体会)

楼主(2014-02-06):
我的第一部死胖子配置 4S花牌5100毫安 2个 3S花牌2200毫安1个  创新科5.8G 2000mw图传  好盈铂金60A 朗宇2820 kv920 11-6桨 A控  AAT跟踪云台 死胖子 山狗摄像头 银燕9克舵机4个 2个是襟翼的 12克金属舵机2个   功率西装1W飞出去7.12公里 (6公里时候就出现时而信号弱经常切换返航模式和平衡模式差不多切换10几次后, 7。2公里时候发现飞机动不了,手动切换返航模式失效 方向什么都没用,关控和拨掉433电源都没用 A控显示都是平衡模式,眼睁睁的看着飞机慢慢消失 (当时以为A控死机了)

就此丢机了损失一笔钱

2个星期后全部配新的,2号死胖子 还是非凡433

2014年2月6日再次起飞,我开全部功率(2W)别和我说我不会设置失控保护,1.2公里竟然就出现没信号 ,一直切换返航模式
我不去理他,心里郁闷了。飞到1.5公里后 同样问题出现了切换几次返航模式后 失控保护失效了? 锁定在平衡模式上我傻眼了
马上举高遥控器,发现有信号了,马上手动掉头飞回,降落后发现失控保护竟然没了,天煞的非凡433差点害我又丢机。马上准备换切糕了433,非凡433白送我都不要了。妈的

我绝对不是什么拖,认识我的都知道我。。(本人2个非凡发射机 铝合金黑色外壳,多针和少针的都是新款)同样问题,起飞前我都在地面上测试过关控自动切换返航,上天后信号落了就出现这个,有缺陷,妈的

网友:
呵呵……又丢了啊……二号了有木有

楼主:
二号没有丢,发现问题举高遥控器,后来爬到车顶上,发现有信号,手动控制飞回来的

楼主:
先把2.4放大器换上去明天继续飞,就是距离近一点

网友:
非凡433这么差?

楼主:
第一个非凡8公里失控  第二个1公里失控

网友:
失控和公里远近没关系吧。如果是失控的话飞控可以自己回家的。
估计433死机 了

网友:
看来非凡的软硬件技术不过关,这么闪几下就丢失储存。切糕目前没发现会出问题。

网友:
收非凡433接收!!有卖的没?

网友:
非凡全都是盗版,没有技术实力。肯定是这样的!

网友:
失控保护不可靠,最是可怕!

网友(2014-07-10):
我之前也遇到这种情况,后来刷机了,飞了几个月都没有遇到这种问题了。再后来连GPS手机卡的定位器都没放上去了。

网友:
你也刷刷试试~

网友:
幸好F2飞控问题不大,暂时用不到433,近距离飞飞就好了

网友(2015-06-17):
电脑控制器功能很强大,但最怕死机。 无人机有多个电脑处理器,接收机内有,OSD内有,图传内有,飞控内有,每个舵机内有。死机多为干扰造成,无刷电调的干扰,接收机的射频干扰(数字接收机一般是双向的,也要发射信号)图传的发射的射频干扰。当然好的软件和设计可最大程度的减少死机,但没可能避免。若是像一般遥控飞机走线不尽心设计,不加屏蔽措施,软件不考虑规避死机并加入容错纠错代码。这样的无人机命运一定很坎坷! 装好模型是技术活,调好无人机更是系统工程。   简单说说措施,舵机线用锡纸包,电调和电源转换模块需加磁环,多股线搅成麻花再加锡纸包,接收机,舵机最好也加锡纸包,飞控要加屏蔽。信号线入飞控套FB 小磁珠。   模型产品的说明书简单与模型的技术含量高形成的反差很大呀!

网友:
同样用非凡433 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以后会注意~~

起飞前我都会试一下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