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酷很不明显】设备的连接

楼主(2014-02-07):
动力部分的连接
接收机、舵机、电调的连接
双电机的连接
T插并联起来供电    接接收的两根线用Y线   断开一根的正极   就OK了

网友:
没文化可怕怕自己只完成小学

网友A:
应该说说两个电机怎么连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说两个电机怎么连接的

两个电机,做双发么?

网友:
就是有人需要两个电机的链接方法``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对新手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说两个电机怎么连接的

T插并联起来供电    接收的两根线用Y线   断开一边的正极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机,做双发么?

在网上查了下2个电机的连接,大概有2种方法吧,一种一块电池一种2块电池的。············配两个小一点电池后加两个一样的电调,用Y线连接接收机就好了,如果不想用两个电池,可以用电池Y线连接,电池Y线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

网友(2014-03-17):
占位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