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快乐白兔】【东拼西凑+自己体会】关于胶如何弄掉 ( 整理版)

楼主(2014-02-07):
502的去除方法:
1 在原处滴上502使原来的502融化,然后迅速用水洗掉,很灵的!2用绝缘油,倒点变压器里的绝缘油在桌上,502胶水很快变软,可以很快搓掉了。 3丙同溶液可洗
502胶水是一种树脂胶,只要用溶解树脂的有机溶剂就可以,比如丙酮。但吸入丙酮有毒,注意使用方法,可以把粘胶的部分塞到瓶子里。据说放到冰箱中冷冻,胶也会掉下来,可以先试一下
小面积粘上502胶水,只要用热水浸泡一下就可以,如果大面积沾上502胶水,涂上丙酮,大约等5~10分钟就可以除去。
502胶水是一种树脂胶,只要用溶解树脂的有机溶剂就可以,比如丙酮。但吸入丙酮有毒,注意使用方法,可以把粘胶的部分塞到瓶子里。据说放到冰箱中冷冻,胶也会掉下来,可以先试一下
小面积粘上502胶水,只要用热水浸泡一下就可以,如果大面积沾上502胶水,涂上丙酮,大约等5~10分钟就可以除去。
用香蕉水滴在胶水渍上,同时用旧牙刷不断搅刷,待胶水迹变软脱下,再用清水漂净,反覆刷洗,刷净为止。在有胶水痕迹的衣物背面垫上吸水布,然后往胶水痕迹上涂些白醋,最后用棉花蘸水擦洗干净。
推荐丙酮、汽油、麻油等,倒了点变压器里的绝缘油在手上,502胶水很快变软,终于搓掉了。

热熔胶的去除
这个在做KT机时候经常用到,直接用手去掉热熔胶会影响飞机的美观,弄得坑坑洼洼的
我的飞机就是这样
取出的方法是
先用布帖在上面,用电熨斗在上面烫一下,化了马上撕下紧接着在来一遍,每回都要换布,多几下效果应该不错的
1.用无水酒精来清除.方法是:1)用棉球沾满酒精. 2)将沾满酒精的棉球放在粘有热溶胶位置. 3)稍等几分钟后就可以很容易的将其除掉.[注意:一定要用无水酒精!]
2.有机溶液基本都可以,但是酒精(如果你用熨斗加热过,这样热溶胶对纤维形成包络,酒精就不能救你了)的效果太次了,基本没用,用汽油,乙醚,丙酮等可以洗掉,这些东西可因在卖化学试剂的地方买到.一瓶就十几块钱吧!但是洗完之后最好在用酒精把有机溶液给洗掉,有残留有机溶剂的话可能会腐蚀衣服!
3.热水.洗甲水,冰块都可以!,最简单的就是用专门的热熔胶清洗剂,一些家居馆、美发厅都可以买到,30-40块钱一瓶。

1、万能胶渍的去除

衣物上沾染了万能胶渍,可用丙酮或香蕉水滴在胶渍上,要用刷不断地反复刷,待胶渍变软从织物上脱下后,再用清水漂洗。一次不成,可反复刷洗数次,终可洗净。含醋酸纤维的织物切勿用此法,避免损伤衣物面料。
万能胶粘在光滑的物体上时,可以用钢笔帽抠掉

AB胶。。。你哭吧
如果是环氧的气味比较低,类似SL3334强力环氧胶可以用先用小刀将上面多余的叫刮出,再用酒精等擦拭,但是实际这种胶强度太高,一般是比较难除的。
如果是用的SL2338这种快干型的胶,是丙烯酸型的,
丙烯酸的胶,这种胶的溶剂不好买,在化学试剂商店里面有的,实在不行就用酒精,或热水泡泡。总之是影响美观的
所以,AB胶粘上就是无药可救了

AB胶注意事项:胶液有丙烯酸酯气味,固化后基本无毒。大约有千分之一的人长时间接触胶液会产生轻度皮肤过敏,皮肤变红,有轻度痒痛。建议使用时戴防护手套,粘到皮肤上用丙酮擦去并用水冲洗。如固化在皮肤上,一定时间内会自动脱落。
固化时放出大量的热,因此不宜一次过厚涂胶,否则胶层内会产生气孔,影响粘接强度。超大量时,由于胶液剧烈放热,也会有燃烧的可能性。

网友:
泡沫胶要怎么去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