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滑翔机制作步骤

楼主(2014-02-07):
为了给制作风筝
滑翔机的朋友提供参考,以下是我的制作步骤,它们适合不同翼展、机身尺寸,具体制作时可根据情况放大缩小。

1、材料
机身用树脂锥型杆,大头直径约为10毫米,相当于钓鱼杆的三梢,头部加金属或树脂套兼配重。
机翼大条用Φ5树脂锥型杆,相当于钓鱼杆的二梢,二条和后沿用Φ2.5圆竹条。(注:树脂材料比碳素抗压抗扭,更适合滑翔机)
两片尾翼用Φ1.5玻璃钢条。
主要连接支架均为铁件,用Φ1.5钢丝弯制

2、工具
由于用竹很少,刮削和煨烤量不大,主要是剪裁和金工活,一般工具即可满足

3、绑扎
机身绑扎主要注意安装角度,插库与机身要正十字交叉,上反约10度,尾翼前支架张口大于后支架,形成下迎角。
机翼可采用圆翼尖,或不煨烤直接绑成方翼尖,二条和肋条也可用扁竹条,肋条稍煨烤成弯。三根横条要在水平面上平行,四角落地。
主要受力绑点要用粗一点的绑线,机翼上的交叉点尽量用细线,减少凹凸。所用快干胶水要好,在质保期内的

4、蒙面
面料要使用能热收缩定型的布料,例如尼龙绸、涤纶绸、塔夫绸、伞绸等,不要使用纸类及醋酸绸。胶水用初黏度大的强力胶,结实防水,易于操作。
可用焊塑枪一类的热风机,或在燃气炉上烘烤收缩,使其表面光洁平整,减少飞行阻力
欢迎讨论并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那么多工具``省略一点嘛``有的模友会望而却步的,你这飞机加上设备就可以做遥控了

网友A:
连眼镜都备上了,真是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眼镜都备上了,真是专业啊

他是老花眼吧

网友(2017-03-30):
小巧玲珑

网友:
很棒   上设备做遥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