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的涡喷原理

楼主(2014-02-07):
还有加力哦!

楼主:
国^宇发表于2014-02-07 19:06:21
支持DIY
造不起[汗]

网友:
听说有人把它做出来了,超小个的,用火机油做燃料

楼主:
好厉害……就是微型机用的话邮箱不好弄啊……

网友:
这东西``开动起来很烫手吧!

楼主:
飞翔的橡皮筋发表于2014-02-07 19:48:24
这东西``开动起来很烫手吧!
没试过[挖鼻屎]没钱,还有不敢试

网友:
这图就看懂了?

楼主:
twototoo发表于2014-02-07 19:54:46
这图就看懂了?
难道不是么……[汗]

网友:
你的图纸有问题吧?
首先第一张图,我认为是一个涡扇发动机的图纸,有高低压气机经过燃烧室排气带动涡轮,涡轮再带动前部的涡扇(类似螺旋桨涵道),涡扇发动机因为将废弃带动涡轮旋转再带动前部涵道风扇所以相对涡喷发动机要省油。
第二张轴流式涡喷发动机的图错的就更离谱了,首先液体注入喷嘴往压气机里喷什么啊?压气机只压缩空气的,燃料进入燃烧室和加力燃烧室,沙丘火焰稳定器的位置也标错了。
其实真飞机特别是F22的发动机,最大的优势就是不开加力也能超音速巡航且省油,差距还是有的,顺带说一下航模上好像只装涡喷发动机,没有涡扇的吆

楼主:
我觉得第一个没什么啊……
另外一个也许是把油住进去然后变油气吧[汗]

网友:
自己做还是不太现实(即便做出来了,寿命、质量等都达不到实用的要求)
第一、材料,耐高温高压材料不好找,特别是耐高温轴承,一般人也没有数控加工中心和激光焊接等专业制造和检测设备,安全系数也没有对应的检测设备, 一般所谓的视频 很多就是一个酒精喷枪,要靠外部启动机带动,上不上天的。
第二,电子设备,涡喷发动机就像汽车发动机上要有ECU一样,有电子设备控制,脉冲点火,怠速油门等,需要专业编程调试,一般非专业人世做不出来。
真飞机发动机一般1500-3000个小时就要维护大修,航模发动机也是有寿命的,可能100个小时根据不同牌子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第一个没什么啊……
另外一个也许是把油住进去然后变油气吧[汗]
来自安卓客户端 ...

图1是由涡喷发展衍伸出来的涡扇发动机  一般用在大中型客机上
听说过加水的,加燃料到空气压气机里面到没有听说过,油气混合一般在燃烧室内进行的。
发动机就那么长 你给头部 中间 后部 全部加上燃料 岂不是要烧掉发动机

楼主:
我们以前都叫图1双涵道涡喷[糗大了]另外一个着实不太明白关于那个液体[糗大了]

楼主:
还有~造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