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这个小充电器是不是烧了

楼主(2014-02-07):
让我朋友帮我充电,结果正负极插反了,一下不好使了  求各位高手给看看,虽然有B6,但是这个跟我风风雨雨,想挽救下

麻烦各位前辈给看看

貌似是那个蓝色的圆柱器件烧了

网友:
你给他插上的 拿万用表 量一下 输出口还有没有电压电压时多少

网友A:
不知道,不过我现在还在用平衡充

网友B:
换一个吧

网友C:
明显不认识啊~这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不过我现在还在用平衡充

这个也是个平衡充  刚入魔时用的   只能充3S 和2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吧

换了怪可惜的   貌似只是烧了3个电阻  三个电阻才一块多钱  就上上来问问有没有高手帮忙鉴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不认识啊~这是什么

一个迷你的 3S 2S 平衡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怪可惜的   貌似只是烧了3个电阻  三个电阻才一块多钱  就上上来问问有没有高手帮忙鉴定下 ...

我意思是说你换电阻

网友C:
好高端[糗大了]说来我都是用遥控器充的[糗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高端[糗大了]说来我都是用遥控器充的[糗大了]

我遥控器比较菜, 叫别人帮着充  结果朋友把电池接反了  就不好使了,,现在换了电阻 还是不行  问题正在排查中

网友:
……我有两个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