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能不知道,怎样用手势来测量目标的距离和高度的

楼主(2014-02-07):
我这个主要用来测量飞机飞行的高度  我没有gps
用臂长尺观测各种物体的分划时,会发现观测某物体的间隔(或高度0时,离物体越近,测的分划数越多;反之,离物体越远,测的分划数越少。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在前后两个位置上对同一个目标测出大小两个分划数,并测出前后两个观测位置间的距离,有了这三个已知数,就可以按下列公式计算出距离了。   距离=前进(或后退)距离×小分划   大分划-小分划  例如,某工兵部队,为了完成架桥任务,先派出侦察员测量河宽,这个侦察员先在河岸用臂长尺测得河对岸两地物的间隔为8个分划,然后照直后退30米处又测得该两地物的间隔是5个分划。把这些数值代入公式,计算出河宽是:  30×5=50米。  8-5    拇指测距(臂长尺测) 2009-10-19 0:26  用手指和眼睛测距的方法叫做“跳眼法”,是通过估计跳眼所见实地宽度的方法进行的估略测量。    这种方法是根据两瞳孔的间隔约为自己臂长的十分之一,将测得实地物体的宽度乘以10,就得出了站立点至目标的距离。具体测量方法是:将臂向前伸直,竖起拇指,闭左眼,使右眼的视线沿拇指一侧对准目标左侧(基准点),头和手保持不动,再闭右眼,使左眼视线通过拇指的同一侧,并记住视线对准的实地某一点,然后目测目标左侧(基准点)至该点的宽度,将些宽度乘以10,即为站立点至目标的距离。这种方法误差很大,只能用来大致估算。  具体方法:   1、水平端起我们的右手臂,右手握拳并立起大拇指   2、用右眼(左眼闭)将大拇指的左边与目标物重叠在一条直线上;   3、右手臂和大拇指不动,闭上右眼,再用左眼观测大拇指左边,会发现这个边线离开目标物右边一段距离;  4、估算这段距离(这个也可以测量),将这个距离×10,得数就是我们距离目标物的约略距离    臂长尺测   臂长尺就是一支刻有分划的铅笔(或木条)。可是和手臂一结合起来,就变成一具非常灵活方便的测距“仪器”了。   铅笔上的分划,是按每个人臂长(手臂向前平伸,从眼睛到拇指虎口的距离)的百分之一为一个分划刻画的,所以叫臂长尺。比如,某人的臂长是60厘米,那么臂长尺上的一个分划就是6毫米。有了臂长尺,只要事先知道目标的大小,就可以用臂长尺测出距离。   那么距离是怎样计算的呢?前面已经说过,臂长尺上的每个分划是臂长的百分之一,如果目标的高度(或宽度)占一个分划时,也正好是距离的百分之一,占两个分划,就是百分之二。这样,根据相似三角形成比例的道理,距离:目标高度(间隔)=100(臂长)∶分划数(臂长尺),就可以得出求距离的公式:  距离=高度(间隔)×100分划数   例如:测得前方电话线杆的一个间隔,约5个分划,我们知道一般电话线杆间隔是50米,那么到电线杆的距离是:   50米×100=1000米。

楼主:
用臂长尺观测各种物体的分划时,会发现观测某物体的间隔(或高度0时,离物体越近,测的分划数越多;反之,离物体越远,测的分划数越少。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在前后两个位置上对同一个目标测出大小两个分划数,并测出前后两个观测位置间的距离,有了这三个已知数,就可以按下列公式计算出距离了。   距离=前进(或后退)距离×小分划   大分划-小分划  例如,某工兵部队,为了完成架桥任务,先派出侦察员测量河宽,这个侦察员先在河岸用臂长尺测得河对岸两地物的间隔为8个分划,然后照直后退30米处又测得该两地物的间隔是5个分划。把这些数值代入公式,计算出河宽是:  30×5=50米。  8-5    拇指测距(臂长尺测) 2009-10-19 0:26  用手指和眼睛测距的方法叫做“跳眼法”,是通过估计跳眼所见实地宽度的方法进行的估略测量。    这种方法是根据两瞳孔的间隔约为自己臂长的十分之一,将测得实地物体的宽度乘以10,就得出了站立点至目标的距离。具体测量方法是:将臂向前伸直,竖起拇指,闭左眼,使右眼的视线沿拇指一侧对准目标左侧(基准点),头和手保持不动,再闭右眼,使左眼视线通过拇指的同一侧,并记住视线对准的实地某一点,然后目测目标左侧(基准点)至该点的宽度,将些宽度乘以10,即为站立点至目标的距离。这种方法误差很大,只能用来大致估算。  具体方法:   1、水平端起我们的右手臂,右手握拳并立起大拇指   2、用右眼(左眼闭)将大拇指的左边与目标物重叠在一条直线上;   3、右手臂和大拇指不动,闭上右眼,再用左眼观测大拇指左边,会发现这个边线离开目标物右边一段距离;  4、估算这段距离(这个也可以测量),将这个距离×10,得数就是我们距离目标物的约略距离    臂长尺测   臂长尺就是一支刻有分划的铅笔(或木条)。可是和手臂一结合起来,就变成一具非常灵活方便的测距“仪器”了。   铅笔上的分划,是按每个人臂长(手臂向前平伸,从眼睛到拇指虎口的距离)的百分之一为一个分划刻画的,所以叫臂长尺。比如,某人的臂长是60厘米,那么臂长尺上的一个分划就是6毫米。有了臂长尺,只要事先知道目标的大小,就可以用臂长尺测出距离。   那么距离是怎样计算的呢?前面已经说过,臂长尺上的每个分划是臂长的百分之一,如果目标的高度(或宽度)占一个分划时,也正好是距离的百分之一,占两个分划,就是百分之二。这样,根据相似三角形成比例的道理,距离:目标高度(间隔)=100(臂长)∶分划数(臂长尺),就可以得出求距离的公式:  距离=高度(间隔)×100分划数   例如:测得前方电话线杆的一个间隔,约5个分划,我们知道一般电话线杆间隔是50米,那么到电线杆的距离是:   50米×100=1000米。

网友:
走,打鬼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