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四轴飞控的选择,性能和价钱要平衡

楼主(2014-02-09):
自己花600块钱diy了个四轴,开始用的是kk飞控,做完了才发现上手有难度,现在想买个好点的飞控,价格500以内,最好有扩展性。本来看好了玉兔飞控可是停产了,mwc飞控和apm飞控都是开源的,也要调试半天,一时间找不到适合新手的飞控了,请各位指教下哈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确实,可飞控就这几个传感器现在价格确实虚高了

网友:
你讲性价比,当然是开源的好了。

折腾是肯定的,也是必须的,你DIY不是折腾吗?不过也是乐在其中,别先被怕吓住了

网友:
APM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开始玩多轴就直接NAZA V2 ,一步到位,省的以后再换。(仅供参考)

网友:
为什么不试试论坛的qq飞控,练练手也好嘛

网友:
不要GPS相关功能的话,QQ性价比好...求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点的能自返的多轴飞控

网友(2014-03-28):
apm不错的,值得拥有,带gps,全价400多点

网友:
naza lite  只买单控 完好了可以买gps或者换飞控 S4 V2也不错   自行考虑吧 别的适合你要求的 应该没什么了

网友:
非要500元以下还好调的话裸nazalite 或者收2手兔子,本人强烈建议用naza v2
Daye Chin

网友:
http://tieba.baidu.com/p/2880901260  这个连接你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
没钱没钱没钱,,还是没钱。。。

网友(2017-03-26):
F3飞控,我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