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下 可以用3MM的亚克力板 做中心板吗

楼主(2014-02-09):
想自己 DIY机架  以前用用3mm的木板 重了3块  用来做 重心板   感觉不平  不知道亚克力可以不

网友A:
硬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不够

哦  谢谢了

网友:
应该还可以吧,底下找个支撑,别太软了就好

网友(2014-03-17):
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
太重了吧

网友:
亚克力太脆了,没强度,还不如用薄点的环氧树脂板

网友:
1,太重了。
2,强度不够。
3,如果做中心板的话建议用2mm碳纤维版,或者1.5mm的碳板。(机架小的情况下),如果资金有限,就用玻纤版也不错。

网友:
亚克力太脆了,没强度,我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