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制一个热切割 怎么做?

楼主(2014-02-09):
                              详细的

网友A:
2号吉他弦先搞定在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号吉他弦先搞定在说】

其他的不行吗?

网友:
电热丝也可以

网友:
买个以前的那种插水瓶里面烧开水的东西,大概30块钱,拆出里面的电阻丝

网友:
注意,有的里面是电阻丝,有的不是

网友:
一个电脑旧电源,一根电炉丝,两个鳄鱼夹搞定

网友:
2号吉他弦加电脑电源

网友:
电吹风的电热丝或电磁炉的

网友:
去五金店里能买到发热丝,再找个12V得电瓶就行

楼主:
哦哦                            貌似有点丢人       这么小去买

网友:
电热毯里 的     那万用表测出7哦母  的长度    用变压器十二伏1-2A的电流   支架自己弄

网友:
切割面要平整

网友B:
一个 电脑电源  在加2号 吉他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 电脑电源  在加2号 吉他弦

百度上都是这样

网友(2014-03-14):
嗯做个工字架,固定电阻丝再搞个电脑电源就行了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不难

网友:
论坛里应该就有好几个

楼主:
我感觉电阻里面的阻丝可以吧